仿制的0----30V可调稳压恒流电源 续

楼主(2014-03-05):
    原先自己用317搭的一个可调电源,发现用的时候不太顺手,在网上找了好久,发现这个可调电源都说不错,简单仿制方便,正好在坛上收来一台坏的可调电源(花了45元)检查收来的电源,除变压器,数字表头,和机壳外,别的没啥用,就利用其机壳,将我找到的这个可调电源图,仿制了一下,结果,自己觉得相当不错,现将仿制的过程一一道来: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原图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原图

收来的电源变压器初级输出电压不够,拆掉初级主电源,加绕圈数,达到输出30V

收来的旧电源,坏的

收来的旧电源,坏的
重绕变压器后的参数
原来的图中要一双绕组的电源给运放做供电,还要产生一个Vrfe电压,我这个变压器没有双绕组电源,只有一组22V的电源,灵机一动,自己改了一下,如图
本来还准备用2个继电器做输入电压切换,后来在调试时发现这个电源满载输出时,调整管只有温热,就把这个已经做好的继电器切换省掉了,直接接主电源输出的30V
后来根据我手上现有的元件条件将电路改了一下,仿制成功,其中在调试时也碰到一些问题,请教了坛上的同志们,现全部解决,本来准备将调节电位器改成多圈电位器,但这样的话,收来的电源其内部结构和调节钮就安不上了,(在调试时用的是多圈电位器,电压电流一点也不跳变,稳稳的)只能用跟原来的电位器一个型号的那种,不过,安装时经过我测量,碳膜处理过,现在调节时也不跳,(心里中,总有点不爽,先用着吧)
调试时感觉较顺,本来这个电源没有恒流输出指示,将运放输出的二级管改成一般的二级管,恒流输出时点亮,一目了然,
最大输出电流有4.5A,测试恒流输出
将输出电流设定0.61A
最终将电流设定3A,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纹,自我感觉很干净。
原图我改了一下,现在就用的是这个图,运放用的是TL082,主电容用了3个4700u/50v的大电容,组成基本的∏滤波
最后上一个图,所有的元件都拆之这堆板,平时没事时就到收废品的地方闲逛,看到拆下的电路板,就5元,10元的收来了,少不了家里一顿埋怨,唉,改不掉了,家里还有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帮你试了一下,用手机拍了图片,具体你看看,是你要求的吗?
对讲机,频率计测出的频率是409.87Mhz, ...

谢谢楼主了,把我的疑问那么认真的去操作验证,我过几天就开工了,用的是一个变频器的壳子,朋友们都说我那壳子"好帅”,变压器是用一只拆机的美国货,双17V输出,打算改为并联单输出以提高输出电流,副电源打算用一个松下微波炉上拆出的系统供电的小型板载变压器,今晚已重绕次级,无奈体积太小,只好绕成单21V输出,准备效仿您的半波整流产生±15V直流供运放使用,不过刚刚搭了一下副电源的电路,发现整流后的空载电压达到了±30V有多,即21X1.414,还有半波整流的输出纹波会不会比桥式整流的大,这个纹波会不会对输出产生不良影响,希望与您和坛子里的兄弟共同探讨,再次感谢您!

楼主:
补充一点,在调试时,不知怎的,输出电压最高,调不下来,输出电流也就0.5A,一接负载,电压猛的一下掉到,发现运放工作在震荡状态,头大,仔细一检查,(中间花了有2个多小时)犯了个低级错误,这里埋个关子,想一想,是哪里接错了引起的?

网友B:
电源买的贵了,楼主的手艺不错

网友A:
好手艺。我最近也想仿制这个电源,用来维修用,主要是测试手持对讲机,可否帮手测试一下这个电源对高频辐射敏感不?就是在带载状态下,在其旁边用150MHz的手持对讲机按发射,电压电流是否有跳变?

楼主:
今天一早起来,发现漏了一张改的+ --12v电源图,现在补上,4楼的朋友,今晚下班后回去帮你测试一下,我手上正好有频率450M的对讲机,不知跟你说的要150M有没有关系?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值1欧姆大了。输出3A时,有3V压降,功率9W,超电阻负荷了。

网友C:
整流桥堆有点小,长期大电流下可能会发高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堆有点小,长期大电流下可能会发高烧。

整流桥我用的是RS808,查手册,它的最大整流电流有8A,这个电源最大输出电流有4.5A,平时我用不到,现在我设定在3A,点过了,只有一点微温

网友:
晕啊,你测试纹波开直流档测试,要多大的纹波才看得出来
电源主要测试带载后的纹波和稳定度,带载调整率,上电断电带载电压变化的波形都测试一下

网友:
实际加实用的电源改造,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不错,欣赏。
自己做难度大的是外观,有了现成的旧电源改造,很漂亮。

既然重绕变压器为何不抽头?既然有现成的继电器为何不切换电压?
调整管相当于可调电阻,压降太大消耗功率多。假如用到5伏3安,绝大部分功率浪费了,导致调整管发热严重。

网友D:
毫伏级波纹是有的,测试方法不对吧?示波器功能开关太蒙,没看清楚。

网友:
一直想学学做个好用的电源,看看这个不错。

网友E:
楼主散热器尺寸多大的,我做了一个不知散热器用多大的,5V3A是散热器烫不烫

网友:
不错这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用753改的电源现在还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我最近也想仿制这个电源,用来维修用,主要是测试手持对讲机,可否帮手测试一下这个电源对高频辐射 ...

刚刚帮你试了一下,用手机拍了图片,具体你看看,是你要求的吗?
对讲机,频率计测出的频率是409.87Mhz,注意对讲机的指示灯变化
接入灯泡,电压,电流指示,对讲机发射,关闭,也一样,注意指示灯变化
不知这样是不是你要求的?还有,坛上的同志们提示,这几天我在找关于用示波器测试波纹电压的方法,如有哪位同志晓得的话能否告知我一下,示波器有了,模拟的,使用不太熟练,毕竟是老汉平时空时玩玩,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散热器尺寸多大的,我做了一个不知散热器用多大的,5V3A是散热器烫不烫

这个散热器是原先在里面的,我量来一下,尺寸是10cmX12cm,厚是2mm的铝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帮你试了一下,用手机拍了图片,具体你看看,是你要求的吗?
对讲机,频率计测出的频率是409.87Mhz, ...

测试纹波,用示波器交流挡mv,测试上电断电电压过冲,数字的比较好用,模拟的也凑合用,用直流挡,慢扫时间大约2秒,然后开关电源就可以大体看出电源上断电电压有无过冲,同时可以测一下,带载时电压变化,和带载时纹波,空载时电源纹波一般都不大

网友:
这个图不错,收藏了,看能不能改到更大点的电流和更高点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了,把我的疑问那么认真的去操作验证,我过几天就开工了,用的是一个变频器的壳子,朋友们都说我 ...

没这么高吧?我半波整流后只有10.5V左右(用数字表测的)你再查查整流管没接反吧?还有,我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用了半波整流,平衡电阻很重要,我分析了电路,+—12V电源是给运放供电的,只要不超过它的最高电压,低点到安全,不过,Vrfe的电压很重要,牵扯到电源的输出,稳定性,在二楼我埋了个关子,当时调试时一时自己大意,把发光二极管接反了,电压调不下来,查下来,运放好像在震荡状态,查了好久,中间还换了运放,到后来才发觉是发光二极管接反了,反过来接好后一切正常,感觉不爽的就是本来应该用多圈线绕电位器,怎机壳不能安装,柄太长,太细,按上后不好看,只能用一般的碳膜电位器了,先用起来再说。

网友:
楼主手工不错,资源有效利用,一堆废板做成一个电源。

网友E:
楼主把输出线短接,设定为3A电压还有 5.1V  我把输出线短接设定电流3.66A 测电压只有0.4V 左右,楼主怎么做到的,还是电压取样点没接在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输出线短接,设定为3A电压还有 5.1V  我把输出线短接设定电流3.66A 测电压只有0.4V 左右,楼主怎么做 ...

设定电流应该将电压调到5V一下,再调电流到输出值,我取样电阻在负极,因为我是双表头指示,不能接正极。

网友:
楼主还是应该把主电压切换加上的,否则电压调整管在输出低电压时功耗太大发热会很严重。比如输出5V3A时,调整管承担了75w功耗,不热才怪。
调压调流的电位器这样很好哦,你这个本来就是一粗调一细调,比用一个10圈的电位器好用多了。一个10圈电位器要从低电压调到高电压要扭很多圈一点都不方便,电流也是。我的电源就是10圈的电位器,要从5V调到30V要扭8圈多,麻烦哦!
我想改成单圈的双电位器还没有安装位置呢。

网友A:
老顾摄影你好,我打算只做0-16V可调,运放电源电压可不可以降到±5-8V,基准电压另外考虑?因为这样我的辅助变压器就只需输出交流双9V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顾摄影你好,我打算只做0-16V可调,运放电源电压可不可以降到±5-8V,基准电压另外考虑?因为这样我的辅助 ...

你好,你要做的0—16V,辅助电源可以在5-8V,我是根据运放的最低和最高电压,推定用12V的,5--8V,你可查一下你所用的运放的资料才能做决定,具体的,说实话我没试过,不知你准备用啥运放?这个电路的基准电压是关键,尽量跟其电路上标注的一样,我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同样6.2V的稳压管,功率不同,它的温飘不一样,现在我用的是2W的,几乎没有温飘,当时用的是0.5W的有温飘,用1W的好一点,但时间久了有1个-1个字在翻动,后来换成现在的2W,没有感觉·温飘,不晓得为啥跟功率有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要做的0—16V,辅助电源可以在5-8V,我是根据运放的最低和最高电压,推定用12V的,5--8V,你可查 ...

运放输入端有调节电阻,能不能将6.2稳压管改用5.1V再正向串接三只二极管(如4001)共7.2V,取二极管正向导通后有一定的温度补偿作用,来解决机内温度升高后,基准电压温飘缺点?

网友:
回楼主和文立刀先生,基准我已做好,用的是TL431,估计温飘不会太大,文立刀先生的提议是个好点子,但不知实际应用时,二极管的温飘会不会和基准稳压管同步,这要经过试验才知道,不过可以通过串联二极管的数量来使补偿趋于同步,值得一搞。今天翻箱倒柜找到了3个微型隔离型DC--DC转换器,输入18--36V,输出刚好是15V,打算用来做±15V给运放,这样辅助变压器就可省了,考虑到其输入电压最低18V,当市电下降或负载较重时整流输出可能会低于此值,想在其后用7809,7909做二次稳压。同时数字表头也用一个搞到15V,再经过二次稳压到5V进行供电。不知这样搞输出纹波会不会增大。还有,老顾摄影,我用的运放是082。

网友A:
我的电源昨晚已经装调好了,感觉对400MHz的无线电磁波比较敏感,因为我主要是用来带动对讲机的,怎么搞呀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毫伏级波纹是有的,测试方法不对吧?示波器功能开关太蒙,没看清楚。

哈哈,我也正想说,测试纹波电压示波器耦合要打在“AC(交流)”档,放在“DC”档是没法测出纹波电压的。不过楼主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板子也做得漂亮,赞一个!

网友G:
一个小问题.那个调压的电位器断路情况下,输出电压会升高还是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小问题.那个调压的电位器断路情况下,输出电压会升高还是降低?

左边(恒流)上面的断路,限制电流值会趋于0,当然不可能为0,下面的断路,电流必须大于   Vrfe/R(电流表内阻),恒流功能才开始起控。右边(稳压)上面的断路,输出电压接近0,下面的开路输出电压接近主滤波电容端电压。

网友:
楼主好手艺,我想自己搞一个可没有时间。

网友:
滤波那玩意在开关电源里很常见

网友:
这个不过 有台30V5A的电压跳不上去了 倒是可以折腾折腾

网友:
此电路不错,可以加以改进

网友:
楼主,这个调整管改用PNP型的可以不,手头只有PNP型的管子,

网友:
学学技术,正想换电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一早起来,发现漏了一张改的+ --12v电源图,现在补上,4楼的朋友,今晚下班后回去帮你测试一下,我手上 ...

也想弄,媳妇知道非扔了不可

网友:
和楼上有同感,想干点啥都得先想后果,谁让咱业余的呢。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兔子收藏了,准备做台

网友:
学习了,没有双绕组,单绕组半波输出正负电压

网友H:
老师,那个d651b三极管用什么能代替呀,找不到呀

网友:
很有借鉴意义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师,那个d651b三极管用什么能代替呀,找不到呀

BD651B达林顿管NPN  120V   8A  62.5W ,找个大功率三级管同极性的(NPN管,就可以了。)代用了

网友E:
楼主 你的稳压电源推动管换成放大倍数500 达林顿管,还能正常调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你的稳压电源推动管换成放大倍数500 达林顿管,还能正常调压吗

我这里用的就是D651B的管,放大倍数到没测试过是多少

网友:
我上次用了一个TIP120  不能调压,楼主方便的话,帮忙看看你的D651B 是不是达林顿三级管

楼主:
网上查下的资料是SI-NPN    DARL-L, 400V,4A,30W,还有是BD651B达林顿管NPN  120V   8A  62.5W,我不知那个是正确的。

网友:
楼主把原来的电源电路板给俺呗,我修起来用

网友A:
我的电源一步步的做好了,改天上图。我的调整管用的IGBT,082运放直接驱动,更简洁。我给她取名为“几何之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一步步的做好了,改天上图。我的调整管用的IGBT,082运放直接驱动,更简洁。我给她取名为“几何之美 ...

你敢不敢上图看看,电路图,成品图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一步步的做好了,改天上图。我的调整管用的IGBT,082运放直接驱动,更简洁。我给她取名为“几何之美 ...

上图看看呀,我也正在做。。。

网友:
图来了。不要说我臭美啊!哈哈。
±15V和数字表头用的
±15V和数字表头用的

网友A:
献丑喽....图片顺序乱了。还没完全搞完。0-18V可调,最大电流设置在3.5A,082直推IGBT,面板上有个盖盖,设定好电压电流后就把盖盖盖起,一面误操作改变。功率组件板子是刀刻的,其他都是洞洞板。保险丝是给那3个二次隔离电源模块提供保护的,模块的输入电压由那两个套了热缩管的铜柱子输送上去,导电支撑一举两得。三层PCB板叠加,板与板之间随着内部空间需要呈不规则形状,加上壳体和面板有多处流线弧状,电源开关,接线柱,调节电位器利用面板的下沉空间安装,灵感一来,故美其名曰:几何之美。

网友:
把电路图上传可以吗,想仿一个

网友I:
不错,上个原理图,看看082怎么推IGBT的

网友:
学习。电源烧了2个,回头仿个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错,上个原理图,看看082怎么推IGBT的

晚上画好图再贴上来。

网友J:
我在准备做一个用LM2576ADJ做的开关电源,另加坛里买的数字电压和电流表,还有一个BK50的输出6.3V和36V的变压器,就是一个从1.25V到37V的可调电源了。但私下里估计没有什么短路保护功能,可能还要完善,,,反正就是折腾吗!

网友:
工程不小啊, 差不多制造一台新的了。。。。。

网友(2014-04-04):
引用 网友H:
上图看看呀,我也正在做。。。

凭记忆就是这个样子的了。您要是没有二次DC-DC隔离模块,就要在变压器上多绕上两个绕组了,还要增加些原件,我的是使用的模块,简单得多了。

A区域:牛和功率板。B区域:控制板。C区域:二次隔离电源板。D区域:面板

A区域:牛和功率板。B区域:控制板。C区域:二次隔离电源板。D区域: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图看看呀,我也正在做。。。

凭记忆就是这个样子的了。您要是没有二次DC-DC隔离模块,就要在变压器上多绕上两个绕组了,还要增加些原件,我的是使用的模块,简单得多了。

网友A:
A牛和功率板,B控制板,C二次隔离电源板,D面板。

网友K:
用IGBT做线性输出就是胡闹,真是无知者无畏

网友:
咱这也是捣鼓的玩儿,行不行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不行咱改,不懂咱学,反正是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IGBT做线性输出就是胡闹,真是无知者无畏

有什么缺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A:
A牛和功率板,B控制板,C二次隔离电源板,D面板。

你这运放是单电源还是双的,还是你没画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运放是单电源还是双的,还是你没画

是双电源,由模1和模2提供。3个模块是隔离型的DC-DC,输出都是15V。

网友:
咱这也是捣鼓的玩儿,行不行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不行咱改,不懂咱学,反正是折腾。
楼主带一个大功率负载看看电压的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准备做一个用LM2576ADJ做的开关电源,另加坛里买的数字电压和电流表,还有一个BK50的输出6.3V和36V的变 ...

你好,跟我刚改完时一样,一下子懵了,其实,这是供电源的电流电压表,电压表你肯定会接了,不知电流表怎样接,你要注意了,不能在电源的正极串一取样电阻,取样电阻要串在负极,电流表的唯一一根线就接在取样电阻处,你仔细看一下我的图就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用IGBT做线性输出就是胡闹,真是无知者无畏

同感,但他的电压没我的高,我的是30V,他的只有18V,应该问题不太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感,但他的电压没我的高,我的是30V,他的只有18V,应该问题不太大吧?

用IGBT有什么缺点,说下

网友:
改造电源简便易行 很好的路子

网友:
楼主的变压器如果顺便加个隔离层接地,效果会更好。

网友:
手头有几个3ad18a和MJE11015、mje11011(达林顿)的PNP管,要怎么改电路才能用上啊,

网友:
手艺不错,高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点,在调试时,不知怎的,输出电压最高,调不下来,输出电流也就0.5A,一接负载,电压猛的一下掉到, ...

老师我也仿做了一个,但是带载电压掉的厉害,是不是变压器功率不够呀,还是有什么问题呀,变压器输出是直径0.8的铜线,

网友:
听详细的  学习

网友:
一直想学学做个好用的电源,看看这个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准备仿造一个.

网友:
问下楼主,电流调节电阻的接地点,接的是30V的地,不是辅助电源的地,满电压输出时,VREF对地的电压是36.2V吧 ?     电路中的地为什么是辅助电源的地啊?如果VREF对地6.2V,电压调节点电阻调到最大电压也不到1V,电路又怎么能在3A工作呢?  请楼主明示,应为我也想做一个,做之前我想把关键点的电压都算出来!!

网友:
很厉害啊,提一下楼主测试纹波方法不对,不可能没有纹波吧~若是没有那就美丽的不得了了

网友(2014-10-11):
引用 网友F:
运放输入端有调节电阻,能不能将6.2稳压管改用5.1V再正向串接三只二极管(如4001)共7.2V,取二极管正向 ...

用一个2DW的稳压管就行了

网友:
,你加绕15V进去,但是功率却没涨,已经不能叫恒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一步步的做好了,改天上图。我的调整管用的IGBT,082运放直接驱动,更简洁。我给她取名为“几何之美 ...

稳压恒流效果怎么样?给上一个电路图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献丑喽....图片顺序乱了。还没完全搞完。0-18V可调,最大电流设置在3.5A,082直推IGBT,面板上有个盖盖,设定 ...

那几个模块成本高了,不如用一个小变压器方便

网友(2014-12-28):
请问一下 电压调节的运放 2 、3脚并一个IN4733 5.1V 的稳压管 有什么作用

网友:
图文并茂,强人啊

网友:
   菜鸟真心求教。望楼主赐教。
1.请问为什么还要多弄一组电压来供电。可不可以直接在变压器位置用7824接24V电压?再用电阻分压得到12V电压做偏置呢?
2.基准用6.2V是怎么得来的呢?用5V或者9V可以吗?
3.输出位置接另一组变压器抽头,怎么也没看明白作用。。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发光二极管接反了,虽然没有在振荡,那肯定是无法调压。1运放使劲的拉低电压,1运放抬高电压,打架的结果电 ...

请教一下,我在别的论坛看过一张图
感觉应该和楼主的原理大致相同,但我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乱的一塌糊涂,好像multisim中的运放模型有问题

想问一下:
1、电流调节那个环是不是会“吞”掉电压调节环输出的电流,使得三极管B极电压低,关闭电源输出?
2、什么情况下运放的输出端能”吞“电流呢?负反馈高于正反馈吗?需不需要运放的Vdd低于0V供电?
3、什么运放能实现第二条的功能呢?所有的都可以吗?那我用multisim仿真的时候为啥用LM358就不行,换了NE5532就可以了呢?

有时间解答的话非常感谢!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

网友:
水平很高!

网友:
变压器功率的多大

网友:
学习改造电源

网友(2015-01-30):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昨晚已经装调好了,感觉对400MHz的无线电磁波比较敏感,因为我主要是用来带动对讲机的,怎么搞呀大 ...

直接用DCDC就可以,我们都这样用

网友:
很好.手上也有个坏电源,正想弄个电路重做,这回我这懒人有神福了,谢谢楼主

网友:
改得好。。。值得学习。。

网友:
干的不错就是那个绕变压器我的佩服一下,干嘛不把原来的电路修好呢!

网友:
直接用DCDC就可以,淘宝上有卖的,大功率恒流恒压的,效率很高。

网友:
锯条上反了

网友:
好技术啊。学习。

网友:
高手如云啊 ~~学习了

网友(2015-03-18):
哈哈,滤波器是彩电主板拆的吧,貌似看到一块老式电视改遥控的板子

网友:
真好的帖子,谢谢师傅分享

网友:
好技术,闲置好几个可调,看来要好好搞下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买的贵了,楼主的手艺不错

哪有便宜的,我要收个

网友:
楼主好手艺,一直想做个可调电源,想用两个24V开关电源改±0-30可调,也没时间折腾

网友:
仿制的不错,高精度恒流恒压电源不好做。

网友:
楼主的手艺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每次短路设置恒流值这个办法可以改进。

将那个电压表做个开关,切换下即可。

用电压表测量电流调节1K电阻,滑动臂(运放5脚接的那个那个电阻)对输出端的电压,即是恒流设定电流(1欧,1安对应1V,可以直读)。

网友(2015-04-18):
如果找个散热效果好的散热片  直接外装   不用风扇   是不是静音多了?

网友:
楼主做的挺不错的,纹波如何

网友:
DIY精神请继续发扬光大

网友:
我正在做,也是利用旧电源改造,这个电路正好实用。

网友M:
想弄个5A   0---30V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变压器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想弄个5A   0---30V不知道要用多大的变压器才可以

需要200W的变压器,还需要主动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