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aset短波电台收讯部自制

楼主(2014-03-05):
Paraset是一个二战期间由英国设计制造的短波间谍电台,收讯部采用6SK7单管再生——>6Sk7低放,发信部采用6V6单管晶振振荡。本次仅复制其收讯部

据资料介绍,本机收讯部频率覆盖3.5Mhz—8Mhz,灵敏度达-145db(未实测,仅从资料看来),可接收CW,AM,SSB等信号。

电路图在本帖最后

实际制作时,再生检波级采用6SK7,低放采用6N9P(前级)+6N8P并管(功放),其余一些元件参数有改动。

其中调谐部分改动较大,原线圈参数如下:

实际测试时发现高段只能覆盖到6MHz左右,于是减少32圈线圈的圈数,减少5圈左右,可覆盖到8MHz,接下来进一步的试验中,又减少了5圈,可以覆盖到17MHz。接下来我准备用李兹线(多股丝包线)重绕此线圈,希望进一步增加覆盖范围和接收性能。

调谐电容采用100pf空气单联,电容轴通过联轴器连接至减速旋钮轴上。该减速旋钮购于X宝,据说是某军用收信机上拆机得到的。旋钮非常精细,旋钮转大约50圈主轴转1圈。

制作完成后接上1.5m拉杆天线在窗前测试,接收效果令人满意。与德生PL600收音机对比,在3.5MHz—16MHz范围内,PL600能收到的信号本机均能收到,甚至灵敏度优于PL600,但选择性不佳,在广播电台比较密集的范围内串台比较严重,需要仔细调整再生和调谐才能将每个台区分出来。

在7MHz业余频率内,接收CW信号效果也不错,频率稳定,长时间工作频飘小。

用手头不同的6SK7实验,下图分别是南京6SK7,南京6K3P,RCA 6SK7,曙光6J8P(虽然截止特性不同但实测可用),东芝6SK7.

实际使用中,南京6SK7效果最好,再生点位置适中,再生调整平稳。RCA的6SK7噪声最小,但灵敏度貌似不是最高。

晚上在阳台测试,中国之声,经济之声,VOK(朝鲜之声)华语台和英语台,BBC,VOA,日本、东南亚电台声音洪亮,效果令人满意。

更多参考资料请大家自行百度Paraset

补充内容 (2014-3-5 22:28):

再生线圈绕制方法在23楼

补充内容 (2014-3-5 23:24):
最后电路图在26楼

楼主:
新人发帖,先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帖子要顶,做的很好有赖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要顶,做的很好有赖心。

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B:
楼主新入矿坛, 能做到这技术一定是高手,  欢迎加入矿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新入矿坛, 能做到这技术一定是高手,  欢迎加入矿坛

谢谢!我潜水好久了,才注册了一个账号,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做的小东西

网友C:
短波线圈不必用多股线,镀银线即可

网友D:
请提供更改后的线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线圈不必用多股线,镀银线即可

镀银线暂时没有,将来有机会可以试试。
这部电台的原型采用的是李兹线,我想可能这样可以提高Q值,也有可能这是当时那个年代的“特色”。

晚上绕好新线圈,试试效果有没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提供更改后的线路图。

除了再生线圈的调谐部分减少10圈左右外,其余改动都在音频放大部分,比如耦合电容的容量、用6N9P代替6SK7等等,这些都很随意的。

具体电路图在最后定型后再上

网友E:
这做的事电台吗,能发射吗?

网友F:
是搞点发射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做的事电台吗,能发射吗?

是电台的收讯部,不能发射。发射需要相关执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搞点发射一试

呃。。。还是等有了执照再玩发射吧

网友G:
南京管比较好。再生机选择性不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南京管比较好。再生机选择性不好解决。

确实如此。选择性问题貌似只有通过提高调谐回路的Q值来解决。

网友H:
学习中,先学习莫尔斯码。等有了点技术在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蜂房扼流圈难搞,100p可调难搞,望洋兴叹啊,佩服楼主。

哈哈,我都是从X宝上买的,那个扼流圈一个1.4mh,电路需要2.5mh,我就把它们串起来用了。空气电容更巧合,我是在一个卖袜子的网店里找到的。连容量都没标。好在外文网站上有详细的图纸,我数了数片数,发现此两者一致,就买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中,先学习莫尔斯码。等有了点技术在玩吧。

电码我也不是太懂,一起学习吧!

网友J:
这个得顶一下,眼馋这个小机器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得顶一下,眼馋这个小机器很久了……

嗯,我是最近才发现的,就一口气做出来了

楼主:
最后定型的再生线圈绕制方法如下:

先制作直径2.54cm(1英寸)的骨架,我是用硬卡纸在RCA铁壳6SK7上卷成的,用双面胶粘牢。卡纸长度约30cm,宽3.5cm。骨架卷好后,发现实际直径2.7cm左右,但不影响使用。

将双面胶贴在骨架上

用0.07X28 李兹线(直径0.6mm左右)绕制
分别绕25圈(次级,调谐),紧接着绕3圈(再生),然后间隔2mm再绕4圈(初级,接天线)。绕好后注意上锡,一定要将李兹线的每一股细线都上锡(用烙铁较长时间反复压摩、上锡),否则效果打折

线圈绕好后替换掉原来的漆包线绕的线圈。上电试验。发现效果提升明显,串台减少,选择性提高,再生调节也变得更加平滑和容易。此次的频率覆盖范围2.5mhz—21mhz,高频段频率分布十分密集,好在调谐电容上的减速旋钮非常精细,调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

之前有朋友回复说用镀银线,我手头还没有镀银线,将来有机会试过再做对比。

再上两张测试时的图片

这个蓝色的箱子是我自制的高压稳压电源,LM317+BU508分压,下次详细说说这个电源,设计制作过程非常曲折

网友K:
高手,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希望更进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K:
高手,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希望更进一步

哈哈,我只是普通的爱好者而已。要说改进,下次可以尝试一下带高放的再生收信机,弄个高放、再生联合调谐的机器,应该灵敏度会更进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提供更改后的线路图。

最后的电路图如下:

Multisim元件参数太小看不清,还是手画吧。。。

补充内容 (2014-3-6 14:55):
电路图音频放大最后一级6N8P有个错误,栅极对地电阻未画出。
制作时用220K--470K电阻均可

网友L:
内容
非常厉害!
请问能用普通管如6k4、6n3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内容
非常厉害!
请问能用普通管如6k4、6n3代替吗?

谢谢支持!
完全可以,我在第一次试验的时候就用的6K4和6N1。相较再生管,音频放大管(低放)的选取更随意一些

网友M:
天线不能太小吧。是不是拉几十米?

网友:
回头我用6P1,6K4*2试验一下。输出变压器用求是兄的10K输出变压器。当然了,也可以将6K4换成6J1.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天线不能太小吧。是不是拉几十米?

1.2m拉杆天线,收7mhz的业余CW信号非常热闹,收各广播电台声音洪亮震耳。
长天线干扰反倒不容易控制。当然,有条件也可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