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尺子

楼主(2014-03-06):
很好用的屏幕尺,不用拿着尺子在屏幕上量了

楼主:
还可以输入矫正值

网友:
好东东,下载了,谢谢了!

楼主:
您的回复是我发帖的动力,这类软件还有不少呢

网友:
大哥,小弟下载了,谢谢了!

网友:
实用的工具,下载了,谢谢!

网友:
下载了,不错,但是实际尺寸有误差,
软件上200毫米,实际上用尺子量却又210毫米,不知道什么原因?
哦!原来需要校正,我把数字输入220之后,就准确了。不错用用还可以。

网友:
这尺子好啊,不知道有没有量角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