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白光原厂电路图

楼主(2014-03-06):
T12白光原厂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三芯的,多了一片431,IC供电是12V的,应该是交流供电的,大致看了就这么多

整流以后未滤波就给T12,很巧妙,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2015-01-31):
引用 网友B:
这是原厂图吗?怎么和白菜白光原理差不多?我记得原厂图上T12的热电偶电压是通过差分电路输入并放大的,抗干 ...

不是你记错了,这个根本不是原厂白光的电路图。白光的942 和951 焊台都是由单片机控制的,这个只是复杂一点的白菜,貌似成品用的是936的外壳。

网友A(2014-03-06):
输出是三芯的,多了一片431,IC供电是12V的,应该是交流供电的,大致看了就这么多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收藏备用。

网友C:
这根本不是T12用的,T12只有2个接线(不包括地),这个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根本不是T12用的,T12只有2个接线(不包括地),这个怎么用?

朋友,非得把输入输出接口、变压器都画出来吗?这是T12的主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根本不是T12用的,T12只有2个接线(不包括地),这个怎么用?

2脚是烙铁架检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根本不是T12用的,T12只有2个接线(不包括地),这个怎么用?

估计你是用的白菜班的,白菜的当然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你是用的白菜班的,白菜的当然没有这个功能了

的确白菜班毕业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奉献,收藏了

网友(2014-04-14):
学习了正品白光T12控制电路。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收藏备用。同问:插头的2脚接烙铁的什么地方?

网友:
虽然看不懂,估计和白菜电路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