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改绕了USI耳机

楼主(2014-03-06):
我是台湾的朋友,最近看到这论坛谈到舌簧耳机就想到从前玩矿机,還有甲板耳机.
USI 1614型甲板耳机原來的功用是无源电话又稱声力电话的话筒及听筒,所以把二个连结,有效通话距離可达到6公里以上.
以前台湾有拆废五金時期要买買几百个都有, 一个1元,要是時間能回到从前那就 哈哈哈! 全买!
然後想想看睡在USI耳机堆裡的感覚.最近在百宝箱裡拼命找,縂算找到了几个,与大家分享一下.
之後又看到许多矿友改绕高阻耳机,一時心养也來绕看看.
首先找來0.03mm的线但感觉太脆弱,便用0.05mm线试绕,共绕了5000T剛好九分滿,电阻4.3K ,电感16H,換算Z=100K実測80K.
试听结果強台音量不变,弱台清晰度明顕提高 ,音貭更是好很多,变壓器也省了.
改绕心得,个人觉得用0.05线绕成Z=100K与电路似乎很匹配,效果很好,強度也夠.
以上分享有请各位高手指正.
(第一次PO文目前還不会貼圖)

网友:
直流电阻4.3K.电感量16H很好了.耳机会很灵敏的.高!

网友:
头次见台湾朋友.欢迎!

网友:
歡迎臺灣同胞來到礦壇,今后我們就是壇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欢迎台湾朋友。

感谢大家熱烈招呼!

在此已経很久了.還在學習中.

网友B:
首先欢迎来自宝岛台湾的新坛友给点见义,重绕不要用太细的线,也没有必要绕那么多圏。线太细了,线阻会加大,白白吃掉一部分矿机电流,圈数多,电感量太太,交流阻抗也会加大。如今矿机己经进入了3DQ时代,一味地加大耳机的阻抗己经没有多少意义了。学习过李版主的一个帖子,讲的好象是3DQ的最佳匹配阻抗是1k,你可以用0.07或0.1的线,重绕个1k的线圈试试。

网友B:
今天没分了有分的同志们给这位台湾的朋友加点分,让他快一点成为正式会员

网友:
   楼主能否上个图

网友C:
请楼主测量一下USI1614原线圈的线径是多少?圈数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天没分了有分的同志们给这位台湾的朋友加点分,让他快一点成为正式会员

我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加了。

转正了

网友:
欢迎宝岛台湾的矿友!!
如果方法得当,用0.03的线改绕耳机也不困难,几年前不少本坛的矿友用0.025的线绕耳机都成功了,可查阅一下以前的帖子。
如果用高Q调谐回路配高RD二极管求得高灵敏度的性能,就要用高阻或超高阻耳机,USI非常适合改造成超高阻耳机。
您的这个帖子如果能配上照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测量一下USI1614原线圈的线径是多少?圈数是多少?

大家真是熱情,有点受寵若惊.
因资料不在手边,记得线径是0.12,电阻6.3圈数1200T电感約200mH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真是熱情,有点受寵若惊.
因资料不在手边,记得线径是0.12,电阻6.3圈数1200T电感約200mH

打太快了,电阻是63歐才対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太快了,电阻是63歐才対

上述数据,原来的灵敏度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欢迎来自宝岛台湾的新坛友给点见义,重绕不要用太细的线,也没有必要绕那么多圏。线太细了,线 ...

谢谢珍貴建言,
另外又试验了在不匹配的情況下耳机阻抗与音貭的関係,有以下結论
耳机阻抗过低会让低音旁通而感覚声音尖銳
耳机阻抗过高会阻挡高音而感覚声音低沉
所以良好的匹配可以得到最佳音貭.

网友:
台湾有福气,能买到晶体耳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珍貴建言,
另外又试验了在不匹配的情況下耳机阻抗与音貭的関係,有以下結论
耳机阻抗过低会让低音旁 ...

有人认为(大多数人这么认为)耳机的阻抗回影响检波元件的检波性能。其实不然,耳机机的阻抗配匹配只是把检波后的音频分量固定在一个固定频率上的问题。如果说2200P的电容和一个多少mH的耳机之间,肯定是个湝振回路吧,把所有理论家都请出来,谁敢说不是。哈哈,矿机的学问很深,其中检波后的电容並联耳机电感量的並联谐振.是个很大的课问。很多人改耳机,一味追求阻抗的提高,着实不可取。问题的关键是滤波电容的品质,Q值和耳机构成的音频谐掁的问题。说白了,老人都说SC2一300灵敏,新人都说SHH一1灵敏,这就是每个人的耳朵不一样的音频敏感性不一样。即使是音频检查的设计备也是很难说的清楚的,哈哈,矿机耳机没有最好的,只有和耳朵最匹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珍貴建言,
另外又试验了在不匹配的情況下耳机阻抗与音貭的関係,有以下結论
耳机阻抗过低会让低音旁 ...

非常正确!这一现象描述的很准确!这一现象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解释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珍貴建言,
另外又试验了在不匹配的情況下耳机阻抗与音貭的関係,有以下結论
耳机阻抗过低会让低音旁 ...

对于舌簧耳机和舌簧片的弹性也有关系,看看Sc2一300的簧片,再看看SHH一1的簧片,刚性差很多呀。 舌簧片长的耳机低音性能好,滤波电容住大了选。反之也是如此。

网友:
不同阻抗耳机的线包电阻之间没有可比性!耳机阻抗中线包电阻所占的比例才有比较的意义,形象的比喻这就是耳机的“Q值“,比如说A耳机阻抗是300欧线包电阻是30欧,B耳机阻抗是100K线包电阻是1K,两只耳机的结构完全相同,在同样的音频功率下B耳机的铜损只有A耳机的十分之一,B耳机的灵敏度要明显高于A耳机。
如果只是机械的认为A耳机30欧的线阻远远小于B耳机的1K线阻,所以A耳机灵敏度高于B耳机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这种错误认识的原因在于没有认真分析计算而想当然得出的结论,只要粗略的估算一下就知道了,如果在相等的音频功率下这只线阻只有30欧的低阻耳机线包电阻上产生的音频功率损耗要远远大于这只线阻1K的高阻耳机的线阻损耗。
在同样的音频功率下阻抗高的耳机通过的音频电流一定小于阻抗低的耳机,所以这时如果两只耳机的线阻相同则阻抗高的耳机的铜损就小,所以阻抗高的耳机线阻高些铜损未必大。

至于耳机的阻抗当然是匹配最好!目前看在二极管检波的矿机中,高Q调谐回路的Q值达到几百已不困难,超千Q的线圈也有矿友研制出来了(麦老师、梁兄和99版主都有实际制作的介绍),通过矿友的努力高RD的二极管也找到不少,RD大于1兆欧甚至再高的二极管都能得到。但是在矿友这几年的努力下在 Rp=Rd=RL或3Rp=Rd=RL 中的RL一直还没有能达到等式的要求,无论是匹配变压器的最高阻抗还是耳机的阻抗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才能做到真正的Rp=Rd=RL或3Rp=Rd=RL,这种阻抗的提高无论是改造耳机或是制作变压器都能达到目的,但是都存在较大的困难,据以往的消息看,目前国内改造耳机最高的阻抗记录(恐怕在国际上也是)是本坛元老会员tnlby先生创造并保持的,虽然他没有实测过这只耳机的阻抗(由于阻抗太高,测量太困难),但是大致估计阻抗在6、7百K左右,离高Q条件下实现Rp=Rd=RL或3Rp=Rd=RL尚有差距,还需要有高手矿友继续努力打破这一国内和世界纪录,使RL更接近匹配值!有些矿友可能并不了解这一原理和事实,才会认为大家是在无谓的追求耳机高阻抗,这些资深矿友通过几年的努力取得的成绩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不会去做毫无疑义的事,这些成绩也得到了国外矿友的认可。

不要说有了3DQ就不用研究二极管检波矿机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都还没研究透。

网友:
还处在学习阶段,非常喜欢参与聆听。

网友:
同胞你好,欢迎加入矿坛,顶你。

网友:
很漂亮啊啊啊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真是熱情,有点受寵若惊.
因资料不在手边,记得线径是0.12,电阻6.3圈数1200T电感約200mH

谢谢!0.12的线径包括漆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0.12的线径包括漆皮吗?

一般在讲的漆包线径都是含漆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在讲的漆包线径都是含漆皮的.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欢迎台湾朋友

感谢您的熱情招呼!我会常上來!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家真是熱情,有点受寵若惊.
因资料不在手边,记得线径是0.12,电阻6.3圈数1200T电感約200mH

今天再仔细量一次,UA1614原來线径是0.14mm才正确,1200T 63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仔细量一次,UA1614原來线径是0.14mm才正确,1200T 63欧.

谢谢更正数据。

网友F:
一般商品漆包线厂家标注的线径是不含漆皮的純线径。

网友:
耳机的线圈也可以自己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商品漆包线厂家标注的线径是不含漆皮的純线径。

您說的正确,我看過测量前先用溶剂浸泡数小時,或用火烧一下待漆皮脫落後测量 .
但極细的線一般很難做到.就和着量.,不知大家是否一様.

网友:
欢迎宝岛台湾的矿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