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做了一个MF47F的外置电池

楼主(2014-03-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提供一个测高阻值电阻阻值的方法,但不常用。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除万用表功能外,同时包括了一台摇表功能。

网友:
这个要顶,自己动手玩的才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一台电暧器)睡觉时家里的漏电开关突然跳闸,满屋的电器每拔1个,打一次漏电开关,拔到电暧器漏电 ...

请问,三个电压是升压后分压出来的,请上个线路图,谢谢。

网友:
同上,等电路图,多谢了

网友:
用电蚊拍上那个电路板改制,材料易得。

网友:
根据电表的欧姆档电池电压和中心阻值来扩展和配套。

最好在原表的高阻档扩展,比方说,某一块表的10K欧姆档,通常是1.5伏和9伏电池串接供电的,总电压为10.5伏,扩展成100K档电压扩展10倍,如果在欧姆档上串接的话,变换器提供105伏-10.5伏=95伏就够了,如果扩展1M档的话,电压扩展100倍,即1050伏,减去已有的电池电压10.5伏,1040伏就够了。中心阻值也是按照上面的倍率扩展,串接时,扣除原有电表内的电阻。

上述扩展是以串接在欧姆档电路中为例,这样就可以利用原表头欧姆刻度读数,十分的方便,还可以利用欧姆调零电位器调零。

等效电路如下:

网友B:
二· 保持使用1.5V的电池,使用灵敏度0.1uA的表头(可以使用100倍的运放电路实现)。
这个办法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二· 保持使用1.5V的电池,使用灵敏度0.1uA的表头(可以使用100倍的运放电路实现)。
这个办法好!

这个只能测试大阻值,对漏电、耐压试验基本上无用!

很多器件需要施加一定电压之后才会表现真面目,三极管的击穿电压、电器的绝缘性能、电容的漏电,在1.5伏电压下很难反映出来的。

网友D:
应该做成150V和1500V两档输出,用RX1K档,内部串的电阻调整一下。
倍压电路的内阻太高,直接升压要好很多,另外输入电压最好有稳压措施,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
用150V和1500V两档输出的好处是可以测晶体管的击穿压,可以在面板上画一条30小格的刻度(反刻度,最左端为1500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做成150V和1500V两档输出,用RX1K档,内部串的电阻调整一下。
倍压电路的内阻太高,直接升压要好很多, ...

用1K档电流比10K档大,会加重高压发生器的负担;不用与原表欧姆档电池电压倍率的电压,原表欧姆档刻度无法读数;耐压显示根据欧姆档电压满度值近似与10为倍率关系(10.5伏),读取也很方便。

提高电压增加测试范围,但是会带来读数不便。

网友:
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测试大阻值,对漏电、耐压试验基本上无用!

很多器件需要施加一定电压之后才会表现真面目, ...

仅仅测量大阻值的电阻,用运放升高万能表的灵敏度即可实现,我手里的DF-1B繁用表的R×1M档,也就使用的1.5V的电池。

如果测量耐压,或者测量高电压下的漏电,才需要使用的楼主那样的高压测试电路。

当然如果手里有摇表(我有500V和1000V的摇表各一只),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仅仅测量大阻值的电阻,用运放升高万能表的灵敏度即可实现,我手里的DF-1B繁用表的R×1M档,也就使用的1. ...

是这样。

低压大电阻测试的概率不多,实用中倒是在高压下测试大电阻的可能更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取舍。

一个简单有效的附件,提升了电表的功能,方便了操作,动动手有乐趣又能实用!

网友:
不错,学习了,就是升压变压器制作有点难度

网友:
这个黑盒子,MS是某款电源的壳子

网友F(2014-12-29):
传说中的武林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传说中的武林高手

欢迎河北朋友加入玩表行业,鼓励一下

网友:
携带不放便

网友:
顶一下,不错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