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彩电缺颜色,

楼主(2014-03-09):
故障现象如图,看样是缺绿色,测尾板三枪电压都是200V,加速极电压500V,除显像管问题外,还有那些可能出问题的地方。请指教。
这部电视一直用得挺正常。买了新电视后,放在出租房里用,昨天去收房子,房客说颜色不好,可打开电源连指示灯都不亮。
我以为消磁电阻短路烧了保险,扣了50元就放房客走了。
没想到保险没烧,不通电是接插件接触不良。颜色不好也不是消磁的问题,麻烦比较大了。
在潮湿的环境里,许多电器的故障往往是闲置时发生的。可用风筒吹了好久也没有效果。

楼主:
我家的电视也是绿色少,显得亮度低了,想自己开盖调一下,视放板上一个调节电阻也没有。
可能你那是使用总线的新款电视。我这老电视倒是有可调电阻,调尾板半可变有可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枪的电压都相同,难道是管座有问题?

可能性不大,但既然有可能,等下我就把管座拆下来检查。谢谢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枪的电压都相同,难道是管座有问题?

如果通往视放板的接插件,视放板元件、焊点没问题,补焊色解码集成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通往视放板的接插件,视放板元件、焊点没问题,补焊色解码集成电路试试。

好吧,可疑的地方都查查,可能的方法都试试。

网友C:
显像管灯丝单独供电,测绿枪发射能力,判断是否显像管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灯丝单独供电,测绿枪发射能力,判断是否显像管引起的。

人老了,时间长不搞,手生,脑子也不灵活。
是个确定故障根源的好办法,我试试。
谢谢指点。

网友D:
补焊视放板

网友:
把显像管绿枪瞬间对地短路  看能不能出现绿色回扫线  基本能判断是不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E:
会不会是显像管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补焊视放板

维修顺序先简单后复杂,赞成补焊视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像管灯丝单独供电,测绿枪发射能力,判断是否显像管引起的。

记得灯丝是12v,太亮,降到9v,还有0.8A电流(难道是6V灯丝)。
100欧姆档,测得
3脚KG,1.8K;
5脚KR,1.6K;
8脚KB,1.4K。
好像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能性不大,但既然有可能,等下我就把管座拆下来检查。谢谢关注。

拔出尾板,把管脚都用砂纸打了一遍,无效。

网友G:
三枪200v,显像管还能亮,早截止了.灯丝6.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枪200v,显像管还能亮,早截止了.灯丝6.3v的.

KG,220V。KR,180v。KB,180V。
是电压不对吗。好像不是接触不良一类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显像管的问题

二十多年的显像管了,有问题也属正常,但此前颜色一直鲜艳。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家的电视也是绿色少,显得亮度低了,想自己开盖调一下,视放板上一个调节电阻也没有。

调尾板半可变,倒是可以改变绿枪电压为180V,并保持三枪电压平衡。但是越调颜色越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焊视放板

补焊视放板,无效。检查接插件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维修顺序先简单后复杂,赞成补焊视放板。

补焊视放板,无效。检查视放板接插件,完好。调节半可变,各枪电压都达到180V,颜色更难看了。
下午房客就要入住,没时间和精力修,也没有修理价值了。50元卖给收旧电器的。
顺手又一百元买了台25寸康佳彩电,还带重低音,图声俱佳,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添麻烦了。

网友H:
把视放矩阵板上那些调黑白平衡的电位器都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视放矩阵板上那些调黑白平衡的电位器都换新吧!

好像不是那里的问题。
再好的机器,也已经二十多年,器件严重老化,进入故障高发期。
再说目前行情也没有修理价值,所以已经当废品处理了。
谢谢关注。

网友I:
这种现象一般大多是绿枪老化了或绿枪灯丝断了,电路一般出现的问题不多,修不如换一个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现象一般大多是绿枪老化了或绿枪灯丝断了,电路一般出现的问题不多,修不如换一个省事!

说得对,从经济的实用的角度说,修不如换。

网友(2014-04-10):
引用 楼主:
调尾板半可变,倒是可以改变绿枪电压为180V,并保持三枪电压平衡。但是越调颜色越难看。

解码集成电路补焊了?可变电阻不能随便调,挺好的一台电视被你糟蹋了

网友(2014-06-29):
这种颜色看长最容易出的现象,没有修的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