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简易.正规绕制中周变压器

楼主(2014-03-10):
一提起绕中周.个个都面有难色.打了几十年工的粗手指.一拿起那头发丝般的漆包线和脆弱的线圈座.一绕就线断.再绕座子被

夹裂了

其实如果没有绕线机.只要造个简易绕中周旋架.即使绕一组中周.一会儿就绕好了

但是.中周线圈那是首.那是末?我们来作个调查javascript:;

原来基本都是如图的底视图这样排列;初级;首端;接C极及电容      抽头;接电源.       末端;接电容

待续

日本制的中周

日本制的中周

拆去外壳

拆去外壳

看到线的排序

看到线的排序

韓国制的中周

韓国制的中周

脫去外壳

脫去外壳

看到线头的排序

看到线头的排序

在电路板上看到一个高频变压排序也一样

在电路板上看到一个高频变压排序也一样

一个TTF-2中周

一个TTF-2中周

一个TTF-1中周

一个TTF-1中周

楼主:
绕制的排序是这样;

  A; 先绕接C极端.到抽头处剪断.

  B; 然后绕制次级

  C; 再在抽头处接上线.绕完初级

绕法不可改动.改动后装机发生啸叫声无任何方法可排除

焊接要注意;把【上锡】和【焊接】两步严格分开.否则会焊坏基座的塑料的.后期生产的漆包线不必去漆.漆是自溶的

未完.要做家务

楼主(2018-08-03):
引用 网友A:
有过自制中周经验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体会:自制中周,其实比想象容易得多。中周绕组匝数有限,用绕线机反而 ...

1;无论您绕一个中周还是一堆中周,机绕都不会慢于手绕,

2;手绕无法解决五个线头,首端末端是否搞错要反复测量.        机绕焊一个接头绕一个线圈,保证不错首端末端

3;前面己经说过,要继承前辈不扭绕漆包线的优良传统.不要在你们这代人断了香火,而手绕就会扭绕漆包线,

破坏漆层与铜线的粘连,前面己举了例子;一个女技术工把徒弟不用放线架把供线圈筒放在地面绕的线用铁剪全部剪断,

把这些漆包线掉到垃圾筒,要学徒重绕,这种扭转漆包线绕的电机会飞火烧线圈报废的

4;用正规绕中周----机绕的一套方法,锻炼中国无线电爱好者爱好规划,作准备,有系统完成一件无线电制作。

我们无论在网上,还是HAM读本上,看到国外无线DIY作品都与商品无异,

而中国无线DIY很多在一块三尖八角的线路板上象十只八只蜘蛛一样爬着零件,

有些高级机上面是齿轮,侧面是空气电容,喇叭在台边吊在半空这样,一点都不大体,不能出场,更不

要说整机设计风格色调,左右手操控容易,人性化等。

老一辈无线电爱好者寄希望于年青一代无线电爱好者;有系统/有计划.有数字设计/计算有原理图实体图,有备件表,

有零件格盒.系统地.精心做漂亮每一件作品.改变老是羡慕外国业余者作品的情况.

有了无线DIY优良习惯,反过来使一个人一生在社会上作为,作风,品格,都是有极大启发作用的。

网友(2014-03-11):
引用 楼主:
一些AM中周/本振数据.本帖完

这两种中频变压器,其次级的接线方法恰是相反的。一般来说,哪种更合理些呢?

楼主:
造个简易绕中周【机】javascript:;

对应在底座和立柱上钻三个孔

对应在底座和立柱上钻三个孔

找支废园珠笔一段金属线.几个木罗丝

找支废园珠笔一段金属线.几个木罗丝

把转轴装上.用石腊粘上中周座.就可绕线用了

把转轴装上.用石腊粘上中周座.就可绕线用了

网友:
石蜡还要加点松香固定 磁芯不易脱落。

楼主:
拆看了一堆中周.只有一个初级绕法不同.其他全部如图javascript:;

TTF-1对不上.用园珠笔顶部的接轴连接腊粘

TTF-1对不上.用园珠笔顶部的接轴连接腊粘

如有普通绕线机以腊固定TTF-2骨架

如有普通绕线机以腊固定TTF-2骨架

细部

细部

軸是经銼平才可配TTF-2座还发现中心定位孔有罗紋

軸是经銼平才可配TTF-2座还发现中心定位孔有罗紋

在中心孔罗纹配上罗丝.稍修一下丝头.就可用石腊粘上TTF-1中周座基了

在中心孔罗纹配上罗丝.稍修一下丝头.就可用石腊粘上TTF-1中周座基了

楼主:
一些AM中周/本振数据.本帖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些AM中周/本振数据.本帖完

shiuyipyuen版主把绕制中周的方法用文字和图片详细的展现出来,这对于DIY者少走弯路和保证质量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网友:
图文并茂   简单实用

网友B:
有shiuyipyuen版主的文章再加上suhonggui老师的制作,做个收音机so eas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shiuyipyuen版主的文章再加上suhonggui老师的制作,做个收音机so easy.

其实真不是SO EASY啊,,,,不过心要静,手要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失败。。。最终完成后可以说so easy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真不是SO EASY啊,,,,不过心要静,手要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失败。。。最终完成后可以说so easy ...

我的体会是不盲目求成。

第一选择好电路图,并把它读懂弄明白;
第二把好元件质量关,检测元件绝不马虎;
第三电路连接复核检查确保不发生错误。

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怎么能不正常呢?

网友:
好贴好资料!喜欢搞收音机朋友的最爱,感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体会是不盲目求成。

第一选择好电路图,并把它读懂弄明白;

我说的是所有零件都是自己做,而不是买现成的
比如PCB刀刻或者铆钉。
变压器自己用中频变压器自己绕,中周自己绕,天线自己绕,就差可变电容不自己绕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