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苹果ipod mini MP3播放器更换CF卡

楼主(2014-03-11):
    去年从矿坛收了一台粉色的苹果ipod mini MP3播放器,除电池续航能力不足外,播放效果不错。前段时间估计被小孩摔过,不能进入播放状态。经网络搜索,说是ipod mini被摔后里面的微硬盘极易损坏,且难以修复,但可以用CF卡进行更换!刚好手里有一块为sony单反照相机备用的8G容量的CF卡,决定拆开一试。
    摔坏的苹果ipod mini MP3播放器
首先拆下下封盖,原封盖丢了,这个是用超市提货卡diy的
再卸下不锈钢卡扣
拨开转盘排线连接头,这一步要相当小心,不注意就会把排线弄断(我就弄断了!)
拆下上封盖
用小螺丝刀卸下2颗小螺丝,抽出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的4G微硬盘
用来更换的CF卡
注意要133X的CF卡才能用
将微硬盘从电路板上拆下,拨出针插
将针插插进CF卡,注意方向别插反
将CF卡安装到电路板上
由于电池不行了,测量其尺寸,寻找可代换电池,原配电池尺寸为40mm长,30mm宽,4mm厚
从某宝买来的代用电池,尺寸为40mm长,30mm宽,5mm厚,注意5mm是极限厚度,再多将无法装入机壳
换上新电池
最后修复排线
将电路板装入机壳,连上转盘排线,拧紧小螺丝,安装好卡扣和上、下封盖,大功告成
最后补充说明一下,更换为CF卡后,需要连接电脑,通过iTunes下载ipod相关软件,并同步歌曲后才能正常使用。
补充内容 (2014-3-11 14:28):
微硬盘更换为CF卡后,不容易坏而且省电,重量也轻一点。

楼主:
楼主好手艺!
我还有个很老的ipod nano,基本不能用了,电池不行了
ipod nano的电池也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A:
ipod nano的电池也有可以代换的!
真的吗?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还可以换啊,我看它薄薄的两头堵,貌似是灌胶的,打不开啊

楼主:
这里有拆机图
http://group.zol.com.cn/15/19_143934.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我一直不知道那个还可以换啊,我看它薄薄的两头堵,貌似是灌胶的,打不开啊

这里有拆机图
http://group.zol.com.cn/15/19_143934.html

网友B:
传说中的手工帝难道就是楼主吗?那个排线断了咋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手工帝难道就是楼主吗?那个排线断了咋修的?

在排线上使用跳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拆机图
http://group.zol.com.cn/15/19_143934.html

真是谢谢楼主,我一直以为那个是打不开的,这下长见识了

网友C:
过程是一种享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程是一种享受......

对极了!就这么回事。

网友D:
不错啊!可以将小容量换成大容量的,不知道I PAD能不能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可以将小容量换成大容量的,不知道I PAD能不能换

是啊!楼主好手艺、不知道研究没研究过ipad固态盘的升级更换?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知可行不?

网友:
希望看到无所不能的矿坛出现高手升级ipad乃至iphon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啊!可以将小容量换成大容量的,不知道I PAD能不能换

没玩过iPad!请其他坛友说说

网友E:
我有个160GB的ipod音质个人觉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160GB的ipod音质个人觉得不错。

好大的容量!

网友:
没玩过,涨知识

网友(2014-08-15):
楼主会修理ipod么,家里有nano 2,5,有video u2,有ipod彩屏photo等需要修理...

网友F:
老朋友好手艺。。。我也是通过此法换了MINI的硬盘,由原来的6G换成了8G。。。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朋友好手艺。。。我也是通过此法换了MINI的硬盘,由原来的6G换成了8G。。。

你才是高手呢!

网友G(2014-10-23):
硬盘还在吗想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硬盘还在吗想收藏

坏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的啊!--------

是的 扣扣联系13843820326

网友:
不错。。我手上有个微软的,下次试试。传言的多用cf卡还会稍微省电点

网友(2014-12-09):
这手艺,秒到家了

网友:
高手呀,你排线拆断?

网友:
矿坛的高人还真是多啊,学习了

网友(2015-03-01):
不仅仅是妙手回春呀,还是锦上添花呀!

网友H:
这要胆大心细,我修一个MP3就是搞断排线,现在还扔那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要胆大心细,我修一个MP3就是搞断排线,现在还扔那儿

设法用跳线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法用跳线修复!

懒得修了,屏幕也需要换

网友:
换过后期的那种东芝1.8寸硬盘的POD真是一段难忘的倒霉事啊

网友:
拆除排线座时用弯头镊子就可以无损拆开了

网友(2015-07-23):
厉害呀!哪天也试一试

网友I(2018-01-18):
请教下按键是怎样拆下来的呢?我翘起了低下的黑色卡扣拉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用错方法了。

网友:
苹果播放器的工艺还真不错,楼主的手艺更了不起!

网友(2018-03-25):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按键是怎样拆下来的呢?我翘起了低下的黑色卡扣拉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用错方法了。

用手使劲压下按钮的同时往前推,注意不要机壳磨到按键

网友:
我也有个IPOD  NANO 6,电池不耐用了,听歌三四个小时,最喜欢这款了,因为有收音机功能。想换电池,但是没技术,不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楼主好手艺、不知道研究没研究过ipad固态盘的升级更换?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知可行不?

IPAD扩容硬盘应该我IPHONE差不多吧,现在大街上好多人都可以做了,只是得找手艺好的,要不风险太大了

网友:
最喜欢看这种技术贴,学习点思路

网友:
狗尾续貂,扯一下。。。。。。楼主更换的电池厚度还可以压缩。。。。。。把保护皮撕掉还能压缩0.5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