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q短波线圈

楼主(2014-03-11):
专门为3dq短波矿机研制的短波磁棒线圈。谐振线圈电感量4.5uh
为了提高谐振线圈的品质,谐振线圈采用1.0特氟龙镀银线。

网友A:
你好,沙发让我占了,谢谢分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沙发让我占了,谢谢分妾

这可是个好东西,沈阳目前阴天转动可变,到处是台,最响的一个中国之声,8ua.和那个镀银可变电感线圈比,强多了。

网友B:
这个强大,效果好,体积小 ,有时间我也仿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强大,效果好,体积小 ,有时间我也仿制一个

试过很多短波线圏,铜的,镀银的,大的,小的,和这套磁棒线圏比,跟本不值一提。

网友:
一句话好

网友:
楼主矿坛页面好多广告

网友C:
你现在用多长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用多长天线?

50米的细铁丝。架在一楼顶上,离屋顶1米多点。是专门为接收短波架的,中波不给力。新架设的40米铜天线,离地6米悬空,还没投入使用,估计威力巨大。就是这同一根天线,也试过其他形式的线圈,最好的最那个发射车上的可变电感线圏,但是和这个线圈没法比。这个线圈的𠃊2如果不用镀银线,只用和𠃊1,𠃊3一样的0.5的漆包线,效果也很好,如果3个线圏都用单芯镀银线,估计选择性方面还会提高。这个线圏设计的思路从根本上摆脱了短波矿机线圈大,线径粗,镀银好的关点,这个线圏是以结构取得优势,L1是天线线圏,它的做用是把天线接受的电磁波转化为电磁场,没有选择性的。L2是调谐线圏,它是把固定频率的电磁波吸收提取出来,同时提供给3DQ的两个栅极G1,G2,由于3DQ的栅极相当于电子管的栅极,输入阻抗很高,所以L2线圏在检波时受到检波元件影响大大小于二极管检波电路,Q值有载时不会降低太大。而L3则是吸收L2谐掁时的电磁能量,直接注入到3DQ的S极,提供真正的检波电流。L3比L2圏数略少,是使3DQ的G极对S极有电压差,加强了G极的检波控制权力。L3的圈数实在是不能太少,大量实验正明,中波机也好,短波机也好,3DQ矿机的整机电流(声大,声小)则完全是由它提供的。

网友D:
能否告之 1.0特氟龙镀银线何处找。

网友E:
如何看出是短波磁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告之 1.0特氟龙镀银线何处找。

网上有卖的,如果手头没有这种线,就直接用与L1和L3一样的线,影响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何看出是短波磁棒?

外皮是灰色的磁棒是标准的短波磁棒。外皮是绿色的是中波和短波共用磁棒。上边这两种磁棒都是好选择,当然了,这个线圈是靠结构产生的优势,什么磁棒都可以用。其实,磁棒的生产厂家很多,磁棒的差异很大,要想找到好磁棒,Q表和电感表很有用。不过我公布的设计都是不用测量的,它是结构性的,比如说老的140线圏,也是一种结构性和理的线圈,至于仿制,只要结构不出大格,选料可以因地制宜。

网友:
好思路,好结构,有空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