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6e电阻挡终极改造,堪称完美

楼主(2014-03-12):
86e电阻档问题都知道,擦转盘  ,焊接铜线,都没用。因为没用四线法。照网上帖子说的UT61e的设计,就是改两路转盘通道,重新把两个PTC换位。  不罗嗦上图

装盘加一路开关,保证位置处于电阻和电容档。原转盘通道做一路。拆除两个PTC,短接其中一路。

装盘加一路开关,保证位置处于电阻和电容档。原转盘通道做一路。拆除两个PTC,短接其中一路。

切断这里,PTC焊接于表笔到原转盘通道。

切断这里,PTC焊接于表笔到原转盘通道。

另一个PTC接表笔通过导线到新加开关。

另一个PTC接表笔通过导线到新加开关。

钻了个洞

钻了个洞

开关位置要覆盖电阻档和电容档

开关位置要覆盖电阻档和电容档

OK 0.02欧

OK 0.02欧

怎么转都没事

怎么转都没事

原装表笔电阻挺大的

原装表笔电阻挺大的

电容档也OK

电容档也OK

22欧

22欧

网友A:
不知道想说明什么。还没看明白。

网友:
整得这么乱,就像我的表一样。嘿嘿。以后想出掉也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想说明什么。还没看明白。

86e 电阻档数字变化不定,用这块表的都知道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不错,这样改了之后对换档有影响吗?

网友:
改动不小,,估计效仿者不多。。

网友:
也看好这块表,呵呵,这样改需要很高的机械水平。不好动手呀。能不能反馈到厂家呢?

网友B:
我的表是不是新板,2012买的,电阻档不行呀每次都是变化无常,求改造方法呀!

网友:
看来86E还是问题多多

网友:
看来改成功的,都不愿意分享改造过程

网友:
又来学了一技,谢了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动手强人呵呵支持一下

网友(2014-04-13):
正准备入手这个表呢,不知道现在的新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
也有这个表,不过懒得折腾了!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表是不是新板,2012买的,电阻档不行呀每次都是变化无常,求改造方法呀!

同样的问题,飘忽不定的电阻档,有时候甚至可以上几十欧。

网友:
不错的动手能力。

网友:
求详细过程吧,我的漂移可以上几十欧。。

网友(2014-06-08):
LZ高手。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没看明白,如果是电阻档归零的问题,应该是厂家的事吧。

网友:
嗯  如果科研部门 能够集思广益的认真听取对待  人民的一切构想  那么我们的科技  绝不亚于美帝

网友(2014-07-26):
高人在矿里,一块表经过这么一折腾,从内心就不想再看到它了。

楼主(2014-10-23):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简单有效啊,就是看不大懂。。是否和zengcan的加装电位器是一个效果?

没错就是这个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