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仿T725加上8欧和16欧的阻抗端

楼主(2014-03-13):
当初设计研制仿T725矿机专用匹配变压器时由于线架上的引线端子有限,就没有设计上8欧和6欧的阻抗端,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矿友问能不能加上这两个阻抗端,仿T725变压器线包与磁芯之间有间隙可以加绕8欧和16欧两个阻抗的线圈,用穿绕的方法在仿T725变压器的线包外面绕85匝并且在60匝抽一头,抽头处的阻抗是8欧,85匝一端的阻抗是16欧。用0.3mm的线不知是否绕的下,如果绕不下可用细点的线,比如0.2的。能绕下还是粗点的好。绕线的方向无所谓,但是一直要保持同一方向,不能绕线的过程中改变绕线方向。

网友:
用0.3mm线应该绕的下,我用0.25线绕完还有余量。

网友:
以前试过,接8欧姆号筒喇叭,效果很好!

网友A:
16欧输入1uA输出能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欧输入1uA输出能响吗?

16欧1uA够呛,功率太小了,如果是高阻舌簧耳机1uA声音不小。

网友B:
正在绕线中,不是易事,漆皮很容易刮掉短路,有何好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在绕线中,不是易事,漆皮很容易刮掉短路,有何好辦法.

是不太容易,如果16欧用不到只绕60匝即可,先在两边的铁氧体上包些生料带或是塑料薄膜便可避免漆包线掉漆。

网友:
已绕了30匝还剩一半.

网友B:
绕好了, 枝术不太好. 手腳並用绕了数小时, 用0.3毫文漆包线只能绕50匝, 下次買0.25毫文漆包线再绕一个.

网友B:
把改绕T725 装上矿机和号筒啦叭, 改绕后8欧的效果比32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绕好了, 枝术不太好. 手腳並用绕了数小时, 用0.3毫文漆包线只能绕50匝, 下次買0.25毫文漆包线再绕一个. ...

50圈也行,阻抗是5.6欧,也可以用于8欧的喇叭,相当于超阻抗使用,仿T725是可以超阻抗使用的,此时超阻抗的比例是1.44,即所有端子的实际阻抗是标称阻抗的1.44倍,例如100K阻抗端的实际阻抗变成了144K,其他端子以此类推,T725超阻抗2倍以下时性能还是很好的,极限的情况下可以用3倍的阻抗,当时设计这款变压器时考虑在有限的端子上提供更多的阻抗端才有了超阻抗的设计,代价是变压器的成本会高一些。

网友:
测个电压发上来
这 个可以学一个
实用
又能降低成本
一定要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改绕T725 装上矿机和号筒啦叭, 改绕后8欧的效果比32欧好.

效果不错吗!

网友:
明白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