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钟矿机实验

楼主(2014-03-13):
老妈子清理杂物我看见一直径约30mm纸筒又手氧。捡起0.6线绕约100匝,63uH处抽头总230uH。接BTA46配100K耳机,空气连双连其中一连365p。收下5个电台。换接带天调或调检波管接入点或并联空气连改接电感量最终都是第一次连接时最响最多台。线圈1/3抽头接检波管真的比较理想。20分钟试验完毕。比我做好的高q矿机小收了八个电台。纸筒漆线不给力!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很好的试验. 矿机可就地取材, 享受固中樂趣.

网友:
恭喜,又一次的成功!

楼主:
只是玩玩而己。主要是比较一下1/3抽头好处。

网友:
不错!我也经常这样实验,省事。

网友A:
为什么要抽头?
声音大?
还是台多、?你用天线吗?

网友:
Q值在150左右的线圈,在过去属于比较好的线圈了,140线圏也是纸筒的,但是它的两个线圈的偶合方式是当时能做到的比较好的线圈。

网友:
时不时做做实验玩玩不错!

网友:
楼主上个全图吧!有空想弄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抽头?
声音大?
还是台多、?你用天线吗?

用35米室外天线。抽头目的在顾及灵敏度同时也顾及选择性还有与二极管更好匹配。二极管接在线圈起端有最高灵敏度而越往末端就有越高选择性。还要考虑二极管匹配。在众前辈大量实浅确定1/3抽头接二极管最响选择性灵敏度都好。

网友:
恭喜成功,值得玩味。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材料做检波?

网友:
很好的试验--就地取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