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只外国指针多用表

楼主(2014-03-14):
前几天路过某实验室,习惯性的看看废品堆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电子元件,就看到这只电表,左右没人,装进兜就走

摇一摇,指针不能动,打到最左边卡住了:表头坏了
仔细一看竟然没有欧姆档,但是有交直流的电压电流四个档

后盖上标明“斯洛文尼亚制造”?
表头的机械调零旋钮也在后盖上

打开后盖一看,是印刷电路板的

西班牙造的电位器?

拆出电路板

原来是带放大器的指针表

照例是拆下表头,是内磁的,貌似摔过,掉一片碎磁片,大小只有十分之一个芝麻粒大,夹在动圈和磁铁之间,用透明胶清除之后,表头能够活动自如,这部分没拍照。表头修好之后,测试各档都有反应了。

修好之后量9V方电池,表笔插座在万用表上面,没有合适的表笔,凑合用,也没有高精度的电压/电流源,没测试精度

“零位指示功能”
转换开关左上角的拨动开关在中间时,调整转换开关右上角的旋钮,可以使指针位于中间位置,这时,在电压档,红表笔比黑表笔电压高时,往右偏,黑表笔比红表笔电压高时,往左偏。电流档貌似也应该如此(也许交流电流档不是?没测试)。

该表使用一块9V方电池供电。转换开关逆时针旋到底,可以测量供电电池的电压。我捡到这表的时候,里面电池电量还很足。

网友:
风格和永跃的MF105-1类似,,

网友:
蛮新的,有价值。

网友:
想知道的是,这种罕见的表怎么到中国的,实验室不会买二手洋垃圾吧

网友:
这货少见。。。
“零位指示功能”

应该叫做:直流电压自动极性判断功能

小日本的山娃361TR 88SH都有此功能。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教,对万用表专用名词不熟悉,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偷的//////

太直白 应该说是“顺”的

网友:
呵呵,恭喜又得一宝!!

网友:
好东西。德国品牌。后来和永跃合作过

网友:
好表,头一次见

网友:
实验室出来的往往都是好东西!幸好被楼主发现并修复,否则……

网友B:
呵呵,各位大师技术高见识广。

(另行多嘴:此表所在的废品堆在走廊可以捡,在室内不宜。)

网友:
难得一见。感谢分享。

网友:
实验室左右没人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各位大师技术高见识广。

请勐版放心,说的好听是废品堆,不好听就是垃圾堆。没有垃圾桶,都堆在门外地上,清洁工人再用车拖走。去年在这里捡过两个坏30表和几个电子管,尝到“甜头”,所以有机会路过时,就多看几眼

网友:
丢了的东西,拣到修废为宝。不算错。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网友:
看这表有交流100微安的,带放大电路的概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网友:
真新的机器

网友:
看背面,感觉一般,脱干净才知道,里面饱满,这么好的东西,不错呀,遗憾没有电阻档与高压测试档位。

网友C:
实验室里也有这种表。。这个基本是买大型设备的工具包里带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验室里也有这种表。。这个基本是买大型设备的工具包里带来的。。

同意。我也估计是陪着某种设备一起过来的工具包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