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特高阻300安个家

楼主(2014-03-15):
每每听机拿起耳机手累不说冬天一靠耳朵很冷。想着就做个头扼。15元车了两块,一块防板,一块耳机套盖。耳机盖发声孔车成喇叭口有效对中耳孔不会因放偏耳机孔对不准耳孔而声小了,材料用尼龙棒不冷耳而清新的视觉。自行车钢线对接利用配的丝套每条上一半丝牙对接,另一丝套做紧固螺母后亚弧焊接定位,这样丝杆不会松动。锯两粒红木粒打磨上清漆做两钢线头扼的紧固件典雅。看下图耳机单元用两螺丝垫片夹紧安裝不上胶粘剂方便日后维修。耳机两个盖与头扼配合做成小小顷斜才能百分百与耳面紧贴不漏声。沒有用海棉套,感觉它会吸掉一点音量对响度会损耗。完成过程见下图,配带很贴服。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找个电脑的耳机,把舌簧装进去也可以啊,我试过了不错,省工时。

网友B:
这活干的太漂亮了!
耳机是改绕过的吗?

网友:
这个耳机做得好,轻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活干的太漂亮了!
耳机是改绕过的吗?

这耳机就是改好100k阻抗的那个旧版耳机,就此一个了。本来先前张兄处进了两个的其中一个练手时己变尸体。o(≧v≦)o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电脑的耳机,把舌簧装进去也可以啊,我试过了不错,省工时。

这样弱台难听到。

楼主:
剩下就差一台最简洁的中波矿机O(∩_∩)O

网友C:
不用海棉罩是对的,我做过试验在听极小声时海棉有负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海棉罩是对的,我做过试验在听极小声时海棉有负作用。

谢谢版大肯定,我原是在想海绵吸音系数大怕用了反效果。试过就好,总算沒做错。

网友B:
请问改绕后耳机电感量是多少?绕了多少匝?

网友:
我改的还真是带海绵的,耳机出音孔的确离耳朵远些,听弱信号是有影响

网友:
快活莫过于爱好的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改绕后耳机电感量是多少?绕了多少匝?

380伏小继电器线绕满,在电脑声卡输出1K信号替代法测为约100k.直流电阻有十多k如果没记错是这样。

楼主:
重测了一下这个耳机直流电阻12。5K,在1。3K频率下4。5H电感量。

网友:
不会吧,电威量咋这样低呐?

楼主:
我那耳机未改时已低,改时没电感表调整可能未入最好状态。

网友:
用电感表检测电感量,调整舌簧螺钉使电感量最大效果会更好。

网友:
如果用0.025线绕满SC2-300线架,阻抗大约160K左右。线越粗阻抗越低。

楼主:
你的160k耳机测有多大电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160k耳机测有多大电感?

当时只有最大电感量20H的电感表,无法测量,因此不知电感量。

网友D:
耳机外壳制作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只有最大电感量20H的电感表,无法测量,因此不知电感量。

你不是也做了LcRD表吗?现在可以测一下了。O(∩_∩)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耳机外壳制作漂亮!

谢谢夸奖,你的金子耳机很养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只有最大电感量20H的电感表,无法测量,因此不知电感量。

当时旧300的线包是多少匝?未改时装调好是多少mH?可以根据以上数据套用做变压器的计算方式估算一下调好的100K耳机是多小H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是也做了LcRD表吗?现在可以测一下了。O(∩_∩)O

那只改好的耳机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旧300的线包是多少匝?未改时装调好是多少mH?可以根据以上数据套用做变压器的计算方式估算一下调好的 ...

估计至少有30亨以上。
您的这耳机改好后效果好吗?

楼主:
改好后刮铁有咯咯声,靠近电源线有交流声。应该可以。300还是不满意要常调整又要轻拿轻放。我有个铜的进口低阻电磁耳机灵敏度也不错很稳定,还有对T38,日后忍受不住了用它再做一套。你的甲板耳机调好后阻抗稳定吗?抗震能力好吗?我现在的300重手一点放下用一段时间又要重新调整

网友:
我的300耳机好像也有一只易变,后来治好了,大约有几点要注意:
1.装配前一定要用胶带将磁隙中的脏污清理干净。
2.两端的螺钉要拧紧。
3.舌簧螺钉调整好后点点儿漆或是指甲油,起到固定的作用。
4.线圈、磁铁点漆或指甲油固定。
还要注意舌簧要平整,必要时舌簧固定端的磁隙垫点纸,往往电感量调不上去的耳机就是这里存在变形易磁短路的问题。见: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9339-1-1.html

楼主:
都做了,变值原因是RD表在不同频率下测时变值,同一频率稳定时就不变值了。还有一个原因是睹住发声孔时与不睹发声孔时电感值不一样。我想应垫起调整才正确。

楼主:
这个耳机单元己调整好测得83k,夜间一米耳机线跑那里都感应到工频交流声。接矿机1微安強台离开耳朵20公分都能听到广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耳机单元己调整好测得83k,夜间一米耳机线跑那里都感应到工频交流声。接矿机1微安強台离开耳朵20公分都 ...

性能很好的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