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京三电源怎么改可调电源

楼主(2014-03-15):
(图片)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看哪里的原件可以说,我在补上图,现在可以小幅调压,低至4伏有叫声,大可以到5伏多,没有叫声

楼主:
看来这个真有点难,大家都没有办法了

网友:
改了可惜了。好电源。变压器设计就是5V,改造以后电压变化不可能太大的。这个可能还有保护短路

网友:
LZ要改多少电压,这种电源都要保护电路的。改变电压一般超20%就保护了。

楼主:
不知道可以改到多少,实在不行15伏也可以,怎么改也不知道,这个集成块太少见了,这个是医疗设备上的,好像是X光机上的

网友(2014-10-29):
找个494控制的开关电源改吧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

网友(2016-09-19):
这个电源质量真好。还是别改了。

网友:
5v改15v有点难,找12v的那种玩吧,这个做个多口手机充电器正好,5V6A,空载功耗应该也不大

楼主:
不改了,早就买个可调电源了,这个睡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