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调整耳机!

楼主(2014-03-16):
做好耳机电感太小重新调整至12亨,上后盖稳定八亨。上机试听响不小暂时先听着看。下面数据频率接近1K,线包应沒有短路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这一调性能提高了不少!

网友:
我买几个回来还没时间给它动手术呢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
我不会,只能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
12亨真的大,我的SC2一300只有40mH

网友:
这只耳机是改绕成超高阻抗的耳机所以电感量大,未改的300耳机电感量是40至60多毫亨。

网友A:
昨天晚上终于把我那只改绕的超高阻耳机找到了,自从上次测试后这只耳机就不知去向,仔细想回想收拾过一次实验室,于是一通乱翻终于在沙发底下找出来了,也不知怎么滚进去的。
用RD表的L档测了一下,电感量的数字不稳定,在25H到31H之间跳动,用这表测没改绕的300耳机,电感量测量值只有20多毫亨,显然不对,用电感表侧是60Hm,是对的。
不知您用RD表测耳机电感量数值变吗?

网友:
感觉电感量为12H也是偏小了点。

楼主:
我的RD表测小电感精度还好,用高位档测先归零。对照过成品电感27mH以下的小电感精度可以。用高位档测大电感时数值跳动,这时注意看频率,频率下降时和上升时数值都不同。我测此耳机时频率在八百几至丨K几变化,测调的时候上图这几个读数是不动耳机时稳‘定。试过拿起耳机9亨多,放回桌面12亨。我只能最后调到接近9亨盖上盖子拿起放下都相对稳定,测试频率也沒跳就完事。而用低档测大电感要注意看频率。此表作者说过要参考被测电感时的频率,1k左右测耳机是正常电感值,但如果用低档电感读数变成几百亨测量频率也降到百几Hz这时的读数对电声元件来说就沒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终于把我那只改绕的超高阻耳机找到了,自从上次测试后这只耳机就不知去向,仔细想回想收拾过一次实 ...

用27mH电感和470uH电感做标准电感用厂家生产的电感表和RD表测量比较一下读数更知精度。不能用耳机作标准电感来比较仪表。舌簧的电感未调好会小的这对仪表不公平。还有很好的黑300才能上60mH,一般的都在25~35mH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终于把我那只改绕的超高阻耳机找到了,自从上次测试后这只耳机就不知去向,仔细想回想收拾过一次实 ...

我的300测量结果。Rd表数字有0.01的变化。

楼主:
拿起耳机再测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7mH电感和470uH电感做标准电感用厂家生产的电感表和RD表测量比较一下读数更知精度。不能用耳机作标准电 ...

测小电感很准的,测耳机不好,电感变动而且测得数据也不对,测带抽头的大电感的抽头端的电感量也有问题,以前和小许老师讨论过,测抽头电感量时电感抽头以上的线圈会通过分布电容影响抽头端的测量结果,使测到的值大于实际值,因此测量带抽头的电感时只能测准这个线圈的电感量,测不准抽头处的电感,抽头处的电感可以用整体电感通过抽头处的阻抗或线圈匝数计算出,例如测仿T725时就是这样,测32欧端的电感量是200多毫亨,显然不对,大了,测200K端的电感量是285H,根据电感量只比等于阻抗只比求得32欧端的电感量是45毫亨,这与电感表测出的值相符。
因为是谐振式的表,这个问题避免不了。

网友:
测300耳机,电感量不到正常值的二分之一,这种表可能不适合测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