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5推挽----开工啦

楼主(2014-03-16):
用最便宜的管管-----听听音质-----到底如何-,。让烧钱的土豪------眼馋一下,。弄了个小桌放------坏的------外壳量了一下-----所有器件都有空间装的下-----外表不打算改变,。

网友:
期待成果、6P15推挽不知是什么接法的???

根据底板钻孔情况来看、前级管应该是6F1或6F2睁眼瞎说的!!!

网友:
期待老哥做出好声音

网友:
这个桌放还不错!
箱体空间挺大改内置管好了
电路图哪去了?弄出来俺学习学习

网友:
期待楼主早完工,出好声

网友A:
既然这桌面功放坏了,你把里面芯拆出来,管子什么都按里面多好

网友B:
刘哥可以考虑做成八脚管座,这样就能6P9P/6P15互换

网友:
幸苦楼主,成果出来后,介绍一下.

网友:
管子接法;B+和输出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桌面功放坏了,你把里面芯拆出来,管子什么都按里面多好

谢谢海版----------就准备把里边的都掏出来,底板就是按这里边的空间做的,。调试好装到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哥可以考虑做成八脚管座,这样就能6P9P/6P15互换

弄了一箱6p9p------等把这个搞出声了---再搞9p,.师弟请邦忙弄个9p的图,。---大八脚的是好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弄了一箱6p9p------等把这个搞出声了---再搞9p,.师弟请邦忙弄个9p的图,。---大八脚的是好看,。

其实6P9P和6P15差不多的,就和6P1和6P6P一样

网友:
组合音响变胆机,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6P9P和6P15差不多的,就和6P1和6P6P一样

今天做出了半个----音质还可以,。

网友:
刘哥动作真快,电阻电容都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