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挂基准修复万用表!

楼主(2014-03-16):
我的vc890d万用表因为误操作,造成测值不准了。本想扔了,又觉得开惜,试试修修吧。
经查7106的v+脚与com脚有一个2.8v的基准,万用表就通过电阻分压取得100mv基准的。
测100mv基准,有跳动,断开分压电阻测2.8v基准,4v多还跳动。7106好像挂了,7106
其他功能好像没什么问题,就这基准废了,不如自己加一个基准试试!
LTC6655-2.5基准,以前申请的样片,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贴片的玩意,用自制的贴片转直插小板焊上,方便安装。真费眼!
按资料上的典型电路做
断开原来的基准连线,6655输入接v+与com,输出接断开后的分压电阻,
找个空地安上
再装上屏,这位置合适。
全部装好,用另外一块6655-5.0基准调校一下。
这是调好后测6655-4.096基准的情况,还比较准。
这次修复达到了自己使用要求,与自己的另一块表对比过,测值相符,不错!6655基准售价8美元左右,应该比原来的基准好吧
不过增加了这个基准后,万用表耗电增加了5ma,改用了两节锂电串联供电。凑活着用,
不用买新表咯!

网友:
祝贺一下。

网友A:
这个表用8美元的基准。浪费了吧

网友:
还不如再买一个用!!用这么好的基准浪费了!!呵呵

网友B:
其实用Tl431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
基准比表贵
酱油贵过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表用8美元的基准。浪费了吧

我有8块这种基准,能利用上就用呗!都是免费申请的,凌特公司很豪爽!

网友:
小板子做得好

网友:
好贵的基准。。。。应该没表贵吧

网友:
其实还是LT最大方

网友:
不错 我de那个表也不准 可以试一下

网友C:
基准比表好了。使用LM385-1.2V就可以了便宜电路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比表好了。使用LM385-1.2V就可以了便宜电路简单

其实用385基准要好的,因为385功耗低,适合这里。6655要5ma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Tl431就可以了。

不错十多年前我就用过431非常好

网友:
DIY的乐趣,和钱的多少没有关系
卖了房子买个猴,就是个玩

网友:
用LM385-2.5V就合适了,电流也小

网友:
好口水你的基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用Tl431就可以了。

开始就用431试了下,不知道自己的431品质怎么样,又换成了好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就用431试了下,不知道自己的431品质怎么样,又换成了好基准

现在山货横行,431还是得找那种正宗的才行。

网友(2014-06-14):
基准比表贵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直接用2.8V左右的稳压管就可以。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膜拜的.....

网友:
用这么好的基准!

网友:
偶也觉得浪费了,用ICL8069或者385都行的,没有必要那么烧包。

网友(2014-09-15):
又是一个酱油贵过鸡的典型事例

网友:
用这么好的基准浪费了!

网友:
就是玩,没有必要顾及那么多,本来基准就没有花钱,能用上就不错。

网友:
我也有块胜利的这个表,二极管挡电压有误差谁知道怎么修吗

楼主(2015-03-10):
标题

经过一段的使用,发现这表换过基准后比我的另一块表准,很稳定,证明一般的表基准还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