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0V三相电机如何改为220V使用...急求

楼主(2014-03-16):
  我家里有个小电机是380V三相电机,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用的,因为家里不可能有380V电源,我想能不能把这个电机改成220V电源驱动?有人说直接加一个启动电容,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小电机加多大电容为好,《电机参数:电压380V 电流:0.25A转数1400转每分钟 频率:50HZ》请高人指点秘境,如果加电容加多大的?电容数值是如何计算的?最好能有个电路图,非常感谢...电机如图

网友A:
这种电机主要看内部绕组接法,对于Y型接法的电机改成角型接法比较理想,如果本身角型接法的电机接220伏电流上不去,功率折扣太大,扭矩小,使用意义不大。能改成角型接法的电机只要在任意两根线接一个5uf/450伏的电容情况下,另外一根线与接电容的一根线接入220伏交流电,电机即可运转。

网友B:
接一个1到2微发400伏以上的BBC电容。三根线分为1,2,3。1,2接电容。1,3接220伏电压,如转向不对改接2,3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一个1到2微发400伏以上的BBC电容。三根线分为1,2,3。1,2接电容。1,3接220伏电压,如转向不对改接2,3即可 ...

就这么简单?朋友这么接按照最坏的设想会烧毁电动机吗?还有比如我手上有两种不同容量的电容,一个是2UF450V另外一个是8UF450V接上后电机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是转数上有区别还是会烧毁电机呢???菜鸟问题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主要看内部绕组接法,对于Y型接法的电机改成角型接法比较理想,如果本身角型接法的电机接220伏电流 ...

朋友如何知道这个电机是Y型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么简单?朋友这么接按照最坏的设想会烧毁电动机吗?还有比如我手上有两种不同容量的电容,一个是2UF4 ...

电机瞬间烧坏是不可能的,电容过大电机温升高运转一定时间发烫,电容过小启动效果差有时启动不起来。

网友:
这么大点的电机,楼主打算做啥用,如果做砂轮机不用改电机,简单点串电容移相,当个两相电机用就行,但是电机容易发热,出力率会下降很多。如果要做全功率运行,改起来那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大多数也是可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如何知道这个电机是Y型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呢???

拆开电机后,发现绕组捆绑着有一个三根线拧在一起的线头,这种电机就是y型接法的电机,只要将那个拧在一起的接头分开,使用万用表区分开三个绕组,然后头尾相互串接改成三角接法即可,不懂的可参阅电工手册里边有详细介绍。如果找不到那个线头就无法改了380伏绕组通220伏电电机就是能运转使用意义也不大,除非使用升压变压器升压。如今我的绕线机还使用这当年我改动的机床油泵三相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电机后,发现绕组捆绑着有一个三根线拧在一起的线头,这种电机就是y型接法的电机,只要将那个拧在一起 ...

朋友是不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一个升压变压器呢?

网友C:
楼主,想改为实用很难,但作为兴趣而转起来是可以的。
从转速1450转/分,内应有六个磁极,简单串个电容不行。
若为星形(Y)接法,可简单移相得到三相电,将公共端引出一根线,接单相电源一端;三根相线分别串电容、电感、电阻(或直连)接另一端,这样可得到不严格的三相电,但电压接近但低于220V,若需380V则需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改为实用很难,但作为兴趣而转起来是可以的。
从转速1450转/分,内应有六个磁极,简单串个电容不行 ...

如果我直接接一个升压变压器这样会实用些吗?要不然我这个77年的小电机不就费掉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如何知道这个电机是Y型接法还是三角形接法呢???

380伏电压三千瓦以下包括三千瓦的都是星形接法,你的电机是120W的吧,最好改接成三角形接法电容用8-10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角接即可~~~当然还是三相这个必须~

是不是需要拆开电机吧里面的接线改成三角型,然后外接启动电容?如果这样改成功后电机功率会有变化吗?电机的转速会降低吗?会不会感觉电机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380伏电压三千瓦以下包括三千瓦的都是星形接法,你的电机是120W的吧,最好改接成三角形接法电容用8-10uf

我这个小电机上面写着是40W的。需要加多大的电容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