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K+3AX晶体管制作的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4-03-16):
五只管子分别是两只3DK7两只3DK2和一只3AX81。双联是250/290P的差容空连。原文要求270P等容的,现在看看用差容的也能用。焊好通电后无声,转动电位器有微小电流声,早就知道会这样,于是耐心检查电路,发现画印版的时候少画一根线,于是飞线加上,再通电,还是无声,于是调整变频管电流,调好后调中放管时发现电流达到181mA,赶紧断电检查,发现原书PCB有错误,两个中周间有连线,其实不应该有,切断,然后飞线,中放管电流就调好了,这时插耳机传来强烈鸟叫声。应该是变频管起振了吧,但还是没电台,于是调换针振荡线圈次级两引脚,用的很长的1mm漆包线,焊好有台了,居然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打开老熊猫B802,听了听中波段没这个台。。不知是不是两根长漆包线的原因导致频率覆盖跑太远了,于是剪短焊上,连鸟叫声都没有了,胡乱拧了几下两个瓷介微调后未果,又将振荡线圈换回原来接线,有台了!就是声音小,失真,特别是中国之声这个强台,声音也很小,按书上说的从后往前调两个中周,声音稍大了点,还是小,而且方向性很强,灵敏度也差。下午又接着弄,调好了VT4,VT5的总电流(实际确定下来的阻值与原图中标注的差很多),声音变得很大了,又调了两个中周,现在能收到六个台(傍晚),还有一个朝鲜台,不过声音不纯净,里面夹杂着杂音、扭动双联时,轻轻一扭一个台就过去了,不像前不久做的直放机,扭了很大行程,中国之声还能隐约听到。现在的问题是方向性还是很强,好像轻轻转下线路板台声音就小了,而且声音不如那台直放机悦耳动听,那台直放机声音很纯,很好听也没杂音,就是强台干扰弱台。接下来再调整下频率范围,第二次做外差机,感觉还是很多原理性的东西不懂啊。

做好的机机

与前不久做的直放机合影

线路板背面,惨不忍睹,各种松香各种飞线

就先写到这吧,等会肯定还得上坛子来请教

网友A:
支持DIY,好漂亮的机器,如果加以仪器仔细调节,那就更加完美了,赞一个!

网友B:
楼主的机子很特别,只用一只电池。支持DIY!

网友C:
做的好,规规矩矩,再上一张电路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好漂亮的机器,如果加以仪器仔细调节,那就更加完美了,赞一个!

现在全是在用土法调节,就是怎么调都有噪音夹在播音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机子很特别,只用一只电池。支持DIY!

那个直放机用的3AG1锗管,估计一节电池能用很久。后面这个外差机大部分硅管,看原文那意思是电池电压降到1.2V变频管可能就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好,规规矩矩,再上一张电路图就更好了

电路图是《新颖简易收音机里面的》

上图中图涂荧光黄色的部分铜箔应是断开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直放机用的3AG1锗管,估计一节电池能用很久。后面这个外差机大部分硅管,看原文那意思是电池电压降 ...

   找个舌簧喇叭也许能脱离耳机线的羁绊……

网友D:
那个是排版的问题,T2一般内置谐振电容,因此可以将那个引脚剪断,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全是在用土法调节,就是怎么调都有噪音夹在播音里。

您试一试改变变频级电流大小,也许会有比较好的效果。(经历:在相似的条件下,慢慢地调试变频级电流,把电流调节在0.16mA时,噪声很低,效果比较好。)

网友E:
不知你在黄色部分是如何断开的?应该这样刻断吧:

网友F:
      楼主的收音机可变电容用料很扎实!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舌簧喇叭也许能脱离耳机线的羁绊……

舌簧喇叭阻抗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排版的问题,T2一般内置谐振电容,因此可以将那个引脚剪断,这样就可以了

是呀确实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试一试改变变频级电流大小,也许会有比较好的效果。(经历:在相似的条件下,慢慢地调试变频级电流,把 ...

上午调的时候是定在了0.52mA上下,调小对噪音有改善吗,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收音机可变电容用料很扎实!很少见!

去年买的一堆老电阻都用不完,赶紧做点东西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你在黄色部分是如何断开的?应该这样刻断吧:

是的,原先按图中那样制版,BG2集电极电流到了180多mA,还以为管子坏了,换了一个还是如此,才检查出PCB有错误,独立出T2左下角那根引脚就行了

网友D:
音量电位器一定要用4.7k的,大的电位器就选5k的,不然失真会很大,还有这个是用ttf2系列中周做的吗?内置谐振电容还是外接电容的,那个szz本振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量电位器一定要用4.7k的,大的电位器就选5k的,不然失真会很大,还有这个是用ttf2系列中周做的吗?内置谐 ...

音量电位器用的10K的,手头暂时没有5K的了,中周就是我拍的下面这张照片,带电容的。三个中周是LTF-2-3,TTF-2-1,TTF-2-9,颜色是黑,白,绿。原文的振荡线圈型号是SZZ-1型,PCB的也是照SZZ-1型来的,用LTF-2-3的话,因为引脚定义不同,要改PCB

楼主:
引用 楼主:
音量电位器用的10K的,手头暂时没有5K的了,中周就是我拍的下面这张照片,带电容的。三个中周是LTF-2-3,T ...

其实本来打算做自制黄河741的,做之前觉得这篇简易五管超外差收音机挺好,就先做这个练下手

网友D:
10k也没事,你用一个10k电阻并联在上面就可以当5k用了,把T2空的那个脚剪断就不用改板了。我试过三极管检波,如果发射极电阻太大失真大,并且最好调整一下RP1以检查中放是否在最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也没事,你用一个10k电阻并联在上面就可以当5k用了,把T2空的那个脚剪断就不用改板了。我试过三极管检波 ...

好的 我试试改下

网友G:
差容空气可变电容,靠外的是振荡的250p,靠内是磁棒天线的290p

网友:
引用 楼主:
舌簧喇叭阻抗是多少的

   映象当中好像跟高阻耳机类似……

网友D:
一般的使用硅管的,本振电流0.3-0.35ma,太低了增益低了,噪音会低点,使用耳机收听,音量一般足够了,如果满足收听要求,是可以调小一点来降低本振噪音,

网友H:
3DK管是硅管,发射结压降有0.6V,一节电池电压1.5V,高放电压太低了!自然灵敏度不会高。

网友I:
看到了云母电容,收音机中用云母电容最好了,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差容空气可变电容,靠外的是振荡的250p,靠内是磁棒天线的290p

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使用硅管的,本振电流0.3-0.35ma,太低了增益低了,噪音会低点,使用耳机收听,音量一般足够了,如果 ...

降了,噪音小了点,但声音更小了,觉得是别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制作看起来很用心,但由于当时设计这款收音机电路的人不学无术,楼主照搬书上的电路实际使用,效果永 ...

这么看来这个电路很不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H:
3DK管是硅管,发射结压降有0.6V,一节电池电压1.5V,高放电压太低了!自然灵敏度不会高。

也是啊,那提高到3V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到了云母电容,收音机中用云母电容最好了,非常稳定。

确实,老国货云母也是用一个少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降了,噪音小了点,但声音更小了,觉得是别的原因

把第二、第三支管子用高倍数的9014替代试试,其他元器件参数不变。

网友D:
天线跟双联不配,我试过四管超外差增益也不低的

楼主(2014-04-24):
引用 网友D:
天线跟双联不配,我试过四管超外差增益也不低的

上礼拜发现线路板有一条线没腐蚀好,处于断路状态,用焊锡填满没噪音了

网友K:
调收音机要什么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调收音机要什么仪器?

好像要信号发生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调收音机要什么仪器?

如果当地中波电台不弱.又有三几个台.那最简单用一个万用表测AGC电压.就能把收音机调好

如要调得很精确的话;再加两件自制小工具;

一件是;用粗塑料饮管一头套一段磁帽或磁芯.而另一头套一段铜管或铝管〔例如

废拉杆天线的粗段.或拉杆天线头.长10--30mm即可〕.用于调跟踪

另一件是;用465KHZ陶瓷虑波器和一个振荡电路构成的中频讯号发生器

〔如要简单.可用LM3357/3361.等的1脚作振荡亦可〕

若找不到陶瓷虑波器.也可用一般中周如TTF-2-9作振荡线圈.线路图如变频级的本振线圈接法即可

但焊好后要找部成品收音机在刻度盘的1395KHZ点上听啸叫声来校准振荡器的线圈磁芯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L:
如果当地中波电台不弱.又有三几个台.那最简单用一个万用表测AGC电压.就能把收音机调好

如要调得很精 ...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这个对制作收音机很有用,不如另开一贴专门讨论这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40690-1-1.html

网友:
相当的不错哦

网友:
楼主的手艺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