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海燕D322-1 修复无设备统调

楼主(2014-03-16):
论坛上淘了台海燕D322-1,到手试机,开机灯亮,收中波,一遍嘈杂声,搜遍偶有个中国之声在800khz附近,过了一会,就完全收不到台,只有干扰声了,这边环境干扰大也是正常的,但不至于收不到台,转短波也一样,试加长天线无果。
隔日冷机试,开始又是可收一个台然后又没有了,看来上年纪是要保养一下了.
拆机
机芯还可以,没修过的迹象。
空连看样很脏,拆下清洗烘干,本振及天线线圈座也清洁干净.
中周也照例拆开检查里面的电容.
拆开后两只中里的云母电容都一样有一只明显发黑,焊下测量有漏电,将四只都拆了换上高压瓷片220p装回.
原机6A2 6K4换下装新的以确保统调无误.
至此手术完毕,中周动过就必须统调一下了,手头上只有频率计,什么扫频信源都无,原想用片51单片编个小编程出个465khz,想着就懒点算了用别的方法.
1.找个小继电器,将其线圈接频率计,然后放在下图黄圈处,
黄圈为中波本振线圈
2.将空连旋到容量最大处,以中波低端525khz计算,525+465=990khz,此时将上面准备的继电器靠近中波本振,调节本振磁芯,使频率计显示为990khz左右;
3.将空连旋到容量最小处,以中波低端1605khz计算,1605+465=2070khz,此时将上面准备的继电器靠近中波本振,调节本振微调电容,使频率计显示为2070khz左右,重复一下 2和3步使高低符合;
4.在找个台或噪声响的位置,用无感锥调节B6中周312-4次级磁芯,使声音最响,然后调初级;
5.用无感锥调节B5中周312-3次级磁芯,使声音最响,然后调初级;
6.两个中周调好后,低端找个电台调节天线线圈磁芯使声音最响,然后高端找个电台调节天线线圈傍的微调电容使声音最响,
重复高低两边兼调一下,完成.
试机,收台还是不多,整体外界干扰很大,只收到几个中国之声的台,不过就解决刚开机等会无台,短波没怎调过,但收听正常,比中波还多,且无干扰声,这很难怪,隔壁开电视或用个电磁炉的都,这中波都嗡嗡声,怪不得都FM了
装好摆个样,漂亮的猫眼.

后记:以为中波没调好,跑去借了台FM/AM收音机,用AM一搜,也是中国之声那几个台,其他都是呱呱的干扰声,太长时间没听中波了,当年由低到高挤满台的现成这样了。。。。。。。。。

网友A:
楼主好手艺 多少钱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 多少钱进的

多谢,200的机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可惜现在中波基本没法听了。

网友B:
要什么通调设备?一把起子与一双耳朵就足以!

网友C:
猫眼能完全闭合吗?

网友:
楼主,我的这台海燕,和你的故障一样,都是AM呼声一片,短波还不错,但是会跑台,现正在想办法抽空弄弄,也是没仪器的,连个信号发生器都没有!看到你的这篇文章,真是及时雨啊!!!!我代我的海燕鸡鸡感谢楼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猫眼能完全闭合吗?

闭不上,收最强时有4mm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闭不上,收最强时有4mm左右吧。

说明统调不准,统调准确的话,能够中国之声之类的一般能重合2毫米左右
换一下新的6K4试试

网友:
没有好技术  真不敢碰电子管收音机  我是不敢碰 不会修  也不会调  也没设备  真麻烦

网友:
机子不错!打理的好!

网友:
你还是没有统调好,1》调整中频465KHZ ,2>高,中,低端频率覆盖   ,3》高,中,低频率跟踪。

既然有频率计了,为什么不在6A2的5脚上直接去测试振荡频率?加一只线圈应该影响到机器的振荡频率。

在6A2的5脚测试时频率计探头要加一只电容器几百P的耐压要高一些,

就像6楼老师说的,熟练掌握调整调试方法后就不需要仪器一样可以把收音机调整到最好状态。

网友(2014-08-07):
进展如何,搞定没有啊,期待下文

网友:
有一台频率计也算有仪器了,其实什么仪器都没有也可以调。

网友:
海燕D322上,把中放管换成上海的6K7
(将管座2-7相连),可以使猫眼完全闭合

网友:
照片里还有管座旁的那个电阻视乎烧焦了?

网友:
嘿嘿,和我的那台一样的哦。中波能收到本地好几个台,短波一个台都收不到

网友:
我的那台D322-1短波很好,中波不行。

网友:
中波换成磁棒,电源输入加电源滤波器,效果会好很多.坛里有很多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D322-1,坛里有好多贴,加装磁棒啦等等,钢筋水泥房子里一般接收都不好

矿石机怎么样,能收几个台......也想做一个!

网友:
我也有台D322-1,只能听短波,中波无法听,干扰太大。玩它也就是怀旧而已!

网友:
我是把这机的原胶木管座全部更换为瓷管座了,杂音小多了。

网友(2014-12-07):
谁能帮我配一套海燕322-1的高频  中放电容,我淘回来的322-1全套电容挂了

网友:
怎么发不了图片?

网友:
我的海燕322-1把电容换了后,可以手几个短波了,但为什么底端收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什么通调设备?一把起子与一双耳朵就足以!

请问没有统调设备怎样对电子管收音机进行统调?

网友:
应该有。交易区好似见过

网友(2025-03-22):
需要外接天线

网友:
加装调平收音机接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