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单管收音机的调试

楼主(2014-03-17):
   收音机生产有标准,线路确定后,元器件参数的确定,元器件位置的都按生产工艺进行。因为那时生产的晶体管放大倍数不太容易控制,所以当电路确定后对晶体管的工作电流需要根据放大倍数的改变而去调试!不像现在的许多电路不需要调整只要元器件符合标准了就可以。当时业余安装单管晶体管收音机都需要进行调试,第一个就是调试偏流,也就是晶体管的工作电流,,第二个就是调试高频扼流圈与磁棒线圈的位置和距离。
第一步在可调电阻回路里,用一个20K电阻和一个200K的电位器,串接,通电后转动电位器听耳机历史否收到电台信号,有的话就固定不动,将高频扼流圈移动靠近磁棒线圈使得电台信号最响不啸叫,然后用蜡固定在这个位置。
如果转动电位器(改变阻值)没有受到电台信号,可以改变高频扼流圈线圈的相位来解决,一般线路连接正确都可以调试出来。那时候大家都是这么调试的。

网友A:
偏流是多少A?

网友:
老师的这篇文章正好是我需要。我收藏了。我制的68-1单管机还没有系统调试,只有啸叫声,坛里很多老师给了很好的意见,我想机子就那几个元件,下功夫应该可以解决,只要动手。

网友B:
那只高频变压器就是高扼圈吗?我的636机用的是一只2.5MH的成品电感。我制的高频变压器0.08线200:300绕在工字磁芯上,估计要调整接头。我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我用的是手刻电路板,元件位置已经固定了,要移动的话,其他元件都得调整地方,电路更是没法改变,看来得重新制板了。

网友C:
此调整欠缺最主要一项,先调管子集电极电流,在1毫安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只高频变压器就是高扼圈吗?我的636机用的是一只2.5MH的成品电感。我制的高频变压器0.08线200:300绕在工字 ...

不知到底用了那个,是成品还是自绕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
个人认为,单管机的偏流以0.8~1毫安为佳,调高了灵敏度反而降低。。。

网友:
一般认为,单管机的偏流以0.8~1.2毫安为佳,相对而言调高音量大,调低了灵敏度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调整欠缺最主要一项,先调管子集电极电流,在1毫安左右。

第一步在可调电阻回路里,用一个20K电阻和一个200K的电位器,串接,通电后转动电位器听耳机历史否收到电台信号,有的话就固定不动,这个就是调整工作电流,当时一般没有万用表,就是这样简单的调试的,一般在再生调试好了的情况下,再调试一下电位器使得声音响度再轻一些,拆下电位器测一下电阻值,再找个固定电阻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流是多少A?

偏流应该是毫安,用A有些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到底用了那个,是成品还是自绕的高频变压器。

我新制的68-1单管机用的是自绕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D:
是这个吗?

网友:
昨晚调试了自制的68-1单管机,首先去掉了再生的连接,100K电位器串5K电阻两头接在那只偏流电阻处,将3AG14集电极断开,万用表调电流表5MA,红笔接管脚,黑笔接电路,开机,旋动电位器由大到小,小处耳机里有吱吱声。没有电台。直接用各阻值电阻上机测试,5K左右电阻有沙沙声,100K以上电阻,高频变压器变的烫手。查不出来什么原因,苦恼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吗?

老师,我的自制68-1单管机单管机调试还是不成功,查不出来问题,是否将全部元件拆除,重新焊接

楼主:
自己绕线圈的话,第一要注意电路图上为啥标有1234啊?看懂图纸了吗?12是一组线圈,问题是为啥要标1和2,3和4呢?一般可以这么认为1是线圈绕的起头2是尾,3是头,4是尾,绕的时候要记住,焊接时要按图纸要求接入电路,这样相位就不会反了,线圈可以正常工作,,磁棒上的二组线圈也是如此!

网友:
先用9018  或者  9016代替3ag1、、、、、变频变压器。一定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