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下点焊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4-03-18):
因为经常使用18650电池,所以想做一个点焊机
前几天自己绕了一个变压器,输出输出电压4v多。电流300多A,用了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可是不管怎么调,都点焊不上,请问是不是电焊机电压太低的原因!?都把捏片焊红了也没点焊成功

网友A:
你的是瞬间电流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瞬间电流太小了

请教一下怎么提高瞬间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着学习学习,是不是控制时间的事?

应该不是时间的事!每个时间段都试了!

网友C:
你的机构有问题,你得让他热散不出去!!点焊的部位要尖!接触点要小,要耐热!使用合金做那个接触头。必要时放点硼砂,别氧化了。烧红温度还不够,还得高。增加电流不行了就增加电流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构有问题,你得让他热散不出去!!点焊的部位要尖!接触点要小,要耐热!使用合金做那个接触头。必要 ...

我试过他可以让捏片2秒融化!烧红是我设置的时间短!看见有个坛友他用200多A的电流做的电焊机成功了!我一直在想到底怎么个问题是不是电压小了

网友:
不是,300A电流够了,要压紧接触点!两秒熔化是不对的,确认电流到300了么?应该瞬间熔化!

网友D:
焊接18650的镍片,电流300A应该足够,但是如果点焊脚的接触面积太大的话,热力就不集中,不能融化镍片和电池帽上的铜金属。应该将点焊脚的顶部磨成直径不大于0.5mm的尖,这样热力集中,就能将接触面的金属融化。

点焊的程序大约这样:
1、将镍片用点焊机的焊脚压紧在电池帽上;
2、通电焊接(大约0.1-0.3S);
3、通电结束,继续维持焊脚的压力0.5S以上;
4、松开焊脚,焊接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18650的镍片,电流300A应该足够,但是如果点焊脚的接触面积太大的话,热力就不集中,不能融化镍片和电池 ...

哦谢谢回去做个实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照片看看?

很胖的大的一个机器  是热风枪电动螺丝刀 936焊台加点焊机22合一准备在合上个可调电源 等完工   开帖上片片

网友:
推荐一个你看看,也许对你有帮助。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30099-1-1.html

网友:
还没玩到这里

网友F:
次级电流还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次级电流还是小

我也想到了问题所在!就是电流小了 变压器瓦数小   手里没有大的变压器  所以在想别的方法   朋友帮参考一下  这方法行的通不 对电池损害大不?关于点焊机 个个人想法 请大家指点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8882

网友G:
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以后做一自己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以后做一自己用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8882
进这个帖子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好好学习一下,以后做一自己用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58882

网友:
点焊18650的电压电流到底要多大啊。

网友:
电极的接触面积大了也不行

网友(2014-09-08):
可能是触点问题

网友:
电流到300了么?应该瞬间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