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50制造完成篇,电子之美,与您共享,第8回

楼主(2014-03-18):
最先,FU50的制造源于一个无意中找出的,旧的电子管机器的电源变压器,【幸而没有扔掉,运气好】,又找到一个样品机箱,感谢海版,根据这个变压器电压,提供了电子管选型,电路图纸,本人对电子管电路不熟,按图施工倒可以的,完工后声音确实很不错,感觉跟原先做的6P3P以及6P1的机器比,声音更加细腻,整个机器重量在60斤左右,室温16度,开一天的话,也差不多只感觉变压器微微温热,像老胆机迷朋友说的,这个变压器估计在500W左右,做的时候,主机首先选取的遥控MP3做自带音源,开关可以选择切换到外部输入,另外由于对6E5C的那种翠绿色的诱惑无法抵挡,决定整机采用这个来做音量电平指针,X宝买家阴差阳错发的12V版本的6E5C[VT138], 输出变压器,试听没有问题就灌胶,以保护线圈,再喷涂的,因之有点不好看,但追求的是耐用,美观其次,见谅,本人觉得程序可以做得非常灵活,但电子管的玩意,情愿用笨办法来完成,虽说更加麻烦一些,在下面图纸的阻容滤波电路走线里面就可以看出,本来可以少走一段线,但实际按照滤波效果最好的方式多走了一段线,另外输出变压器选取X宝最重的那种,几乎所有的线全部的镀银特富龙线,由于特富龙层很薄,外面最少都套有三层不同规格的热缩管,唯一还有个缺点,VT138的随音量变化范围不怎么大,只在11点到1点之间,我更换了电阻也没有解决,暂且将就,幸好还有两个自制电平表补充,其他均无问题,电源线选取远比一般设备粗的单根2.5的双芯多芯铜线,可以对比电视机的电源线看出,从去年年底12月30号开始做,制造时间大约为2个月,【因为中间过年耽误大约半个月吧,其实,这期间还做了另外一台胆机,(6P1+6N2+6E2)x2  双声道的】,本人拍照很不行,相信亲眼看见过6E5C的朋友,会觉得真正机器更加漂亮的

回顾制造详细的过程如下:电路图纸在第三回里面,

2013年12月30号     FU50胆机制造过程,       第一回: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4836-1-1.html
1月4号              FU50制造之X宝验货,      第二回: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6853-1-1.html
1月19号             FU50元件端子制造,       第三回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3112-1-1.html
1月24号             FU50制造之金工件,       第四回  :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4368-1-1.html
1月31号             FU50制造之试装及喷涂,   第五回: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05406-1-1.html
2月19号             FU50制造之组装,         第六回: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0163-1-1.html
2月24号             FU50制造之半边红,       第七回: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12566-1-1.html

总结:相信土豪毕竟少数,自己DIY的话,在成熟图纸基础上,从新设计一部分电路,做出银子机没有的功能,是自己动手的最大的乐趣,虽说不能拼元件的价格,但照样可以有自己的风格,这样的话,大家取长补短,可以吸收很多优秀的电路,再创新到自己的电子管机器里面,最后一个优点,花钱不多,就只购买MP3,电子管,输出变压器,从而实现非常满意的效果,祝您成功。

网友A:
都是黑线分不出谁是谁了

网友:
乱的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黑线分不出谁是谁了

外面热缩管的本色

网友:
祝贺好机制作成功, 遥控MP3做自带音源确实很好, 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那个绿色的,圆圆的,叫什么眼的那个管子,垂涎三尺啊

VT138啊,跟6E5C差不多的

网友:
全是黑黑的热缩管、有些泛滥了、实际上来说、热缩管的颜色很丰富的!!!对以后调整、检修都方便!!!

网友:
好东西就是看着让人养眼。但是用MP3做音源,简直是太对不起胆机了。怎么也得是APE或FLAC压缩版的音源啊。

网友A:
电源限流电阻在底板上没防护很危险,不小心摸一下不烫伤也得电个不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限流电阻在底板上没防护很危险,不小心摸一下不烫伤也得电个不轻

的确,这个个硬伤,本来做个盖子的,尺寸做错了

网友:
还带液晶显示,支持创新。

网友C:
热缩管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缩管不好看

主要系这些东西都不要钱钱的,前面没哥说彩色热缩管,我没有见过,但有的话,也要用真金白银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只

漂亮,我这个VT138的栅极电压只有负1V,为啥基本都打满了呢?不说要负8V差不多打满的么?

网友E:
看这里面密密麻麻的线,就下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这里面密密麻麻的线,就下功夫了。

谢谢海哥的图纸,终于完工了

网友:
做功老到。只是四只管子,怎么装了满满一箱零件。其实简化一些可能更好,比如音源外置。

网友:
看到那么多的黑线,我的头皮发麻,打心眼里佩服高超的装机功夫
6E5漂亮

网友:
泼点冷水:FU50虽然屏耗很大但是声音呵呵不论是标准接法还是三极管接法还是超线性接法都不咋地还不如6P3P

网友:
确实下了功夫,不容易。
学习学习。

网友F:
呵呵。。。看架势楼主是资深玩家哈,我老头他们那一辈的做东西也是这种思路和做派。佩服佩服。有几点想法提出来讨论一下:
1. 关于这种焊机法,个人觉得:为了元件排列整齐,却多出这么多连线,是否值得?
我也折腾过这种焊法,结果也是一机箱全是线。最短连线就近焊接的方法也用过,就是乱得可以。。。换个元件确实麻烦。现在是以一个管子为单元,旁边用一小节搭棚架,元件直接搭在管脚和搭棚架之间,加一个单元接地点。感觉这样各方面比较兼顾。
2. 关于全部用贴富龙镀银线,会不会声音太亮啊。个人觉得老的独股纯铜线好用,声音可能也比较温暖。音频输入部分用一点镀银屏蔽线。
3. 关于MP3做音源。。。就像前面兄弟提到过的,有点对不起这机器啊。现在电子转盘播放器选择也不少,价格也不比好的MP3贵多少。电子转盘播放器+解码,感觉不错。
4. 既然您已经重料打造这台机了,为什么还要用那些瓷片电容和涤纶电容?哪怕是用在电源部分也是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看架势楼主是资深玩家哈,我老头他们那一辈的做东西也是这种思路和做派。佩服佩服。有几点想法提 ...

先说下,本人的确算不上资深的那种玩家,

1:对的,元件整齐,线可能有点乱,没有扎,扎了会美观些,但考虑到扎一起,也可能有微小说不清楚的互相干扰在里面,个人感觉,就机箱里面来说,可能混沌自然的电磁场环境更好,有的干扰会相互抵消,乱就乱点吧,但尽量还是把相近电压等级的电源线扎一起的,为了减少换元件的可能,元件就用大点的,耐压耐热超过原先图纸标定的设计值,原则全部小电阻都金属膜3W的,标称3W的,改10W,10W的全部50W,电容耐压也差不多,整流出来DC460V,其实用到了DC800V那种,据坛里面朋友说的空调用那种电容

2:老兄资深玩家,很细心:全部镀银的线材,这个的确是有点点区别的,办公室里面,用一般喇叭,放郑绪岚的牧羊曲,歌曲打头的流水声,同事听过之后,都觉得水的声音像在面前流淌,很清澈,大家都有同感,声音有点清丽的感觉,我觉得是不是大约可能分辨要细腻些吧,跟以前做的6P1比较,{但原先做6P1确实没有用高温镀银的特富龙线材},可以听出两种声音的效果,稍微有点点不一样的,6P1要温暖些

3:MP3做音源,我没有看过其他音源了,的确有点井底之蛙感觉,其实原先做了一台6P1的,也用这个做音源的,感觉那个还不错,可以遥控,下载歌曲都很方便,体积也不大,基本上都可以装下的,还有个,就价格便宜,

4:重料:表面看起来用到的东西好像很高档,这里要澄清下,所谓重料,就只这个变压器,跟输出变压器,比较重, 其余老兄懂的,包括线材热缩管之类,阻容元件,这些都没有花钱的,将就现成可以找到的元件,{ 其实这些元件要是放在那儿,也埋没它们了,}但就这样,耦合电容:我还选取的可以免费里面的, 比较好的那种了,图纸标定的好像FU50的耦合电容是0.47UF,我用的这个1UF的,同轴的CBB,耐压好像1200V,瓷片电容貌似没有吧,由于机箱尺寸有限,有的元件可能更好,但体积可能就不适合了,换机箱就要花钱的啦

,按照尽量不花钱为DIY原则,可以搞到就用吧。要是机箱,变压器,阻容元件电子管,镀银线材,热缩管,都花钱的话,可能要超过1500以上,要是再要用高档的元件搭配的话,应当在2000以上吧,不连金工件加工费,机箱加工费,喷涂费在内,目前全部大约就700样子。

网友:
好拥挤啊,楼主好手艺。

网友(2014-06-17):
FU50可以做出好声!!!

网友:
特氟龙线耐温绝缘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还要套热缩管?

网友(2019-03-25):
请教:车载MP3是通过发射调频信号,用车载音响接收,你是如何改成线路输出的?

网友:
你做的真的是高手做的
一般人真的分辨不出来那个是哪个。呵呵挺好‘玩的高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