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一块齐齐哈尔华安仪表厂生产的MF18表。

楼主(2014-03-18):
MF18表除了上四厂和永跃厂以外,还有齐齐哈尔华安仪表厂生产的MF18表,本人有幸获得一块配件表,这块表电阻全部原装原配,内部原接线多处被人为错误改接,焊接混乱不堪。经过精心修理,面貌焕然一新!校准后,测量极为准确,不,应该叫精确!刀刀压线。叹为观止。该表电路符合早期MF18表的电路图。表头内阻410欧,比较少见。原表两个旋钮丢失,接线柱摔坏一个。现在临时后配两个旋钮使用。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nEO_IMG_照片

补充内容 (2015-1-3 15:49):
表头内阻后来测量:398欧姆。总之比其他MF18表头内阻高。

楼主:
这块表外观完整,品相较好,牛皮提手是齐齐哈尔表的特征。只有一个接线柱电木座摔坏,因无配件,暂时使用有机材质替代。虽然73年产,却使用五刻度表盘。

网友A:
73年的老表起死回生啦。

内部安装与永跃厂的有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73年的老表起死回生啦。

内部安装与永跃厂的有点不同。

有一点缩水,只有四个陶瓷线绕电阻了,电路板上采用了RJJ三个小红袍电阻取而代之。有两个大红袍跑到陶瓷开关上去了。一般上四和永跃表,电路板上应该有8个大电阻。  这个齐齐哈尔的表,开关上的39K跑到下面电路板了!

网友:
牛皮提手不错,就是太笨重不方便携带

网友B:
华安18和上四或永跃的不同点在读盘上,华安的刻度是实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安18和上四或永跃的不同点在读盘上,华安的刻度是实线的。

是啊!我个人感觉实线刻度好像更容易观察!虚线的有时候要看好几遍!

网友:
刻度带弧线,看起来更清晰,,上四或者永跃的看起来眼花。。。

网友C:
标准语——————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语——————要了!

这块表很有玩头的!电阻档那个可调电阻旁边的电阻是2K。上四和永跃的使用1.8K。与图纸不符。这块表与图纸一模一样。表头内阻410欧,比现在的18表内阻高。接近35表头内阻。     可能老表头就是这样设计的。电阻档测量,刀刀压线!其他档也非常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块表很有玩头的!电阻档那个可调电阻旁边的电阻是2K。上四和永跃的使用1.8K。与图纸不符。这块表与图纸 ...

齐齐哈尔华安18我有块72年的,也是刀刀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齐齐哈尔华安18我有块72年的,也是刀刀压线。

朋友请发几张照片,我要看一看旋钮是什么样的。里面有什么变化。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请发几张照片,我要看一看旋钮是什么样的。里面有什么变化。谢谢了!

朋友,图来了。

网友:
都是好表,百花争艳啊

网友:
头一次见到齐齐哈尔的MF18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