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欣赏我的6N1小胆机

楼主(2014-03-18):
最近做的6N2, 6N1小胆机, 紧凑型, R型变压器很省空间, 就安在底板下面, 每个6N1的电流14mA(7mAX2),  阳极电压250V, 阴极电压4.4V, 电源, 输出变压器自制,  铁底板, 有机玻璃边框, 前脸倾斜一个角度, 使用方便, 看着也不错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是拆机的吗?冖

网友B:
也想整一个啊,可惜那2个变压器像熊猫一样的东西

网友:
真是艺术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变压器是拆机的吗?冖

自己绕制, 2夹1, 初级3200圈, 次级4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想整一个啊,可惜那2个变压器像熊猫一样的东西

有绕线机, 做变压器就不难了,6N1很不错, 胆味浓厚, 小巧省电, 整机制作时, 重视输出变压器, 音色不会失望

网友C:
简洁至上,做工精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洁至上,做工精良

简洁小巧也可以很完美, 输出牛应大点, 电源变压器置于底盘下面,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也搞过个6N1并管 但那个功率太小了

网友:
做工确实很好

网友:
   妙妙妙,好好好,袖珍胆机。

网友:
唯一缺陷是音量有点小,如果改为6j9.就是美。你可考虑改为6j9,输出可用,电源变压器不必换,

楼主:
用8寸纸盆喇叭, 声音足够了, 而且一般还开小音量,  已有6P1, 特意做个小机

网友:
精美的袖珍腭裂机,书房用最合适了,楼主这台能有多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D:
精美的袖珍胆机,书房用最合适了,楼主这台能有多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
哎,一直想整台胆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音箱。现在只用胆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美的袖珍胆机,书房用最合适了,楼主这台能有多大的输出功率。

应该有1w? 或许还要大点, 坐在桌前, 听听音乐还不错, 20平米房间也可以啊, 一定用大喇叭, 音色美

网友E:
做的精美,       6N1的音质(胆味)和6P1有一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精美,       6N1的音质(胆味)和6P1有一拼吗?

6N1的胆味还是很不错的, 特别适合小音量, 近距离聆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有1w? 或许还要大点, 坐在桌前, 听听音乐还不错, 20平米房间也可以啊, 一定用大喇叭, 音色美

有些现存的胆,看了你帖子,来兴趣了,谢谢!

网友:
这机箱做得不错,越看越有意思,两个输出牛给它穿上衣服就更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现存的胆,看了你帖子,来兴趣了,谢谢!

现在一家三口, 很幸福, 6V6, 6P1, 6N1, 设计各有风格, 也可以组建个前级分频, 接三组音箱(高,中,低), 同时用

网友F:
做得很漂亮
楼主高手!

网友G:
朋友的6N1并管机比我的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得很漂亮
楼主高手!

老朋友好, 坛友给予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朋友的6N1并管机比我的好很多。

老朋友好, 矿坛给予智慧

网友:
做型不错!小巧!

网友:
不错,小巧的jj,学习了。

网友H:
能说说那只电源变压器,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一家三口, 很幸福, 6V6, 6P1, 6N1, 设计各有风格, 也可以组建个前级分频, 接三组音箱(高,中,低), 同 ...

你的胆单端还真不少,真漂亮。说实话,我还没玩过胆单端,平时喜欢捣鼓些晶体管、电子管收音机,玩好了就收起来,再去淘低价坏机子来修。这回到市场注意淘些单端元件,准备也试着装台单端

网友:
小巧玲珑,做得是不错。
不过功率小了点,也不一定省电。
没试过,不知味道和6P1比起来感觉怎么样。

网友I:
音频输入端选材方面可惜了,还钻多了个孔。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用老k的电路,601的输出变压器,小音量时比我的807单端耐听多了。就是外壳没搂住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说说那只电源变压器,是自己做的吗?

电源变压器自己改绕, 保留初级, 加绕高压和灯丝绕组, 每伏8圈, R型变压器铁心不能拆开, 只能带着铁心, 转动骨架, 手工一圈一圈慢慢绕, 高压2000圈啊, 有耐心就成功, 灯丝就容易了, R型变压器, 体积小, 用线少, 铜阻小, 功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音频输入端选材方面可惜了,还钻多了个孔。

本机基本管脚搭棚, 连线最短原则, 音频输入端, 靠近电位器, 前置安装, 为降低干扰噪音, 美观还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既然有6P1/6V6了,就不如做个2P3之类的直热管,换换口味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电源变压器自己改绕, 保留初级, 加绕高压和灯丝绕组, 每伏8圈, R型变压器铁心不能拆开, 只能带着铁心, 转 ...

日本录像机里常用这种变压器,我手头有,希望向阁下学习,把变压器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日本录像机里常用这种变压器,我手头有,希望向阁下学习,把变压器用起来。

R型变压器一般是2个骨架各绕一半线圈, 初级220V, 每个骨架绕110V串联, 初级不用绕, 改绕次级时, 先把初级连线断开, 否则骨架不能转动, 根据需要把次级也绕在2个骨架, 250V就2个骨架各绕125V线圈串联, 6V就各绕3V串联, 或各绕6V并联(2个6V要一致), 这些都只能有时间, 手工慢慢绕, 我是认为R型变压器铁心好, 应该是机器组装的, 不能拆卸, 铁心不受影响, 所以改绕使用, 实际看确实不宜产生发热, 铁心是整体的, 至今不知道是怎么做成的, 而骨架是2个半圆拼成, 由专门设备自动绕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R型变压器一般是2个骨架各绕一半线圈, 初级220V, 每个骨架绕110V串联, 初级不用绕, 改绕次级时, 先把初 ...

我绕过输出变压器,用手摇绕线机绕的,动作很慢,自以为绕紧了,绕好再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对着光看,线都悬着,手捏线包,软软的。如果电源变压器绕成这样,肯定不行,会嗡嗡响。

网友:
做的漂亮,我也正在做6N1已经出声正在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机基本管脚搭棚, 连线最短原则, 音频输入端, 靠近电位器, 前置安装, 为降低干扰噪音, 美观还不是最重要 ...

我是说用这种莲花插座好点。

网友J:
6N1并管输出将近1W,做桌面功放很合适,2010年做过一台,请楼主上一张电路图。

网友:
好手功做的漂亮

网友:
简洁至上,做工精良这个也许我能做

网友K:
做得漂亮。是并管的吗?能否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6N1并管输出将近1W,做桌面功放很合适,2010年做过一台,请楼主上一张电路图。

图中零件参数是本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得漂亮。是并管的吗?能否上个图看看啊?

图中零件参数是本机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L:
卖吗?????????

自己制作, 保留纪念, 听听看看, 美好回忆

网友M:
外壳真正的DIY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外壳真正的DIY

铁板做面, 透明有机玻璃做框, 蓝有机玻璃做底(加4个橡胶脚垫), 全螺丝紧固, 不用胶粘

网友L:
引用 楼主:
自己制作, 保留纪念, 听听看看, 美好回忆

难能再做一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难能再做一台吗?

你不会吗?很简单的事

网友N:
引用 网友L:
难能再做一台吗?

用小陈那些拆机的盒子。拆两个15元买的收音机。稍一动手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难能再做一台吗?

喜欢胆机, 都要试做, 不要急, 慢慢来, 绕绕变压器, 浸浸漆, 锯锯板, 打打孔, 焊焊件, 测测值, 充实业余, 学习研究, 乐趣所在, 作品独一无二, 体现自己风格, 记载一段时间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小陈那些拆机的盒子。拆两个15元买的收音机。稍一动手就成了

哈哈!老兄你都知道啊,可是你 我对不上号啊

网友:
不论机器性能如何,有种成就感,乐在其中。

网友:
可以批量生产了

网友:
简单。实用。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
外壳还需要改进下就更漂亮了,我认为:要么全铁,要么全裸。

网友:
顶贴挣积分! 顶贴挣积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绕线机, 做变压器就不难了,6N1很不错, 胆味浓厚, 小巧省电, 整机制作时, 重视输出变压器, 音色不会失望 ...

这种绕线机价格如何,想了解下(可以短信我)。

网友:
不错,自娱自乐,乐在其中。

网友O:
LZ是6N1单端并管输出,我以前看过《电子报》介绍,说6N1并管输出阻抗和6P1接近,功率也和6P1差不多,是这样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LZ是6N1单端并管输出,我以前看过《电子报》介绍,说6N1并管输出阻抗和6P1接近,功率也和6P1差不多,是这样 ...

理论上6N1并管输出阻抗和6P1接近,功率比6P1小,实际用感觉差不多,我再把6N2也换插6N1,听着也差不多,因为音量一般都不会开最大。

网友:
就是功率小点,我做过,音质还行。

网友(2019-11-20):
6n1音色很好,分别做过不并管和并管,并且都不同程度调试和使用了一段时间,给我的结论就是并管声音怎么都比不了不并管

网友:
三极管负载阻抗为内阻的2~3倍最好,如2A3内阻0.8K,最佳负载阻抗2.5K。6N1(6N8P)内阻8K,因此单管输出负载阻抗取16~20K较为合适,并管输出8~10K,多年来并管输出负载阻抗采取5K的优点是在替代6P1时可以利用6P1的输出变压器和阴极电阻。《无线电》杂志1965年第2期《海棠63-31交流三灯收音机》一文有专门论述:
输出变压器数据:D-41-GE-10硅钢片,10X15mm,初级0.1mm漆包线3300匝,次级0.41mm漆包线44匝。
宝石44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铁芯9X9mm,初级0.08mm漆包线5280匝(有抽头),次级0.59mm漆包线69匝。
鹦鹉三灯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铁心14X18mm,初级0.1mm漆包线4950匝,次级0.5mm漆包线79匝。

网友:
      做工不错,有滋有味,   加分点赞

网友:
不错 机壳构思值得学习

网友:
我做过6n1并管单端,输出功率不大。

网友:
做的不错,漂亮,我也做了个小缓冲,电源用战神的小牛,壳子是拆法国仪器的,还D|Y了一台裸奔的LS50(FU一50)胆机。

网友:
我也做了一只6n2推6n1推挽电腦功放,声音还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