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测匹配组件转换效率

楼主(2014-03-18):
按李版以前的贴子介绍的方法测量了匹配组件得到两组数据。
    说明:T38芯变压器原设计100K输出端接83K负载折算初级各档阻抗输入1kHz/447mV得下列各档输出电压算出效率。以下一组是用100K输出端接83K负载的数据。
      200K档/166K/314mV/效率98.6%,300k档/249K/255mv/效率97.6%,500K档/415K/197mV/效率97.1%,620K档/514.6k/效率96.1%,750K档/622.5k/160mv/效率96%,1M档绕牛设计1.4M但绕不下小绕了几百匝又因标数好看写成1M实为 1.1M左右//830K/118mV/效率92%。
         第二组数据83K负载接入150K输出端,输入1KHZ,443mV各档输出折算后得实际阻抗得以下数据。
        200K档/110.6K/381mV/效率98.6%,300K档/166k/310mv/效率98%,500k档/276.6k/240Mv/效率97.8%,620k档/343K/214mv/效率96.4%,750k档/415K/194mv/效率95.9%,1M档/608.7K/144Mv/效率77.4%。
       从以上两组数看匹配组件效率理想。我用150K输出接83K耳机,打750K档/415K时用1N34最匹配强弱台都最响是什么原因?用RD表测量1N34现时温度下RD有900上下的。单回路高频瓷单连与中短波5X10X100mm磁棒上270股线绕线圈蜂房。下图是用的矿机。为什么不是用100k输出打1M档时強弱台最响呢?RD表测值偏差?调谐回路与检波管失配造成?我的捡波是单管检波沒用抽头直接接在线圈最顶!手鸡发铁真是累s人,写了45分钟!!!!!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没看太懂,等有时机再好好看看。

楼主:
因我的耳机只有83k所以接在100k的变压器输出抽头上变压器的初级阻抗等于降了阻所以从新算过初级阻抗。

楼主:
200K档/166K/314mV/效率98.6%,象这里200k是设计时变压器其中一个初级阻抗,166k是在100k变压器抽头上接上83K耳机后200k初级阻抗降阻成了166K,314毫伏是在166k初级输入447毫伏在输出耳机上量得的电压。最后的百分数是计算出166k变83k耳机输出时的变压器效率!

网友:
是您自己绕制的变压器吧,最高阻抗是1000K吗?

楼主:
以下每行数据都这样意思,从数据看变压器效率很好。不知问题出在那里!

楼主:
最高阻抗设计是1400K我从低阻起绕,绕到最高阻抗时差几百匝线架绕不下了。实约1100k。我全程用0.06线。就是我自己做的那个变压器,下图那个。

网友:
您是说RD=900的二极管在检波器负载阻抗400多K时收弱台最好?不止我理解的对吗?

楼主:
对的,就是怪事了。

楼主:
我刚又用50毫伏的弱信号测过83k接100K抽头与83k接150K抽头的效率也只相差5%,两种输出状态都沒相差很多 RD=900的二极管在检波器负载阻抗400多K时收弱台最好。1N34的RD用RD表测常温是900用手捏着用体温暖着时RD才降到4 00。奇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又用50毫伏的弱信号测过83k接100K抽头与83k接150K抽头的效率也只相差5%,两种输出状态都沒相差很多 RD= ...

不知这只变压器绕好后实测过没有,1000K端的阻抗实测是多少?电感量是多少?

网友B:
楼主绕的T38磁芯牛的反射取值系数是多少?百匝的电感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只变压器绕好后实测过没有,1000K端的阻抗实测是多少?电感量是多少?

RD表高档测1570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绕的T38磁芯牛的反射取值系数是多少?百匝的电感量是多少?

这些原始数据在绕好变压器后就扫地丟了,如沒记错当时计算得一匝是一微亨按4倍电感量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RD表高档测1570H。

电感量的裕度大于5了,应该是够了,最好在某个次级阻抗端接一只阻值与端阻抗相同的电阻,然后测一下1000K端的实际阻抗看看实际上是多少。

网友C:
转换率没那么高,好的牛86%巳不错了,要以入出的功率比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的裕度大于5了,应该是够了,最好在某个次级阻抗端接一只阻值与端阻抗相同的电阻,然后测一下1000K ...

谢李版耐心解答,具体是怎样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转换率没那么高,好的牛86%巳不错了,要以入出的功率比算。

可以按下述方法复查一下:
首先要校准一下仪表,还要配准与端口阻抗符合的负载电阻,然后测准初级的阻抗,再分别测准初级电压和负载电阻上的电压,根据初级电压和初级阻抗计算出初级功率,根据负载电阻和负载电压计算出负载功率,再计算两个功率之比就是变压器的效率。

值的注意的是测量初级阻抗用替代法时一定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毫伏表的输入阻抗要远大于被测变压器的初级阻抗,二是信号源要通过一只阻值远大于被测变压器初级阻抗的电阻。如果满不了着两个条件就测不准了。对于一般的仪表来说很难测到1000K阻抗变压器,原因就在于这两个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换率没那么高,好的牛86%巳不错了,要以入出的功率比算。

梁老师眼利,我第一次测是用4百几毫伏输入所以损失小效率高。在第二次测时用50毫伏输入,效率真的在86%左右。不过用100k与150k输出档比效两档效率相差5%。我用胜利vc890D数字比交流两伏档测沒有设备将就玩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梁老师眼利,我第一次测是用4百几毫伏输入所以损失小效率高。在第二次测时用50毫伏输入,效率真的在86%左 ...

测量方法一定要正确,因为初级与次级的阻抗不同,所以不能用测到的初级电压和次级电压直接算出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下述方法复查一下:
首先要校准一下仪表,还要配准与端口阻抗符合的负载电阻,然后测准初级的阻 ...

我关心的是1000k的总阻抗怎样测?当时计打算绕1400K从低阻起绕绕到最后线架已满绕不下,约小绕了700匝。我计算的纸丟了上面是设计时的数据所以现在折算不了1000K的实际阻抗。

网友C:
我和李兄都试过,从最高阻变至最低组效率最低,所以尽量少用8、16、32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方法一定要正确,因为初级与次级的阻抗不同,所以不能用测到的初级电压和次级电压直接算出效率。

  变压器的效率就是变压器次级负载功率与初级功率的比值,效率测试如下:
  将300欧电阻接入300欧阻抗端,在200K阻抗端接入0.3V的1000Hz正弦信号,测得300欧阻抗端的信号电压是9.7mV,因为实测200K阻抗端的实际阻抗是238K,故其效率= (0.0097 X 0.0097 / 300)/(0.3 X 0.3 / 238000)= 82.8% 。

以上是当时你仿725牛时效率的推算,我是跟着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李兄都试过,从最高阻变至最低组效率最低,所以尽量少用8、16、32Ω。

最低输出阻抗是100K端,还有一个150k就沒有其它输出端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关心的是1000k的总阻抗怎样测?当时计打算绕1400K从低阻起绕绕到最后线架已满绕不下,约小绕了700匝。我 ...

再好的办法我也没想好,就目前看是要保证毫伏表的输入阻抗至少大于10MΩ是关键,最好能大于20MΩ,否则1000K阻抗端测不准,一般的音频毫伏表的输入阻抗只有1MΩ,想用在这里就要在输入端串连一只10MΩ的电阻,重新校准后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和李兄都试过,从最高阻变至最低组效率最低,所以尽量少用8、16、32Ω。

正如梁兄所说的,变比越大效率越低。
这也是为什么仿T725变压器没有设计 4、8、16欧阻抗端的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的效率就是变压器次级负载功率与初级功率的比值,效率测试如下:
  将300欧电阻接入300欧阻抗端 ...

如您所述确是功率之比。

网友A:
变压器1000K阻抗端的实际阻抗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1000K阻抗端的实际阻抗测过吗?

我不懂怎样测,能告诉我吗?

网友:
您用的什么型号的数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