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试陷波器

楼主(2014-03-19):
临时做了个陷波器想收拾中国之声因这台最強,对单回路来看频宽占了整个中波段1/4频带。先选择接收一个強台,把陷波器线圈靠近矿机线圈左旋陷波器电容到电台消失再调矿机电台跑到刻度右边而左边的其它台就变弱。如果右旋陷波器电容那个強台就跑到左边。那这个陷波器应怎样正确使用?陷波器调谐范围与矿机相等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先把矿机強台调到中心频率。后把陷波器线圈与矿机线圈紧偶合,再调陷波电容至強台消失,再把陷波器线圈慢慢移开至强台变中等音量,这时再调矿机接收被强台掩盖的电台可以接收到了,邻频再沒有強台的串音,效果很好。白天多收了两个邻频电台。

网友:
这个是真不懂

网友A:
我这里的其它信号都被中国之声压制着,以前曾经做过一个陷波器,但是作用不大,是不是离中国之声太近?

网友:
还没搞明白先学习着

楼主:
已做了个固定的使用中。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的其它信号都被中国之声压制着,以前曾经做过一个陷波器,但是作用不大,是不是离中国之声太近?:han ...

陷波线圈要高q,调陷波频率时一定要调准強台频点。还有偶合的线圈方向要放正确才有效。其中一点未到位都不会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陷波线圈要高q,调陷波频率时一定要调准強台频点。还有偶合的线圈方向要放正确才有效。其中一点未到位都不 ...

   如果有二个强台,是否要做二路调陷器?

网友:
陷波器本质就是谐振回路,直筒线圏本身太厚,同时只能使用的数量有限,在这方面蛛网的优势眀显。

网友:
陷波器也要高Q,带宽要窄不然相邻频率的电台也要被陷进去了。

楼主:
如果是固频率要做两路。你这情況最好做可调的,用调谐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陷波线圈要高q,调陷波频率时一定要调准強台频点。还有偶合的线圈方向要放正确才有效。其中一点未到位都不 ...

我是用普通网线绕的线圈,有的还是铜包铁线;失败原因可以归纳两点,1.没用高Q值的李兹线、2.没注意耦合线圈的方位。

网友:
陷波器也要高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