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磁棒接收能力测试

楼主(2014-03-20):
当我们用磁棒制做线圈时,常有人提问几种磁棒接收能力高低?
本测试用三种200mm磁棒,分别为黑色(中波)、绿色(中短波)、灰色(短波)。
线圈用0.04X175里兹线平绕63匝,线圈置于磁棒一端边缘。
中波电感量250uH。
700KHz空载Q值:345
中短波电感量185uH。
700KHz空载Q值:612
短波电感量149uH。
700KHz空载Q值:448

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550KHz,选择这个频率是因为左右沒有相邻广播电台,输出电平132dBu
发射天线距磁棒0.6米。
接收机用安泰信AT5005频谱仪,中波磁棒:52dBu
中短波磁棒:50dBu
短波磁棒:50dBu
用于对比的桶型线圈:58dBu

以上看到的只是磁棒和大线圈本身的接收能力,在实际应用中,接收效果还受线圈Q值大小的影响,将收到的信号输入Q表并谐振在该频率上,其结果才是真正有效的。
将Q表频率没定在远离接收频率上如1MHz,接入线圈,调可变电容至Q值最大即可。

中波线圈:

中短波线圈:

短波线圈:

说明:由于线圈、磁棒的不确定性,本结果仅供参考。

网友:
   结果如何?

网友A:
很有意义的实验,最近发现磁棒并联使用效率很低,版主设备很全,能不能做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网友:
第一次见到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意义的实验,最近发现磁棒并联使用效率很低,版主设备很全,能不能做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以后会介绍二支、六支磁棒线圈。

网友:
谢谢版主的成果分享

网友B:
如果能将单环天线与被测线圈之间的电脑移开,就可以根据信号源的输出电平以及单环天线中心到被磁线圈处的距离,计算出线圈处的场强值,得出的实验数据更有意义,并且可利用此法比较各种矿机在不用外接天地线时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将单环天线与被测线圈之间的电脑移开,就可以根据信号源的输出电平以及单环天线中心到被磁线圈处的距 ...

一是沒有独立工作室,二是沒有计算能力,待日后有空您做吧,信号发生器、环型天线、Q表您都有,频谱仪我提供。

网友:
这种信号源的输出电平的标度是开路标度,所以匹配时的信号输出幅度为开路时的二分之一。例如132dBu时开路输出电压是3.98V,接50欧负载输出电压是1.99V,各档以此类推即可。

网友:
对!谐振后测量更有意义!测量谐振后的情况几个线圈表现出的差别会更大,更明显。

楼主:
只看磁棒,中波棒接收能力第一,但谐振后就是老未了。如果用1MHz频率测的话,差距还会拉大。
中短波和短波第一项看不出差别,第二项则中短波占优。
说明:这个测试对短波磁棒稍有不公。

网友C:
斑竹作品,必属精品---刚从李版那打劫到好东西,需要跟斑竹们保持良好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斑竹作品,必属精品---刚从李版那打劫到好东西,需要跟斑竹们保持良好关系

那要祝贺一下,那个石头是花多少钱也难买到的,更别说是免飞的。

网友:
很好的试验过程,详细的测试结果,赞一个!

网友:
好东西
好研究
好老师
好成果

网友D:
导磁率高者接收能力强,但Q值低,所以要两者兼顾选中短波为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导磁率高者接收能力强,但Q值低,所以要两者兼顾选中短波为宜。

9494!

网友E:
我不懂麻烦问一下,矿石收音机用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懂麻烦问一下,矿石收音机用电吗?

不用电。

楼主:
谢大千世界、园丁、梁老师加分,谢李版主加分、加精、加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磁率高者接收能力强,但Q值低,所以要两者兼顾选中短波为宜。

现在中短波磁棒身价升高鸟。

网友:
强大的天线仪器很到位,赞。

网友F:
要是用短的接成长的   如二个10串成20的  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是用短的接成长的   如二个10串成20的  会??

用短磁棒接成长磁棒效果会差一些。

楼主:
继续试验:各用两支中波、中短波磁棒,配0.04X175线圈绕在20mL针筒上/50匝。
先测出电感量和Q值,中波电感量:250uH
Q值:500

中短波电感量:210uH

中短波Q值:752

为了方便比对,测试条件同上次,550KHz/132dBu,距离0.6米。
二支中波磁棒:54dBu
二支中短波磁棒:53dBu
用Q表测得到的谐振数据:二支中波磁棒
二支中短波磁棒

楼主:
总结:一、同样长度、不同磁导率磁棒本身接收电波能量相差不多。
       二、同样长度磁棒粗一些(两根)比一根接收能力高一些。
       三、在中波段用中短波磁棒效果最好。
       四、决定磁棒线圈接收能力大小的不是磁棒,而是磁棒和线圈共同组成的LC回路品质因数。

网友F:
高多少?
要是二个串起来,能好?能好多少?
我是想做成 二个并,在并 如用6个先 二个并,在二个,二个串,接头不在一起。这样磁阻小

不是长的磁棒好吗
串成60CM 做一个不用天线的收音机

代替大环了

这样成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多少?
要是二个串起来,能好?能好多少?
我是想做成 二个并,在并 如用6个先 二个并,在二个,二个串 ...

用两支磁棒分别串联或并联效果都不好,因为它们的品质因数低。
用多支磁棒连接起来组成一支长磁棒效果也不好,因为它磁损太大。

网友:
知道了看来没用了

网友G:
磁性天线回路最大输出功率=1.39x接收频率x磁棒长度x磁棒截面积x信号电场强度x磁棒导磁率xQxK(瓦)Q线圈空载Q值,K磁棒长度和截面积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磁性天线回路最大输出功率=1.39x接收频率x磁棒长度x磁棒截面积x信号电场强度x磁棒导磁率xQxK(瓦)Q线圈空载 ...

这样说 我用8个磁棒 接头差开 二个并后 在接起来

一定是有用的

如用4个
不是4倍
能比2倍多就成啊
我没有条件测

我只有660的线
一条上放不下
长度不成

网友A:
Q值一样的东西,接收能力也差很多,特别是中波。磁棒本身是没有任何接受能力的,而线圏才是接受的主体,线圈本身不接受任何电信号,它只能与电磁波中的磁波共舞。磁体可以改变电磁波的形态,铁也能,铜也能。如果线圏的导线置身于改变后的磁场的最强部分,才能接受到最强的信号。老的140线圈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磁棒上的线圏,没有偶合,Q值再高也没有用。因为矿机本身能利用的只有电磁波中的磁的部分,或两个以上的线圈间相互偶合的磁的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值一样的东西,接收能力也差很多,特别是中波。磁棒本身是没有任何接受能力的,而线圏才是接受的主体,线圈 ...

磁棒能叫更多的磁通过线圈

天空中的信号 也要找阻力小 的地方

磁棒磁阻比空气小好多

这样磁棒中的磁通要大好多

线圈上信号就强了

各有用途 一起才成

网友A:
磁棒本身並没有磁性,它是在线圏的做用下才产生磁性,说白了,就是高频磁场的良导体。而高频磁场最不良导体就是铁和永磁体,磁棒只能汇集闭合高频回路所产生的磁场。认为是磁棒本身汇集了电磁波是错误的。很明显,空心线圏也能收集电磁波。为什么没有人向天线上安装磁棒,因为天线不是闭合回路,天线接收的是电磁波中的电的分量。同样Q值和感量的线圏,空心的比磁棒的不知道要强多少倍。看看mak老师推荐的老外做的高极矿机,没有用磁棒的,更别提用磁棒能做出来远程矿机了。当然,磁棒在高频,短波,超短波是有巨大优势的,可惜波波夫没有发现,害得苏联和中国浪费了大量白银制造短波镀银线圈。

楼主:
磁性天线的原理是切割空间的电磁波,让空间的电磁波的磁场聚集在其周围并产生磁力线,利用磁棒周围的线圈拾取电磁波信号。
金属做的天线原理也是切割空间的电磁波,空间电磁波的电场在金属导体中产生感应电流来拾取电磁波信号。

网友:
电磁波的本质是低频磁的特性强,高频电的特性强。玩矿机对深入认识电𤧹波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棒本身並没有磁性,它是在线圏的做用下才产生磁性,说白了,就是高频磁场的良导体。而高频磁场最不良导体 ...

老千说得对极了!!

楼主:
电磁波在传播时会同时产生电场磁场两种能量,--------

楼主:
38楼谈到:看看mak老师推荐的老外做的高级矿机,没有用磁棒的,更别提用磁棒能做出来远程矿机了。

下图就是老外做的高级远程矿机,曾获得世界大赛第一名,里面天调就用了磁棒线圈。

个人以为:老外不是不用磁棒线圈做矿机,而是因为用磁棒很难做出很高Q值线圈,例如1000以上;而用里兹线绕的直径大于150mm的桶型线圈、花蓝线圈轻易过千,也就是说它易得。所以绝大多数的高级远程矿机都用花蓝或圆桶或蛛网

从Q值本身讲,无论什么线圈效果都是一样的。

另外,线圈Q值与频率成反比。一个直径150mm用0.04X660线绕的花蓝线圈在600KHz时候Q值最高为1276,在1.5MHz时只有580了
而用37mm磁环,0.04X270线绕出的线圈在700KHz时候Q值最高为1249,在1.5MHz时1008。两者相比当然要用磁环线圈了,首先是体积小,二是受外界影响小,三是频率高端Q值高,四是省银子。

网友F:
学习了.每次看到您的线圈,全要出口水.
设备花钱能买
您这手艺就不是有钱能买的了

我要做一个您这样的 我就不玩了

个人感到

磁棒一定能对接收有好处 要不从磁棒出现后 收音机为什么全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每次看到您的线圈,全要出口水.
设备花钱能买
您这手艺就不是有钱能买的了

43楼图是老外的。

网友F:
知道 但您不是也做了这样的线圈吗?
真棒!!
您有线圈是如何因固定的?

我用固定线圈的东西,给我的Q可变处理一下,是不是能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知道 但您不是也做了这样的线圈吗?
真棒!!

多谢夸奖。 与老外线圈比还有差距。

网友F:
我要能做出来,我就放在家 常用 就收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要能做出来,我就放在家 常用 就收工了

其实一点都不难,日后有空另开一帖介绍,包你成功。那时你会很有成就感的。

网友:
谢谢
做这个还真是有点条件
660的线我有 等您的指导了 做一个能长用的 有特点的,高水平的
做一个定型的东西
谢谢

网友H:
顶贴挣积分! 顶贴挣积分 !

网友I:
37磁环已沒有货了魂牵梦绕!问一个110mm用270股线绕的花篮700KHZ下能最高上到多少q吗?做过沒有?我没q表没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37磁环已沒有货了魂牵梦绕!问一个110mm用270股线绕的花篮700KHZ下能最高上到多少q吗?做过沒有?我没q表没 ...

这个尺寸的线圈没绕过,估计应在600以上。如果增大到130mm,用660线可过千。

网友:
我用6条磁棒 是灰色的 友谊买的14CM吧
别一个是2个磁棒的 不是灰的 20CM的
各做了一个3DQ 全不用天线和地线
没多少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顶贴挣积分! 顶贴挣积分 !

这样顶贴挣积分,有时候会被扣分的,得不偿失。

网友:
今天试试超长的

补充内容 (2014-3-23 08:55):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1475-10-1.html 中是试的情况 请指导 谢谢

网友:
我这样的超长磁棒Q多能  用660线 间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样顶贴挣积分,有时候会被扣分的,得不偿失。

我想知道,积分可以用来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知道,积分可以用来干啥?

矿坛的积分,应该是可以证明一个ID在这里发了多少有意义的帖子,或者是跟了多少帖子。而这些所有发的贴或跟贴,都应该是有意义的。矿坛反对毫无意义的任何帖子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样顶贴挣积分,有时候会被扣分的,得不偿失。

谢谢楼主提醒,不过已晚,扣了我十分,知道不能这样顶贴了

网友:
等前辈 新的数据和更多发现

网友L:
一般认为,同样Q值和电感量时,带磁棒的体积应该是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认为,同样Q值和电感量时,带磁棒的体积应该是最小的。

同样Q值和电感量时,最小体积是磁环线圈。

网友F:
请问前辈

我要是用原来的线圈 磁棒从50CM 加长到70 CM 相同的线圈 电感量会有多小变化 要是不太变 就不用在做线圈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前辈

我要是用原来的线圈 磁棒从50CM 加长到70 CM 相同的线圈 电感量会有多小变化 要是不太 ...

根据经验,如果磁棒直径相同,则电感量增加有限,可以通过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满足频率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