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种检波电路直流电强度比拼

楼主(2014-03-20):
6种检波电路直流电强度比拼
刚测的。

补充内容 (2014-3-21 10:17):
实验所去负载阻抗,都是10kΩ。六个电路图是引用的旧图,图中所标r、1/2r等都不是本次试验的负载值。

网友A:
这个有用,我正要用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用,我正要用
谢谢了

不客气。我的测验结果可能不十分准确,因为,尽管我快速更换电路,马上读取电表数值,也很难保证天线信号强度不会发审变化。

网友B:
很好的试验,如果哪位坛友设备雄厚,用信号发生器、毫伏表、示波器之类搭一个更严谨的试验台,结果会更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试验,如果哪位坛友设备雄厚,用信号发生器、毫伏表、示波器之类搭一个更严谨的试验台,结果会更有说服 ...

谢谢鼓励!追求极致、寻觅最佳,是每一个矿石收音机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网友A:
这还有人发了一个电路,你也试试,在一起比一下,我用了,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人发了一个电路,你也试试,在一起比一下,我用了,很好

赶快把图片发上来,谢谢啊

网友A:
“新型全波检波电路”
xinlizixun0207
不就是你发的吗
这个我试了
好用
你的现在的图中到没有了
???

我一直在找好的高效电路
好能做好我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91475-1-1.html
我要电压和电流大
具体是代2K到0.5K 负载   能有0.8V电压 有50UA电流
要直流的,不是音频的

请帮我试试
谢谢

网友A:
或是
用二个天线
二个电路
给出二个能量源
也就是二个电压串起来
或二个电流并起来
每一个电路看成是一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型全波检波电路”
xinlizixun0207
不就是你发的吗

谢谢您的鼓励啊。“新型全波检波”帖子就是我发的,现在帖子的图片还有呢。
这个新型全波检波电路,就是这一个帖子中,第一个电路,电流最大。

我建议你在你的集成电路矿石收音机中,用一用这个新型全波检波。我没有集成电路,所以,不能把这个新型全波检波电路放进你的集成电路的矿机中搞实验。
我猜测,这个电路阻抗很低,适合大电流、强信号电路,这是我遇到的最大电流的电路。今早起,他的电流达到了84ua。大电流电路,就要使用阻抗很低、启动电压也很低的二极管,iss86是个好选择,他的rd很低;iss106可能更好,我没有。我认为,您的天线比我的强,因此,进一步降低变压器抽头位置,放在2.5k,依然可以启动iss86。

您的集成电路的矿机,创意很好。我目前没条件实验。

楼主:
感谢lq版主和园丁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
以前天线好  你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是
用二个天线
二个电路

两个天线,这个论坛中好像有一个先例。我曾经架设过两个天线。发现,他们并联起来,没有效果。至于怎样串联起来,我还不知道怎样连接。您的集成电路矿机,提供电源的部分是并联调谐电路。如果该做串联的,说不定电流会增大,不需要第二个天线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  慢慢学习。。。。。。

谢谢关注鼓励啊1

网友D:
电路中的R不同,是否能在同R下测量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中的R不同,是否能在同R下测量比较?

我用的是相同的负载阻抗。都是10k。
6个示意图,是引用的旧图。

网友:
一个天线带不了二个矿机
要二个天线
二个天线和二个矿机 共用一个地 一个矿机给正电压,一个给负电压
这样就能串了
是输出串

网友A:
二个矿机不能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矿机不能有二个或二个以上的点连接

谢谢指教!我没有两个矿机,如果两个天线一个当天线,一个当地线,就能够形成串联增大电压的目的了吧。
我曾经有两个天线,一起接入矿机的天线接头,发现没有任何效果。当时应该将另一个天线接入地线接头试试。如今时过境迁了。

网友:
对  说的对  明天试试看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没有两个矿机,如果两个天线一个当天线,一个当地线,就能够形成串联增大电压的目的了吧。 ...

试了用二个天线有用  想用示波器看到你但看不了  一上示波器电路工作点就变了,,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了用二个天线有用  想用示波器看到你但看不了  一上示波器电路工作点就变了,,没法测

我记得本论坛有个帖子,说将两个天线分别作为天地线用,效果很好。好像这两个天线不能是一个方向的。
祝你成功!

建议你在你的集成电路矿机实验中,用串联调谐电路提供电源,并且使用“新型全波检波”。目前,我的矿机就是用的这两个电路直接带动负载,刚才电流接近100ua。

网友:
我试了 二个有用 但是一个是水平 一个是直的
 二个不同方向的效果不大

三个天线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