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与检波管试听记

楼主(2014-03-20):
今日收到李版的矿石与管也听听传说中的红锌矿。先测测三个检波管做做准备。特叫BAT85,1N34也入列。由高RD到低RD数值排列见下图。几个检波管上在我的机上表现。BAT85最响最差选择性与灵敏度。1N34对本机最匹配,强台响弱台大声灵敏度高选择性好。那个1.2MRD的表现上机强弱台都不很响,选择性很好,灵敏度不高,调谐强台时有瞬间阻塞无声的现象。分析可能RD过大与调谐回路失配有关,RD越大要求的开启电压越高要想得到高电开启检波管调谐回路的品质因数要够好天线能量要充足。我的天线离地六米长35米可以了。调谐回路线圈q值还不理想。7M的那两个管并联上机只能收到几个强台。高RD管要用上要做一台高q矿机!!!!

           矿石试听待续。。。。。。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高手  佩服。。。。。

网友:
高RD二极管肯定是要配高Q调谐回路的,也要有高阻抗音频负载才能发挥出优势,但是检波效果的好坏还要取决于管子本身的一些其他的参数,比如分布电容、频率特性等等,所以未必RD高的二极管一定都有好的检波性能,还是要通过实际实验挑选。
高RD二极管虽然不是每一只一定检波效果好,但是一定是对调谐回路影响小,也就是选择性一定好。

楼主:
换了sD卡继续。。。。。
    玩矿石用了三种触针其中一种是0.75平方线芯镀了象铬一样的金属表面不知是什么材质泛光的亮但不是镀银,一些高温芯也是这个镀层,也不是镀锡,这种触针表现很好。以下管它叫镀铬。下面是各种针配各种矿石的接收表现。
    镀铬针:
             混生矿容易找灵敏点,音量中等,能收多个电台。
          黄铁矿找灵敏点一般,音量大,收台小。
      红锌矿因晶束小不易找灵敏点,音量中等收台小。

   镀银针:
            混生矿找灵敏点一般,音量中等能收多个电台。
     黄铁矿难找灵敏点,音量中等收台小。
      红锌矿找灵敏点一般,音量一般收台小。
        纯铜针:
               混生矿易找灵敏点,音量大收台小。
        黄铁矿易找灵敏点,音量大收台小。
         红锌矿易找灵敏点音量中等收台多。
以上不同触针配矿石中红锌矿配纯铜针不错。矿石中混生矿表现很好,这矿有黄铁矿与蓝紫色矿混生,紫色的象孔雀石是硫化硅还是硅的氧化物忘了。是含硅成份,这种矿用金属触针时找点易收台多用镀铬针很好。
       特别发现:
              用长大的红锌矿晶束用其晶尖做成的触针不用找灵敏点轻触金属平面就响很大声收台多效果很好,用这针与黄铁矿划混生矿配合用也不用找点轻微一压就响收到的电台最多。单用此针轻触金属基板平面即响音量很大收台很多象检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象检波管一样效果。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详实的实验报告!

楼主:
混生矿做触针不好用,配黄铁矿也不好。

     下面上些试听过程图片。红锌矿晶束针我特地收臧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来张全家福,还有一台几十元的收音机配上矿机使用身价十倍,弱台变強台选择性上档次,背景噪声底噪一扫而空,灵敏度大大提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实的实验报告!

红锌矿做触针很好用,用个绘图圆规索头结构的小索头把晶束底部包点溥铝片索在索头上配其它矿石可做成活动矿石。

网友:
红锌矿检波效果还真是不错的,有些时候表现的甚至是很奇妙的!
可惜红锌矿很少见,能亲身体会其妙处的机会不多!
还有更奇妙的是红锌矿负阻振荡,这个实验难度很大!

楼主:
红锌矿的晶束常见最大直径和长度是多小呢?自然矿石中它检波很不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锌矿的晶束常见最大直径和长度是多小呢?自然矿石中它检波很不懒。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赞一个!试验做得太好了,从李版送的红锌矿来看,似乎都是米粒大小的晶体,大的估计难找了!很欣慰那个混和矿检波效果表现不错,那是产自江苏苏州唉!

网友B:
就是说  声音大的 台少 台多的声音要小点
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  声音大的 台少 台多的声音要小点
对不?

对,只有红锌矿又大声又收台多。混生矿用镀铬针有很不错的表现易找点灵敏度好声也不小。建议搞个团购。

网友:
你的铜触针也太彪悍了,

试试细一点的有弹性的

网友:
不论白猫黑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铜触针也太彪悍了,

磨尖的光线不够汇聚不好糊了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铜触针也太彪悍了,

你那个手柄的铜也不轻了。近来有色金属降价了?~\(≧皿≦)/~o(≧v≦)o

网友:
全 是 好东西
图上的结构更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手柄的铜也不轻了。近来有色金属降价了?~\(≧皿≦)/~o(≧v≦)o

老师的文章我收藏了!随时拜读!李版主老师也赠送了我几粒珍贵的红锌矿石,其中就有一枚触针型矿石,实属难得啊!我也要做一个老师那样的实验平台,实验不同元件及矿石的效果,乐趣无穷。

网友A:
混生矿石是苏州矿友屠先生(zy_tu )到山里亲自采到的!特代表得到这种矿石的所有矿友对屠先生表示由衷地感谢!!

楼主(2014-04-21):
引用 网友A:
混生矿石是苏州矿友屠先生(zy_tu )到山里亲自采到的!特代表得到这种矿石的所有矿友对屠先生表示由衷地感 ...

这种矿石还能找到吗?量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矿石还能找到吗?量大吗?

您可以给屠先生发站内短消息问一下。

网友D(2014-09-30):
好贴。测试过程、结果详尽。在这里还要感谢楼主送我珍贵的红锌矿及矿石机原件。好童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测试过程、结果详尽。在这里还要感谢楼主送我珍贵的红锌矿及矿石机原件。好童鞋

有什么不明白可微信,或站内短信,电话来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不明白可微信,或站内短信,电话来也可以。

到时就要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时就要麻烦你了

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