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AX31与3AX81的区别

楼主(2014-03-21):
原电路里是用3AX31,我如果全部换用3AX81,输出的功率是不是要比3AX31大很多,表现形式就是最大音量要比31大?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A:
不能这样理解,管子是根据电路设计选用的,原电路你换再大管子也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这样理解,管子是根据电路设计选用的,原电路你换再大管子也没用的。

说的也是啊,那就用3AX31将就着吧

网友B:
3AX31   的最大安全功率是100毫瓦,超过100毫瓦,损坏。
3AX81   的最大安全功率是200毫瓦,超过200毫瓦,损坏。

3AX31低频小功率三极管,锗PNP,功率:125mW,集电极最大电流125mA.

3AX81低频小功率三极管,锗PNP,功率:200mW.集电极最大电流200mA

    所述的开电位器到最大状态,3AX81从元件本身来讲确实是要比3AX31能够输出更大的功率。但前提是收音机的前级驱动以及增益设置,还有整机功耗考量,所以说事实上采用3AX81的收音机未必比用3AX31的音量大。如果粗略理解的话,1楼判断是正确的。

代换方面3AX81可以直接替换3AX31,反过来则在原则上是不可以的。

网友C:
2楼正解。

这两个管子就好比两个人,一个强壮一些,一个瘦弱一些。让两个人都做一般的工作,效果都一样。强壮的人有些屈才。当然,高负荷的工作环境下,强壮的要给力。有些81的体积大些,主要是高度方面。选用、安装的时候还要注意机壳的厚度限制。

音量(功率)大小不能简单地用管子的额定功率、放大倍数等这些参数来衡量,还和电路参数(工作点)、电路结构类型等都有关系。比如说两个31做推挽放大,功率和效率都会有效提升的,肯定比单管81或复合管的要好很多。如果在同样的电路里,想通过调整工作点来提高功率,那你可以选81试试。但功率增加了,锗管发热会对稳定性造成明显的影响。

除了音量,还要考虑音质,所以还要尽量选穿透电流小的低噪声管子。功率、效率、稳定性、音质等等这些指标,是要全面考虑的。如果可能的话,楼主可以发一下电路图,再看看有没办法提高输出功率。好的电路,用小管子、低电压,也是可以尝试爆棚的。

网友D:
换了管子也还是要再调电流

网友:
看了4楼 5楼 的回帖,真是过瘾,热心人啊!

网友:
大一点的功率管要有大一点的驱动电流,就是实说驱动他的管子也要换的,还有和他配置的电阻阻值和功率都要合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应该可以,重新调整一下工作点应该没有问题,但实际意义不大,电路程式已经定型。

网友:
这两种晶体管的截止频率差不多,只不过3AX81要比3AX31所能承受的功率大些。

如果这两种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一样,那输出的功率也应当是一样的。

网友:
10楼朋友讲的也有道理,放大倍数一样,音量也应该一样,换了后反而耗电,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主要是末级负载匹配,把8欧扬声器换4欧可以功率大一倍。当然要信号强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3AX31   的最大安全功率是100毫瓦,超过100毫瓦,损坏。
3AX81   的最大安全功率是200毫瓦,超过200毫瓦, ...

受教了~大材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楼正解。

这两个管子就好比两个人,一个强壮一些,一个瘦弱一些。让两个人都做一般的工作,效果都一样。 ...

您讲的很形象,虽然两个人力气不一样,但如果不给力气大的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力气大的也无法发挥全部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管子也还是要再调电流

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