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单电源只要一块IC的指针ESR表

楼主(2014-03-21):
来源于hotdll老师的帖子:《单电源只要一块IC的指针ESR表外挂模块!有原理图,欢迎探讨!》
经过几天零零星星的制作,已经成功了。试了几个电容,还没有找到很悠久历史的。
很简单,就是用洞洞板焊好和原电路板一半嫁接,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原来的开关和电位器。
背面使用了几个贴片电阻,这东西很省地方。
用小万用表改装,使用小四轴飞行器的锂电池就可以了,原来的电池仓刚刚好放得下,原电路板上的电阻全拆掉,剩下的那个调零电位器用作ESR表的调零也刚好。利用原来的转换开关来作为ESR表的电源开关,加装一个LED做电源指示。
用黑色记号笔把多余的档位标记涂黑了,你也许觉得留着更好看吧。
表面重新画过打印出来,裁切好涂白乳胶贴在原来的表盘上。我的这个表不好贴,要把表芯松开提上来一些才能拆下铝表盘,拆装要小心,很容易搞坏线圈的。

网友:
恭喜楼主,楼主这个表和我顺手淘的垃圾万用表几乎一模一样,我也是觉得扔了可惜,留着没用,所以改成了ESR表。

网友A:
楼主的空余地方还可以装个ETA9635的充电放电升压三合一模块。很便宜,才几块钱。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372215987

ETA9635的电路原理图: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ymlX4M10lhsWKmQe0TW

网友A:
友情提醒:
楼主虽然加装了400V1UF的隔离电容,但是没有安装保护二极管1N4148,抱歉啊,我当时画的原理图,没有把调零部分和保护部分画进去。

网友:
不错,真能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友情提醒:
楼主虽然加装了400V1UF的隔离电容,但是没有安装保护二极管1N4148,抱歉啊,我当时画的原理图, ...

有啊有啊,第5张照片上就有!
倒是那个隔直流电容很重要,刚装好没有加这个,表笔短接表针就打到头无法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空余地方还可以装个ETA9635的充电放电升压三合一模块。很便宜,才几块钱。
http://item.taobao.com/ ...

我试过了,3.7V和5V电源,中心点没变化可以正常使用。这表不经常使用,我这个小锂电用几年都没问题,小四轴飞行器用的,有专用的充电器和插头配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有啊,第5张照片上就有!
倒是那个隔直流电容很重要,刚装好没有加这个,表笔短接表针就打到头无法调 ...

原理图无法编辑,所以后来的图我没有修改。等有时间我修改修改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3.7V和5V电源,中心点没变化可以正常使用。这表不经常使用,我这个小锂电用几年都没问题,小四 ...

福州的朋友啊,有空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福州的朋友啊,有空多交流

呵呵,互相学习哦。

网友C:
数字表没有测电容的可以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没有测电容的可以加么

1、这个不是测电容的容量,而是测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也就是“内阻”,内阻大了电容器就不能用了。
2、这是利用电流表来测量而利用电阻刻度来显示的,
3、如果能使用数字表来显示也只是显示电流或电压而不是显示电阻值。

网友:
这个很强大哦
有空了好好学习一下。

LS很有创意啊,板子对得真齐,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没有测电容的可以加么

数字表可以加电容测试容量测试,加ESR比较麻烦的。搜索一下数字表的电路图就可以看到单独的电容测试电路。使用万用表200mV档加电容测试电路就可以了。还是比较麻烦,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字表可以加电容测试容量测试,加ESR比较麻烦的。搜索一下数字表的电路图就可以看到单独的电容测试电路。 ...

加ESR也很容易的。呵呵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ESR媲美数字电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ESR媲美数字电桥吗?

肯定不如数字电桥,不论是功能或精度。但是已经够我使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肯定不如数字电桥,不论是功能或精度。但是已经够我使用了。

用什么集成块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这个ESR媲美数字电桥吗?

ESR就算是电桥测试也未必精度很高,同一测量频率和方法同一厂家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电容ESR值也不严格一致。不过如果和厂家的测量频率一致的话,电桥测的值接近厂家给的电容规格表。DIY的也可以做到接近厂家给的规格值的。

ESR测量并不要求测量精度很高,只要ESR值在一定范围内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什么集成块做的。。。。。。。

请参阅一楼第一行原设计作者文章的链接。
我这里只展示制作工艺供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R就算是电桥测试也未必精度很高,同一测量频率和方法同一厂家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电容ESR值也不严格一致 ...

是啊,测这个东西那么准也没意义,反正阻值大的就是不好的,10欧或15欧都要淘汰。
我有三个表都有测电容功能,但是无法测大容量的,如果能设计一个类似这种表也能测较大容量的和ESR值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R就算是电桥测试也未必精度很高,同一测量频率和方法同一厂家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电容ESR值也不严格一致 ...

我想买台论坛的电桥,不知道这机器性能和耐用性好不好

网友:
这个很强大,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是相当会折腾的人才!

网友G:
我关心测试结果!!!

网友:
和小鬼头的比,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测这个东西那么准也没意义,反正阻值大的就是不好的,10欧或15欧都要淘汰。
我有三个表都有测电容 ...

呵呵,这个太简单了。

改变振荡频率这个需要计算下,用电流或者电压刻度表可以直读电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关心测试结果!!!

很遗憾,我找了很多块旧板,上面的电容经测试ESR值都很小,只有那些几个微法的电容有数欧姆的阻值,估计也不能说明什么。正在努力寻找古老的电容再测试。实际从原理上来讲,好的电容测试时ESR非常小,串联一个数欧电阻测试时能测试出这个电阻的阻值来,这个表就是能用的了。
明天再找几块板来试试。

网友:
东西不错 算是迷你型了,,放兜里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测试图至少能证明电路在工作。还能看出大致精度,实用性。

没有找到适合的老电容,目前只能拍一张测试笔端的波形图供参考。它实实在在地在工作,否则也不会有测试结果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找到适合的老电容,目前只能拍一张测试笔端的波形图供参考。它实实在在地在工作,否则也不会有测试结 ...

他的意思是让你测测电阻,让他看看精度。比如测10欧电阻,2欧电阻。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意思是让你测测电阻,让他看看精度。比如测10欧电阻,2欧电阻。啥的。

那我只好测一只10欧电阻看看了,这还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中心值有偏了一些,没有去改那电阻。那么准确根本没意义。

网友:
旧表的再利用哦,非常值得学习!!!!厉害,高人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很遗憾,我找了很多块旧板,上面的电容经测试ESR值都很小,只有那些几个微法的电容有数欧姆的阻值,估计也 ...

最好是能最大程度分辨出电容的差异,这样对维修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好是能最大程度分辨出电容的差异,这样对维修有帮助!

电容的差异?没听明白,已经可以分辨出电容的好坏了啊,如果把频率降低,可以实现测量大电解电容的的容量了。

网友(2014-06-19):
这个不错,我也有一个这样的表坏了,表头是好的,可以参考DIY了。

网友I:
我用LM358制作了一个,调零测表头两根线的电压,是0.8V,用MF47的50UA表头,应该怎么调整?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LM358制作了一个,调零测表头两根线的电压,是0.8V,用MF47的50UA表头,应该怎么调整?望高手指点一二, ...

你没有接表头怎么知道调零了?

网友:
不能接表头呀,接上会打表针。我是直接短路被测电容Cx的两端,接表头发现打表,用另一个万用表测接表头的两根线电压是0.8V

网友:
是不是50UA表头不能直接接在电路中?

网友:
我是按这个图做的,短接Cx电容,调R5,用万用表测接表头的两根线的电压,好像没什么变化,电压是0.8V

网友I:
把R5调到0,短接Cx电容,测接表头的两根线的电压是0.36V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R5调到0,短接Cx电容,测接表头的两根线的电压是0.36V

这个图的下边有5点说明,你认真看了吗?
5、实际使用,需要在CX之间增加一个1-2uF的400V隔离电容,CX并联两个1N4007,防止被测电容放电损坏IC。

网友I:
目前是到说明的第2点,电压0.8V,偏高,不能接50UA表头,没办法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前是到说明的第2点,电压0.8V,偏高,不能接50UA表头,没办法调零

你能不能先看看第5点?

网友:
很有创意啊,板子对得真齐

网友J:
我觉得重新画表盘是不是不用电阻档标识直接画上电容值,并用颜色分区,这样是不是更好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重新画表盘是不是不用电阻档标识直接画上电容值,并用颜色分区,这样是不是更好识别

当然可以,重新画刻度了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怎么画都行。

网友:
有时间我也做一个玩

网友K:
把电路图发上来。多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电路图发上来。多谢楼主。

请看一楼的链接。

网友:
一直想做,但没有1308,不知道其他什么型号的可以替代。

网友L(2015-06-13):
楼主好,请问电路中1N60能否用IN4148替代?方便的话,帮忙测试下。谢谢。
手里没1N60,1N4148倒是一大把。。。

网友:
很有创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好,请问电路中1N60能否用IN4148替代?方便的话,帮忙测试下。谢谢。
手里没1N60,1N4148倒是一大把。 ...

一楼有原作者文章的链接,技术问题请咨询原作者。

网友(2016-12-06):
学习学习了!想用指针万用表47的做这个

网友(2019-10-16):
这个收藏好久,一直没空做,有没有人做岀来说下好用吗?

网友(2020-04-04):
都是高人啊,矿坛人才荟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