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微波炉变压器的初级线圈

楼主(2014-03-21):
矿坛上买了一个微波炉变压器,看初级线圈匝数很少,有些担心,于是让次级空载,测量初级的电感量,只有100mH,感抗只有31.5ohm
这样的话,我220V加在上面,功率就有1500W了。实际这个变压器标称只有800W。
我不敢加电,想了解一下,我加了220V实际功率会有多少呢?

网友A:
串上一百瓦灯泡就可以通电测试了

网友:
不必害怕,直接通电就行。700瓦微波炉变压器功率是1000瓦的,800瓦微波炉变压器功率是1100多瓦的。微波炉变压器是强制风冷的,电流密度大,空载电流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上一百瓦灯泡就可以通电测试了

串上一个100w灯泡那就更糟糕了,灯泡全亮楼主不敢用了。此变压器非一般变压器空载电流很大,谁然输出功率大,但暂载率很低,属于间歇工作的变压器。

网友:
实在害怕,就加个小空开,短路空开就跳了。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拿来做点焊机不错,哈哈

网友:
用个调压器,调低电压再接上去。

网友:
空载就有几百瓦。变压器是断续工作的,不可以连续通电。800瓦是磁控管输出功率,不是变压器输入功率。工作时输入电流高达6.5---7安。

网友B:
学习了。看来800瓦是磁控管输出的微波功率。而实际的输入功率是远大于这个的。
微波炉变压器应该是升压变压器,输出几KV,拿来电老鼠,一定很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看来800瓦是磁控管输出的微波功率。而实际的输入功率是远大于这个的。
微波炉变压器应该是升压变压 ...

电人都受不了  1000w 蛮危险的了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不是一个升压变压器吗?线圈少的那组通220V,另一绕组应该冒火星。

网友:
电感量100mH肯定是坏的,正常大于2H

网友:
那变频的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