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台自动排线绕线机,600大洋够不够?

楼主(2014-03-22):
输出变压器永远是电子管爱好者的心结,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一台专业的绕线机一般都在数千块的价位。自己打造一台只花费600左右人民币是否有可能呢?很想和各位讨论讨论,相信对我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应该是够了............

网友:
不是卖牛专业户大可不必. 先找手工绕变压噐的资料看看. 再找点线.反复绕.拆.再绕.再拆.不用几次就可熟练掌握!!

网友:
用自己的手排线吧

网友A:
绕线轴建议使用手摇绕线机,再配个动力电机实现电动绕线。手摇绕线机,骨架安装方便,同心度有保证,机械强度也足够,自己DIY不容易达到成品的水平。而且必要时还可手动调整绕线,方便!最好选带机械式计数器的那种,这样万一断电了,绕线匝数不会丢失。
自动排线用步进电机、丝杠实现,需要一块控制板。

手摇绕线机----50¥
动力电机+步进电机----50¥
好一点的丝杠-----100¥
控制板-----100¥
其他机电配件----50¥

硬件成本300多元就够了。关键是你要自己写一个控制程序,这个没法算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绕线轴建议使用手摇绕线机,再配个动力电机实现电动绕线。手摇绕线机,骨架安装方便,同心度有保证,机械 ...

这个结论是专业人士的判断,要把邮费算进去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线轴建议使用手摇绕线机,再配个动力电机实现电动绕线。手摇绕线机,骨架安装方便,同心度有保证,机械 ...

谢谢,看到您自制绕线机的帖子很受启发,写程序倒是不犯愁,而且写程序的成本并不为大,关键是机械部分,我打算用滚珠丝杠,57的步进电机,24v电源、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有机架。感觉预算600块有点紧张。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到您自制绕线机的帖子很受启发,写程序倒是不犯愁,而且写程序的成本并不为大,关键是机械部分, ...

非常理解,电子爱好者最愁的是机械部分!所以感觉还是用手摇绕线机当绕线轴比较好,能省不少事,调整也方便。我做了两台绕线机,还是最先那台用手摇绕线机的用着方便。
您用料比较讲究,300多元肯定不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论是专业人士的判断,要把邮费算进去哦

哈哈,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到您自制绕线机的帖子很受启发,写程序倒是不犯愁,而且写程序的成本并不为大,关键是机械部分, ...

用不了那么多的,很多材料可以选择不是专业用的替代品,要是选择非常好的滑台,一个滑台您600都下不来......

网友:
我也在做一台自动排线绕线机,600元应该差不多,我也做了一个预算,1,机架 60元用12个厚铝板,2,滚动轴承丝杠,丝母 100元,3,轴承座,联轴器,50元  4,步进电机57的+驱动80元   5,步进电机可编程控制器150元,6,光杠3根,60元。7,计数器,可逆,可选,50元,还有24v电源 50元    还有主轴电机加调速,40元  共计640元,自己安装工钱不计。邮费,还有加工费加在内。

网友:
我觉成本是:
1: 机架,用10mmpvc胶板或铝 铁板做,大约50~70;
2: 绕线电机+进线电机+驱动 二手的两个约130(绕线电机可用力矩大点方便绕粗线);
3: 控制器,可用51单片板加个中文显示屏,约100(自己懂的光买个显示屏或干脆用1602便宜的加块单片约30元),
    如果做得好看可用简板FX2n加个中文本显示器,安装方便好看,约200;
4: 计数限位的买几个光电开关,在主线轴加个码盘自已做即可,光电的10;
5: 滚珠丝杆二手,30~70都有(更用丝杆加双螺母消隙更便宜约20元);
6: 光轴,五金模的有卖,12mm直径一米长的也就10元一支,够用了,轴套的也有几块一个,加一起约20吧;
7: 电源,开关电源5A以上大点约100;
8: 转轴丝杆加与电机连接套,五金店买条10mm丝杆也就8块,加个连轴10,想精度高点的让人加工一条轴,成本约30元左右一端
  加轴承座那更平稳;
9:其他零碎看家有啥砸个合适不计钱
以上用中位计约:500

若采用绕线机改,则
绕线机25+电机加驱动130+滚珠丝杆螺母30套二手+控制器加显示30+电源100+其他光电开关螺丝零碎50 约365.

计了一会,发现买个绕线机才25 ,量产还好说,绕几个,我觉慢慢手放好了,感受牛的乐趣

网友:
忘记写程序,用51的,利用两个光电检转盘正反计数做累加减,两路脉冲送两电机驱动,做个间隔扫一下屏显,估计不计菜单应几百字节写好。 这写程序懂的成本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理解,电子爱好者最愁的是机械部分!所以感觉还是用手摇绕线机当绕线轴比较好,能省不少事,调整也 ...

嗯,是,极有可能超预算 ,驱动器的差价也不小,估计16细分的应该够用,步进电机我选的是两相四线1.8°的,到时候实验再定参数,有i您指导贴在前,相信成功率低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那么多的,很多材料可以选择不是专业用的替代品,要是选择非常好的滑台,一个滑台您600都下不来... ...

嗯,有大伙帮忙相信会顺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