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是什么品牌的48V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4-03-23):
捡到一48V的电动车充电器,如图。由于无外壳。。不知是何品牌电动车充电器。。。请知道的朋友指这点一下!!关键是PCB板上有一约DC  16V输出插座,不知是否是给散热风扇使用的!难道有16V风扇??

楼主:
好像是----名牌南京特能48v电动车充电器,1.8a,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re_pos=7&ext=
不能确定!!

网友:
DC16V输出插座是给散热风扇使用的,楼主的48v电动车充电器和南京特能的电路很相似!

网友:
是给散热风扇使用的

楼主:
喔!谢谢各位啦。。。。我也估计是给12V散热风扇使用的,但空载电压也太高了吧!!

网友:
如有风扇温控电路就正常

网友A:
第一图的输入输出标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的输入输出标反了。

不好意思~真的标反了!是第一图的~谢谢这位朋友纠正!

网友:
你没插风扇进去空载也是16v的,它可能是个随着充电负载大小自动调整风扇的速度的,也是叫智能风扇,因为没看到电路只能看楼主所说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这样,一般这样的充电器风扇不可能长期16v高速运行的,这是我个人观念只作参考,如要确定就要看电路

网友B:
一般来说,这个16V 电压都是给散热风扇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这个16V 电压都是给散热风扇使用的。

确定---------------------------

楼主:
对照了一下特能48v电动车充电器,好像不和南京特能的电路一样吧!!请朋友们看看。。

网友:
散热风扇接口

网友(2014-06-24):
看起来不错。不是山寨

网友(2014-08-08):
看起来质量不错。楼主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