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4+1875出现了点问题,求解啊

楼主(2014-03-23):
    小弟第一次做功放,OPA2604做前级线性放大10倍,后级1875功放,用的官方的OCL。
下面是我测试的过程和遇到的问题:
1.功放部分做好,用万用表交流档测输出,输出大约20mv。直接接手机音源,声音出来正常且无杂音。只是声音不是很大(这个正常,毕竟电压没放大多少,功率肯定上不上去)
2.前级10倍线性放大做好后,不接音源用交流档测输出大约8mv。(这应该是没有自激吧?)
3.前级和后级接一起,交流当册输出,大约50mv。

下面是出现的问题:当我不接音源,接上喇叭,喇叭有很响的杂音,且频率不高。但是但我插上手机放歌,又没有杂音。而且当我把歌曲暂停,这时喇叭也没杂音,耳朵贴上去都听不到什么。
各位大神这是为啥啊???希望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的前辈指点哈子。小弟感激不尽啊。小弟现在想赶紧把这个做好,女朋友下个月生日,想把这个送给她当生日礼物。嘿嘿

楼主:
怎么没人啊????快来帮帮我吧

网友A:
是不是   有干扰  才会这样啊   我也不太懂  希望有帮助

网友B:
      按这我改过的图试一下。那个带星号的电阻1K至47K之间选择, 阻值大小也影响音量大小的。可能1K至10K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未见你接音量电位器,应该是输入阻抗太高了。

网友D:
输入阻抗太高,感应的噪音。
接入音源就听不到噪音,说明放大部分工作正常。
可在输入端对地并联10-20K电阻,降低输入阻抗试试。

网友E:
R5、R6  1M ,阻值太大了。改成47K,再按4#的办法接音量电位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阻抗太高,感应的噪音。
接入音源就听不到噪音,说明放大部分工作正常。
可在输入端对地并联10-20K电 ...

先谢谢哈,我前几级接了一个1M的对地电阻。你说的是音源一出来接一个电阻到地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阻抗太高,感应的噪音。
接入音源就听不到噪音,说明放大部分工作正常。
可在输入端对地并联10-20K电 ...

嗯嗯,多谢前辈指点,我明天在按照您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未见你接音量电位器,应该是输入阻抗太高了。

其实我有加滑变的我是在前级和后级功放间加的,前级输出接滑变然后接10uf电解电容耦合,然后送到后级功放。

实际的电路

实际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R5、R6  1M ,阻值太大了。改成47K,再按4#的办法接音量电位器就行了。

多谢您的指点,我想请教哈子,这个47K电阻是输入匹配电阻是吧?是越大就越容易感应噪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这我改过的图试一下。那个带星号的电阻1K至47K之间选择, 阻值大小也影响音量大小的。可能1K至10K就 ...

前辈多谢指点啊,您说的这个带星的电阻应该是起到的防止滑变过滑是吧?还有就是要去掉功放1M的输入电阻是吗?那前级运放的1M电阻也应该换成小点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有干扰  才会这样啊   我也不太懂  希望有帮助

呵呵,大家一起学习啊,我也是菜鸟,第一次玩这个。本来电路仿真计算都觉得没问题,但做出来还是出了问题。哈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哈,我前几级接了一个1M的对地电阻。你说的是音源一出来接一个电阻到地是吗?

还是只需要把1M的电阻改小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有加滑变的我是在前级和后级功放间加的,前级输出接滑变然后接10uf电解电容耦合,然后送到后级功放 ...

按大家说的,把R5、R6的阻值降低到47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