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低q矿石机

楼主(2014-03-24):
想做一个高q矿机可能要动用到先前做那台机的单连,一拆机就没有中波矿石听了。所以花点时间先做一台低q的看看它的低q潜力。
     本机单回路,见图片电路。元件数值是本机装调好后的真值。其他不说,说说此机线圈,共190.5UH。花篮外径65mm用上一下一绕制,共15柱,线径0.5mm单股漆包线零零粹粹共六段线四个接头交合并酬而得到。因随意绕制所以沒有记下匝数。
     接收效果:白天本地中国之声747kHZ染盖了两个弱台共收到六个电台,晚上12点后中国之停播后可以收到8个电台。音量不算十分大,使用天线总长35米,高度六米。以后会做个小牛匹配它。成品接收性能比试线圈配2X365P并联时收多了几个台,已比想象中好,满意。天线加载电感104uH是在自制线架上绕一层隔包一层3M电工胶布再绕下一层,层层间绕而成用线0.04X60股的线。223p的密封连还可以成价比较高的。
       下面制作各阶段图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睡不着,说明一点这机没有设地线端子收听时不用接地线。

网友A:
加上地钱能好?

网友B:
  祝贺成功!    壳子用的是冰箱里的保鲜盒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地钱能好?

选择性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贺成功!    壳子用的是冰箱里的保鲜盒 ?

不是,是pp料小盒子。只有手掌大小。

网友:
祝贺 祝贺

网友C:
直流无通道会失真的,尽可能把270k改成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无通道会失真的,尽可能把270k改成可调电阻。

长天线下够电压供给BAT85暂时沒有出现失真。不敢上1N34怕出现老师说的情况,失真时电台间歇播音检波管差不了多小在截止状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长天线下够电压供给BAT85暂时沒有出现失真。不敢上1N34怕出现老师说的情况,失真时电台间歇播音检波管差不 ...

串入表头,调至摆动最大时为最准。

楼主:
下午1点接收情况: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湿度不大借助数调收音机凯歌Kk-979来核对频率接收电台。在接收前更换了检波后的4. 7uH电感改为用工字磁芯0.5mm线绕的16UH电感,微调密封连背部的两个小电容另整机频率范围在700KHZ-1300kHz接收到以下电台:700kHz弱,与中国之声混台。        747KHz很强的中国之声。     865KHz中等。      930kHz强的珠江台。       1008KHZ弱        1043KHz弱。    1064KHz中等音量。       1172kHz強的中国之星。    1215kHz与中国之星混台中等音量。    1286KHz弱台。

      随后用凯歌kK-797机作了一次矿石机频段內的接收抄下各台频率与矿石机电台对较: 矿石机共有3个电台收不到,这3个电台的频率及在半导体机接收的表现783弱台。     845音量中等较强干扰声。       900   音量中等较强干扰声。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入表头,调至摆动最大时为最准。

量不出来强台1uA弱台只得依蚊那么小不是山蚊那样大。弱台要把耳屎掏干净了。o(≧v≦)o

网友A:
能收这样多的台  出口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收这样多的台  出口水了

哈哈,我也沒想到可能天气好。

楼主:
今次学会了用万用表笔的插座插头一个药瓶盖子,半条进口黑色热溶胶固封做成的线圈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