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值超千的蛛网线圈

楼主(2014-03-24):
骨架用PP菜板,

成品

用0.04x660里兹线绕40匝,电感量251uH,700KHz时Q1131。

网友A(2014-10-22):
引用 网友B:
泼一盆冷水, 一个简单定理:
B= f/Q
以中波为例,中心频率大约是 1MHz. 假如某人使用了 Q=1000的调谐线圈 ...

您的冷水可能泼错了地方!下回看准了再泼!

您不知道吧?决定矿机调谐回路通带宽度的不是线圈的空载Q值,而是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楼主制作的线圈Q值过千只是空载Q值,这个空载Q值决定不了矿机的通频带。

如果你不信并且也有这个能力,就自己也绕个Q值过千的线圈用2AP9、1SS86之类的二极管检波做个矿机听听,亲自体会一下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个“不堪入耳”的音质,或许你听了之后会大吃一惊,当然了,通带宽度也绝对不会是你算得那个值!

你计算所用的公式没错,可惜计算对象“张冠李戴”了!可见看似 “简单的一个定理” 能用对却不简单!只有正确的公式没有正确的物理概念也计算不出正确的结果。

网友C(2014-03-24):
版主功底深,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功底深,学习了

网友D:
pp板厚度多少?內圈和外圈的直径各是多少?600kHZ和1500kHZ下的q各是多少?能说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p板厚度多少?內圈和外圈的直径各是多少?600kHZ和1500kHZ下的q各是多少?能说说吗?

板厚5mm。线圈内径90mm、外径180mm。Q:600KHz=1105
                                                                           1MHz=1015
                                                                           1.5MHz=706

网友:
做得漂亮,认真学习。

网友:
好手工啊!

网友A:
660股李兹线真无敌!记得梁兄测过没绕线圈和电线似得盘在一起Q值就有5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0股李兹线真无敌!记得梁兄测过没绕线圈和电线似得盘在一起Q值就有500多!

是的!有了660,线圈直径大一点都会有好表现。

楼主:
现在已有千q线圈:一、+1-1花蓝

二、+1-2花蓝

三、桶型

四、磁棒

五、磁环

六、蛛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

网友:
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很后悔沒购q表,版主的线圈个个精品

网友:
版主功底深,学习了
版主的线圈个个精品

网友F:
Q表是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Q表是做什么的?

先了解什么是Q。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aw-6pw3zRo9xpbHIWTRH0noGwi06yhLjBrlObyboz6iuqXAWDKuZLoJyb6CxYv5

网友G:
660股李兹线性能了得!99版主的各式线圈工艺精湛!

网友:
很好的一个线圈,如此高Q

网友H:
请教前辈  要是不用天线  是不是1+1-的好  要是用天线  我想磁环好  磁环省线  好做  但没天线用什么线圈好??做起来难没事  要性能第一  不好做就来请教您  谢谢了

网友I:
佩服楼主的研究精神!顺便问一下,这只是什么仪器?(Q表吗?)几个银子?

网友D:
不错蛛网的Q看来在各频段下表现均匀,下午也用0.0460股做个小的换0.5单股线花篮,我的密封连Q不太高太多股线造成一定的浪费。己试过天线输入加抽头电感得到效果不明显,可能电感太大损耗得不尝失。

楼主:
引用 网友G:
660股李兹线性能了得!99版主的各式线圈工艺精湛!

660线确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前辈  要是不用天线  是不是1+1-的好  要是用天线  我想磁环好  磁环省线  好做  但没天线用什么线圈好 ...

没条件架天线就用660线绕个大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佩服楼主的研究精神!顺便问一下,这只是什么仪器?(Q表吗?)几个银子?

是小许老师设计的Q表。约300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小许老师设计的Q表。约300元。

还有成品套件吗?近来好象很小见小许了。

网友H:
如何做大环?今天找了做蛛网线圈架子的东西 找时间试试吧
谢谢
蛛网线圈不在一个平面上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蛛网的Q看来在各频段下表现均匀,下午也用0.0460股做个小的换0.5单股线花篮,我的密封连Q不太高太多股线 ...

0.04X60线性价比最高,最适合绕磁棒线圈。也不知您的0.5单股线花蓝线圈是否有磁棒?如果用于磁棒线圈则平绕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何做大环?今天找了做蛛网线圈架子的东西 找时间试试吧
谢谢
蛛网线圈不在一个平面上没事吧?

在本坛搜一下    大框线圈    或  大环矿机  帖子。

这是2007版主的大框,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成品套件吗?近来好象很小见小许了。

现在年轻人工作忙,压力山大。

网友:
这个性能?还是您做的线圈好看
在做就一定做一个能长期放的东西
不是精品,也要差不多的
试试原理的东西 做了不少
以后做就做个能又实用 又好看的
还要和您学
这个不好看
不做
还是做您做的精品

网友:
错过机会了,能不能再组织一下Q表套件?还有DDS。
这样就省了造车先造车轮的功夫。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量产了。,。。

网友(2014-05-09):
线圈漂亮,q表也漂亮。

网友:
这么好的线圈,倒想学绕一个玩玩,呵呵

网友J(2014-10-14):
你好99版主,这个线圈的数据跟用计算器算的相差很多呀,在呢么回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99版主,这个线圈的数据跟用计算器算的相差很多呀,在呢么回事呢?

我们先看实际 ;线圈内径90mm=3.54英寸   外径181mm=7.14英寸   圈数40匝
电感量有一些差别,最大问题是线径相差较大。660线外径约1.5mm=0.059英寸   而计算器要输入0.045英寸才能对的上号。
实际有差别的原因是里兹线是由660股0.04mm线组成,它的直径是可以变细的,尤其是线在拐弯时要变型,所以才出现这个问题。仔细观察可发现  两线之间的距离比线直径小许多。

如果是用1.5mm漆包线绕的话,40圈外径达到220多mm,比180mm大多了。

在绕线圈时毎个人的手劲不一样,其实松一些最好,Q值也高(指用100股以上里兹线绕蛛网和花蓝)但太松线圈不容易成型。
计算器出来的结果只供参考。

网友:
谢谢99版主。那我直接仿制你这个做了。

网友:
多股电磁线性能就是好。

网友:
斑竹就是高,咱绕了个还脱不下来了。

网友K:
请问绕线时,增大线距是否有利于增大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绕线时,增大线距是否有利于增大Q值?

同等情况下间绕一定比密绕Q值高,线距在1个导线直径左右应该合适。

网友B:
泼一盆冷水, 一个简单定理:
B= f/Q
以中波为例,中心频率大约是 1MHz. 假如某人使用了 Q=1000的调谐线圈,那么通频带:
B = 1000KHz/1000 = 1KHz,
频率响应
fc= B/2 = 500Hz
相当低,音质属于不堪入耳。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网友:
这水泼好像三伏天趴在操场上抄作业,终于浇出来一股凉爽的味道了.
其实,说了半天,Q值到底管什么用,
卖利兹线的未必说清楚过.
于是,线圈的Q和电容的Q.
除了在Q表上又一个很高的峰值
在Q图上有一个很美的陡峭的曲线.
对于我们到底管什么用?
我们有间隔1KHZ的广播信号在同一地区发射吗?
我们想偷听别的县的广播,如果没有很高很长的天线.
那点微弱的信号能收的到吗?
就算有了很高很长的天线,它带进来的本地强信号和大电感,大对地电容,加上本地的电磁噪音......
让你线圈上的Q,还能起到或者超过再生反馈那样的效果吗?

说穿了,Q值低,就像眼镜脏了,或者度数不对了,让你通过镜片看见的东西不聚焦在视网膜上了.
少了准确度和精细的质感.
其实低Q值得线圈和电容,就是它们的电气参数离散型太大,脏.不能比较精准的按照外部物理调节"聚焦"在一段频率上面,
而是在一片频率上面晃动.
这种晃动不会超出一个度盘的宽度.也不影响简单的电容参与谐振后完全避免无调谐矿机那种大合唱.
把Q值提高到高保真胆机保险丝的地位.
是很缺少文化的一种举动.

不信就去检查中周们的Q值是如何界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泼一盆冷水, 一个简单定理:
B= f/Q
以中波为例,中心频率大约是 1MHz. 假如某人使用了 Q=1000的调谐线圈 ...

这位网友,我想知道你根据什么说空载Q值达1000以上的调谐线圈音质不堪入耳?如果不是你所说的结果请问你如何解释?
你自已听过吗?你如果没听过,那我告诉你,你说的不对。

一个Q=1000的线圈,接上负载后Q=100,

按你给的计算公式  B=1000KHz/100=10KHz

fc=B/2=10K/2=5000Hz             够你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网友,我想知道你根据什么说空载Q值达1000以上的调谐线圈音质不堪入耳?如果不是你所说的结果请问你 ...

这位网友没弄明白空载Q值和有载Q值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位网友没弄明白空载Q值和有载Q值的区别。

要是没明白也就罢了。就怕有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就不招人待见了。

矿石机是没有放大能力的,所以对每个元件、每个环节都要......

矿石机里不用中周。让你的中周洗洗睡吧。

楼主: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看来有文化並不都是好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看来有文化並不都是好事。

99版主不必介意,高Q线圈照绕!矿机照做。
立论者错了,借题发挥的也对不了!动不动就贬低别人“缺少文化”者往往自己就缺少文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99版主不必介意,高Q线圈照绕!矿机照做。
立论者错了,借题发挥的也对不了!动不动就贬低别人“缺少文 ...

我们不能听见蜡辣蛄叫就不种庄稼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泼一盆冷水, 一个简单定理:
B= f/Q
以中波为例,中心频率大约是 1MHz. 假如某人使用了 Q=1000的调谐线圈 ...

你说的很对,如果按照音频20k来算,Q高于25,就会导致20k附近的音质出现明显畸变,因为通频带只有40k。带载之后,会发现Q值明显下降,所以这其实是一个统一筹划的问题。

高Q的线圈也有很多用处,选择性好,输入方波,生成单音信号。

网友:
我有个问题,为什么不同频率的Q值能近似相等呢?

Q=w0*L/R,是不是因为L在不同谐振频率w0下的不同造成的?

网友:
最怕缠这些西了,楼主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很对,如果按照音频20k来算,Q高于25,就会导致20k附近的音质出现明显畸变,因为通频带只有40k。 ...

对于有源机,人们不太在意LC回路(中周)Q值,有时为了增加带宽在电感上并联电阻来降低Q值,因为还有许多手段来获得电路需要的增益。
对于无源的矿石机,只有区区几个元件,为了多收台,收远台,人们只能千方百计的想办法从天、地线开始,尽量提高每个元件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谐振回路Q值,而提高线圈Q值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仅仅凭想像是没有用的,带上两个Q值不同的矿机比一下全明白了。

网友:
影响矿机调谐回路通频带是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与线圈的空载Q值没有直接关系,同一个线圈只有一个空载Q值,但是调谐回路的负载不同有载Q值就不同!自然,调谐回路的通频带也就不同!
所以要考察矿机的调谐回路的通频带请务必注意有载Q值,而不是盯着线圈的空载Q值!
有句糙话说的就是这个理儿:“ 总不能哭了半天还不知道谁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说的很对,如果按照音频20k来算,Q高于25,就会导致20k附近的音质出现明显畸变,因为通频带只有40k。 ...

对吗?我怎么觉得不对呀!通频带取决于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关线圈的空载Q值什么事!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的冷水可能泼错了地方!下回看准了再泼!

网友(2019-11-29):
绕的很漂亮,品质也很好

网友:
花篮绕的真漂亮!!

网友:
术有专攻,楼主厉害,学习了,谢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L:
空载Q这么高对于矿机性能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空载Q这么高对于矿机性能有关系吗?

矿机线圈的空载Q值对矿机性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Q高的一定比Q低的选择性好,如果你有一只用李兹线绕的Q为1000线圈和一只用单股漆包线绕的Q为200的线圈比比就知道差距有多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机线圈的空载Q值对矿机性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Q高的一定比Q低的选择性好,如果你有一只用李兹线绕的Q为 ...

灵敏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矿机线圈的空载Q值对矿机性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Q高的一定比Q低的选择性好,如果你有一只用李兹线绕的Q为 ...

灵敏度呢??????

网友(2020-02-10):
有想法,有能力,有设备

网友M:
用磁环和利兹线绕的线圈体积小用线也很少,Q值很高,还容易成功,这是最好的方案了。是这样吗?

网友(2020-11-19):
引用 网友M:
用磁环和利兹线绕的线圈体积小用线也很少,Q值很高,还容易成功,这是最好的方案了。是这样吗?

磁环线圈不能接收电波能量,蛛网线圈可以接收电波。甚至超过磁棒的接收能力。

网友:
各型高端线圈都在此了

网友:
Q表是自制的还是成品?

网友:
向版主学习致敬. 做得太漂亮了. 非常难得的学习资料.

网友N:
引用 楼主:
现在已有千q线圈:一、+1-1花蓝

桶型线圈Q值最高,是什么数据和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N:
桶型线圈Q值最高,是什么数据和工艺?

我绕的桶型线圈、花蓝线圈和蛛网线圈都是用的0.04mmX660股里兹线,外径基本相同。
珠网线圈的优点是相同直径和电感量时用线最少,厚度最小;圆桶居中,花蓝最费线但由于是间绕在频率高端时Q值最高。
任何一个线圈它的Q值在不同频率时都是不一样的。
在空芯线圈中,最高Q值是与导线截面积和直径密切相关的,例如我上边的用660股里兹线最高Q约在500KHz——700KHz之间,用R40C1磁环+270股里兹线最高Q值约在700KHz——900KHz之间,用0.75mm漆包线绕的圆桷线圈最高Q约在1.7MHz左右,虽然只有300左右。这也证明了短波线圈不能用多股线绕。
上图中虽然看似圆桶比花蓝Q高一点,但只是整个线圈的最高Q,实际是在频率低端的数值,如果在1500KHz时测那花蓝要比圆桶Q值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绕的桶型线圈、花蓝线圈和蛛网线圈都是用的0.04mmX660股里兹线,外径基本相同。
珠网线圈的优点是相 ...

谢谢版主详解,是不是分布电容对高端的影响比低端大很多?

用在普通中波磁棒上,股数越多,高端反而Q却下降,但低端Q增加
线圈内阻影响低端多些,而分布参数影响高端多些

网友:
能设计一些短波的天线取代拉杆天线就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