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平民的“300B”——EL34三极接法单端功放电路设计要点(重要更正)

楼主(2014-03-25):
300B电子管由于线性好,内阻低,失真小而风靡一时,其价格也被炒上了天,市场上制造商和经销商不断鼓噪,形形色色的300B让初学者不知所从。其实这种直热三极管,放大系数小,需要较高的推动电压,对调试技术要求也高,有的初学者费了不少力气制作出来被称为太监声,因此毁誉参半。一些业余爱好者,不断探索用普通管企图做出300B的声音,推出一些号称小300B的电子管诸如807、FU-50,甚至有人把6V6GT也划归其中。
       去年设计制作了6P14三极接法单端,取得不错的效果。马年到来了,准备深入探索一下300B的替代品,以满足平民的需要。在电路设计上,以效果为主。其次,我用平民的“300B”是入乡随俗的称呼,决没有吹捧300B的意思,以EL34为例也不否定网友玩其他管。
      一、电子管的选择
        WE300B单端的参数如下:
       屏极300V/66mA   控制栅压-58V   激励电压43.1V   互导5.6 mA/V   内阻0.68K   放大系数3.8   负载阻抗3K   输出功率6.0W   总谐波失真5%;
       其替代品必须使用广泛,价格适中,可供选择的品牌多,三极接法输出功率接近。 可能很多网友都首先考虑到6L6G,但是6L6G三极接法输出功率损失较多,屏压300V时,输出功率只有2.4W。FU-50虽然价格较低,也有不俗的表现,但管座特殊,其外观难登大雅之堂,且可供选择品牌很少;807有管帽,有些人不喜欢,这些不予考虑。个人认为比较适合的是EL34。
      EL34是1954年由飞利浦开发的,至今60年历史,为音响用高效率高功率灵敏度五极管,声音清丽纯真,其互导和耐压比6L6G更高,在高保真功放里应用广泛,品牌众多,可供选择的余地很大,不会因这篇小文被JS炒作。其三极接法参数如下:
      屏极375V/70mA   阴极电阻370欧姆   激励电压 18.9V   互导11mA/V    内阻1.1K   负载阻抗3K   输出功率6W  总谐波失真8%。(原帖子引用<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数据,屏极电压误为315V,网友反映功率不足,经核实该数据有误)。
     300B阻尼系数4.4,EL34三极接法阻尼系数2.7(如果输出变压器初级用3.5K的,阻尼系数为3.2;EL34单端标准接法内阻15K,负载阻抗2K,阻尼系数只有0.13),可以看出 EL34三极接法与300B相比,除阻尼系数略低、失真略大,其他和WE300B很接近,而所需激励电压只有300B的44%。
     二、电路设计
      设计宗旨,电路简洁,零件易得,功率适当,能满足一般放音要求,调试简单,便于初学者制作。
     1、功放部分
     EL34屏极电压375V,阴极电阻390欧姆(因为370欧姆不在系列之中),负载阻抗3K,如购买成品可以使用3.5K输出变压器,EL34互导高容易自激,帘栅极通过100欧姆电阻接屏极,必要时栅极加1K阻尼电阻。
     2、计算前级增益
     设输入灵敏度为200mV。
     说明:输入灵敏度200mV,是前后级功放国际标准。国内很多成品机输入灵敏度为500mV,甚至800~1000mV,只能说是带音量调节的后级,不外乎诱导消费者购买其前级。有些人认为数码声源最大输出2V,因此直接可以推动6P15,或者只需要一个1:2~3的输入变压器就可以推动6P1等功放管,实在是误解。虽然CD、DVD标注最高输出信号电压可以达到2V,但只是只是交响乐等高潮的瞬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电路,肯定会造成推力不足。而且五极管和高μ三极管,在输入信号达到500mV时其失真已经超过5%。由于功放输入端有可衰减60dB的指数型电位器,其12点位置信号电压只有输入信号的1/10,同时电路有负反馈,因此不必担心过载问题。
    前级增益:为了方便仍然按负载阻抗3K数据计算,其误差<10%,EL34最大输出功率激励电压18.9V,输入灵敏度200mV,其所需增益为18.9V/0.2V=94.5;k
    在不考虑失真的情况下,一级6SJ7GT(6J7、6J4P、6J8P、DF86、EF92等)已经够用。为满足高保真的要求,没有选择五极管,网友可以通过实验对比,决定取舍。
    为了保证足够增益,加大一倍,94.5X2=189;
    由于EL34谐波失真达到8%,因此加10dB(3倍)电压负反馈(满功率时失真度可以降低到2.67%,1W时失真度不到0.5%,阻尼系数提高到8.1,负载阻抗3.5K时阻尼系数提高到9.6),所需增益为567。前级使用高μ管(12AX7开环增益可达57),推动级用中μ管(12AU7开环增益可达114),14*57=798,增益完全可以满足,考虑到初学者的需要,没有采用SRPP及直偶电路,为技术娴熟的网友保留了足够的选择和提升空间。
   3、前级选管方案:
    可供选择的方案有6SL7GT(6N9P、12AT7或2X6SQ7GT)+6SN7GT(6N8P或2X6J5GT);12AX7(ECC83、6N4、6N2、2X6G2)+12AU7(ECC82、6N1)。阻容耦合放大电路,电子管手册给出的典型值没有用,需要根据电子管特性曲线进行设计,先设定直流电压和屏极电阻,画出一条负载线,根据栅极电压确定G点,计算出阴极电阻阻值。初学者往往不会运用,而且计算结果不大精确,因此一些大的电子管生产厂家,如美国RCA和沙尔文公司给出了一些电子管的阻容放大电路实验数据,使用非常方便。为了保证高频,高保真功放高μ管和五极管屏极电阻不宜超过100K,中μ管不宜超过50K:
下面是RCA公司的参数表
        6SL7GT直流供电电压300V,屏极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470K,阴极电阻2.1K,电压增益41;
        6SN7GT直流供电电压300V,屏极电阻50K,次级栅极电阻250K,阴极电阻1.5K,电压增益14,最高输出电压60V;
       两级增益574,可以满足要求。
       12AX7直流供电电压300V,屏极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470K,阴极电阻1.7K,电压增益57;
       12AU7直流供电电压300V,屏极电阻50K,次级栅极电阻250K,阴极电阻3.1K,电压增益12,最高输出电压68V;
       两级增益达684,其电压负反馈可以加大到12dB。
沙尔文公司的参数表
      6SL7GT直流供电电压250V,屏极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470K,阴极电阻2.2K,电压增益45,输入电压100mV,输出电压4.5V,失真度0.5%,输入电压1.03V;失真度4.8%;
      6SN7GT直流供电电压250V,屏极电阻47K,次级栅极电阻270K,阴极电阻2.7K,电压增益15;输入电压1V,输出电压15V,失真度1.4%,输入电压3.5V,输出电压52.5V,失真度4.9%;
       12AX7直流供电电压250V,屏极电阻100K,次级栅极电阻470K,阴极电阻1.8K,电压增益57,输入电压100mV,输出电压5.4V,失真度可以忽略,输入电压0.5V,输出电压28.5V,失真度4.4%;
       12AU7直流供电电压250V,屏极电阻47K,次级栅极电阻270K,阴极电阻1K,电压增益14.1,输入电压1V,输出电压14.1V,失真度3.1%,输入电压1.7V,输出电压24V,失真度4.6%;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前级输入电压超过500mV失真度增加很多,这是为什么本电路参照国际标准,输入灵敏度设计为200mV,以及使用两级放大的原因。为了减少失真,Vbb电压建议采用300V。
   4、电源部分:采用二极管桥式整流,或电子管全波整流,CLC滤波。
   5、通过前面叙述电路已经基本成型,
        电路一:大八脚管6SL7GT前级放大、6SN7GT推动,5U4G或5AR4全波整流。
        电路二:小九脚花生管12AX7前级放大、12AU7推动,二极管桥式整流。

     三、变压器设计
   (一)电源变压器设计:
    1、电路一,电子管全波整流
    次级功率
     灯丝部分: EL34   6.3V1.5AX2,6SL7GT   6.3V0.3A  ,6SN7GT  6.3V0.6A, 5U4G  5V3A(5AR4为5V2A);6.3V3A一组,6.3V1.2A一组,中心抽头,5V3A一组,合计41.5VA;
    直流高压部分
     电流:EL34屏极电流70mA,6SL7GT屏极电流0.84mA,6SN7GT屏极电流2.4mA,合计73.24mAx2=149mA,149mAX1.11=165mA,可以使用5AR4或5U4G整流。
     电压:直流高压EL34屏极电压375V+阴极偏压27.3V(390欧姆X0.07A)+输出变压器压降13V=415V,415+415*5%(扼流圈压降)=436V。
    次级高压功率=436V*0.165A=72VA。
    交流高压 436V*0.9=393V。
   次级总功率41.5+72VA=113.5VA。
    初级功率  效率0.9  初级功率为113.5|0.9=126VA;
    铁芯截面积   设硅钢片最高磁通密度9000高斯,铁芯截面积=1.25√126=14平方厘米,4/0.9(叠厚系数)=15.5平方厘米;选取0.35mm后35X52mm硅钢片。
    计算匝/V   50/铁芯截面积=50/13.8平方厘米=3.6匝/V。注意这里的铁芯截面积是净面积。
     初级:0-220V-240V:初级电流=121VA/220V=0.55A,电流强度2.5A/平方mm,线径=0.7mm√I,选择0.53mm漆包线,0-220V768匝,220-240V71匝;
    次级:6.3V3A,1.25mm漆包线24匝;6.3V1.2A,0.8mm漆包线12+12匝,5V3A,1.25mm漆包线19匝;高压2X330V,0.29mm漆包线,1410匝*2。
    2、电路二,晶体管桥式整流电路
    次级功率
     灯丝部分  合计27VA;直流高压部分  电流149mA,电压410V(晶体管整流减掉电子管电压降20~30V),功率62VA;
    交流高压绕组 370V,149mAX1.41=210mA;
     次级总功率62+27=89VA;
    初级功率89|0.9=99VA;
    铁芯截面积 =1.25√ 99=12.5平方厘米,12.5|9=14平方厘米,选30X52mm硅钢片;
    3.8匝/V,初级绕组  初级电流0.39A,0.51mm漆包线0-220V绕896匝,220-240V 82匝;
     次级灯丝绕组 6.3V3A,1.25mm漆包线24匝;6.3V1.2A,0.8mm漆包线12+12匝 ;
     高压用0.33mm漆包线绕匝1370匝。
    (二)扼流圈数据
    10H200mA   铁芯EI26X39mm,0.31mm漆包线,3162匝,空气隙1.14mm(实际垫纸厚0.56mm)。
    (三)输出变压器
    1、可以从网上订制3K/4、8欧姆的输出变压器,也可以购买知名品牌的3.5K/4、8欧姆30W成品,初级阻抗≥18H,电流≥100mA。
    2、绕制数据:
    3K/4、8欧姆   Z11退火片26X40mm,初级0.23mm漆包线3000匝,次级0.83mm漆包线120+50匝。空气隙0.25mm。
    如果没有能力自制,可以购买乐潘等知名品牌套牛。

网友(2020-04-16):
引用 楼主:
如果有兴趣不妨试试看。反正EL34也不贵。我现在因为身体原因(2018年底患脑血栓,尚在恢复期,每天上网只 ...

白老师有血压问题?不知您是否  除了降压药以外,吃【他酊】没有?这种药是降血脂的!人的血脂降下来了  就不会堵血管了!!!我的一亲戚在国外  吃他酊10多年了(血脂下来了),到现在从未发生过脑溢血!另外 降压药的主打药一定要吃质量好、副作用小的西药,切  切!!!中药少吃!!!真诚希望您健康长寿!

网友A(2014-03-25):
期待白版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白版作品

这个只设计电路及实验部分数据,不准备具体制作了。

网友:
嗨,真是矛盾啊,期望白版多搞点,但又怕搞好了,这个价格又看涨了,叫人情何以堪啊。呵呵,要不白版,您先透露,咱们先存点。

网友:
白版主理论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坛友之福、矿坛之福也!!!

前排就座纤细研读!!!

网友:
牛骨和1234都准备了,学好理论才好动手,请大师继续上课

网友B:
我有FU-50,准备跟着白版的思路做平民的300B,做好后与我的贵族300B比较,看看平民与贵族的差距多大。

网友C:
上几个实际应用图标下参数来看下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几个实际应用图标下参数来看下更好

我在介绍如何设计电路。

网友D: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EL34三极管接法确实是不错选择,可以用一级高μ管推动。不知白版主打算用那一只管子做推动?

网友:
平民的知音看来最近就计划咱平民的300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纯技术的角度看,EL34三极管接法确实是不错选择,可以用一级高μ管推动。不知白版主打算用那一只管子做推 ...

我的设计比较保守,输入灵敏度200mV,加10dB电压负反馈,用6SL7GT+6SN7GT或12AX7+12AU7及其替代管推动。

网友:
都坐好了,认真听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FU-50,准备跟着白版的思路做平民的300B,做好后与我的贵族300B比较,看看平民与贵族的差距多大。

平民和贵族的差距在气质,心理因素占很大比重,我用“平民的300B”,没有用“穷人”的劳斯莱斯,因为养不起。但也不能过于因陋就简太寒酸了,EL34比6P3P已经上了一个档次。其实有几个人听过WE300B的声音?有几个厂家300B指标和材料与WE300B完全相同?

网友:
跟进版主的300B的讲课

网友:
说到沙尔文.想起6J7无负反馈只有1%左右失真的梦幻般数据.真令人向往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跟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平民和贵族的差距在气质,心理因素占很大比重,我用平民的300B,没有用“穷人”的劳斯莱斯,因为养不起。 ...

白版说的太好了,平民到贵族练得是内功 我的300B是去你们天津大港车间拿的套件,管子自己配的EH300B,6J7GT,曙光WE274B,经过不停的折腾,目前基本定型。听音比较的话,与我自己装的6C5P—6N7P—6P3P推挽有不同,但没有所花的钱的差距大。
值此白版开坛授课的机会,我想借白版的设计思路也做一平民的300B。若白版能顺便谈一点FU50,则不胜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版说的太好了,平民到贵族练得是内功 我的300B是去你们天津大港车间拿的套件,管子自己配的E ...

最初也考虑过FU-50,但FU-50、807等已经有很多电路,EL34单端三极接法不多,包括本人过去也认为EL34更适合甲乙类推挽,恰好手头有一套(4个)曙光EL34备用管闲在一边,所以就用他了。可惜我手里没有6J7,否则也会试一试推EL34的效果。

网友E:
顺便也谈谈807三极管接法的设计数据,我手里有标准接法的机子,实验起来方便很多。

楼主:
刚才把电源变压器的设计数据修改了一下,EL34灯丝用一组6.3V3A,6SL7GT(12AX7)和6SN7GT(12AU7)用一6.3V1.2A,中心抽头接EL34阴极,如果有下载数据的网友请及时修改。由于我的电脑有问题,暂时不能上传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顺便也谈谈807三极管接法的设计数据,我手里有标准接法的机子,实验起来方便很多。

807和FU50三极接法功放,《无线电》杂志2008年第4期文章里有介绍,可惜电路图有严重错误。当年海河版主还在《胆艺轩》发帖子质疑这些电路能否工作,因为涉及小编的饭碗问题,此贴子被胆坛网管沉底了,并私下里通知我(我发短信质询在先)。后来杂志上是否更正过就不知道了,可以查一下2008年度的《无线电》。该文作者前几年将这篇文章稍加修饰发表在某音响杂志上。      为了避免这些管被炒上去,不打算专门谈了,其实就是几个数据简单变换问题,如同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一通百通,但某些人的饭碗就没了,为此早已把几家杂志报刊得罪了,好在我是退休的公务员,还有高工职称,不缺那几个稿费钱。
      本文只想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如单看特性曲线,可能FU-50三极接法更类似300B:

网友F:
手上有两个EL34,正在犹豫买哪家的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有两个EL34,正在犹豫买哪家的输出牛

先看看LP的吧,性价比不错。

网友:
认真细读一遍,并留存。白版治学严谨,数据细致。各级烧友当认真学习。赞!

网友G:
偷步上个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807和FU50三极接法功放,《无线电》杂志2008年第4期文章里有介绍,可惜电路图有严重错误。当年海河版主 ...

“其实就是几个数据简单变换问题”,要对白版的这句话做深刻的理解。我在将自己的6P3P推挽改成6V6推挽的过程中有过实践和一点认识。感谢白版的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偷步上个图

很好的电路,收藏,感谢才子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楼主:
807和FU50三极接法功放,《无线电》杂志2008年第4期文章里有介绍,可惜电路图有严重错误。当年海河版主 ...

谢版主指点。

网友:
听白版讲课,EL34刚好还有4支配对的。

网友:
上一个获奖的单端电路

网友H:
来论坛里发现自己技术很菜,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提高自己。

网友I:
白版 为求高可靠电牛取值.不惜铜材

网友:
又是一本儿好书!收藏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白版 为求高可靠电牛取值.不惜铜材

我设计的电牛是准备自用的,因此留足了余量。为了利用手头旧硅钢片,铁芯截面积和每伏匝数偏多,如果改用Z11片,铁芯截面积和每伏匝数都可以减少。

网友:
白版说得不错,EL34是不错的管子。我用来与300B对比着听,除了推力小一点外其它区别真不大(也可能300B设计不好),让人失望,传说中的300B也不过如此。不过商家搞的EL34输入灵敏度为0。5V,按照电路计算其第一极增益为35左右,输入小信号时推力就不够了,现在加一个10倍增益的6N11前级就解决问题了。另外,我的EL34的4脚栅极没用100欧电阻,而是直接接的阳极也没感觉到自激。

网友:
听白版主讲课,受益匪浅

网友:
受益不浅,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顶!有几个EL38,和EL34管子参数接近。不追求大功率,只求音质好,也想用三极管接法。期待白版主的结果,谢谢!

网友J(2014-04-24):
请教不易版主
海版的6j9+2a3单端,是否可以移植做6j9+el34(三极管接法)单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不易版主
海版的6j9+2a3单端,是否可以移植做6j9+el34(三极管接法)单端
谢谢!

能够推动2A3一定可以推动EL34三极接法,只要直流电压满足EL34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够推动2A3一定可以推动EL34三极接法,只要直流电压满足EL34要求。

谢谢不易版主!

楼主(2014-05-24):
引用 网友K:
白居易老师!要是按照这个电路做出的机器和300的声音相比会是怎么样?

300B就是300B,何况300B也有很多品牌,彼此之间差异很大,真正的WE300B有几个听过?也有不少网友认为,300B的声音还不如2A3。EL34、807三极接法毕竟不完全等同于真正意义的三极管(因此叫平民的300B),只是具有三极管的某些通性,如内阻低,阻尼系数大,二次谐波失真丰富而已。本帖只是为普通爱好者提供一种设计思路,自己觉得不错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B就是300B,何况300B也有很多品牌,彼此之间差异很大,真正的WE300B有几个听过?也有不少网友认为,30 ...

回白版,我在同一台机听过不同的300B,从SG的300B—98到KR300B都试过,WE的无缘分试,其实SG的仔细调整,声音还过得去,对得起它的价格,4300B和全真的各有千秋,相对SG的好一点,想换个胆有价格那样的倍率变化的声音是妄想!对于KR的也是一个道理,但是KR的声音确是比国产的好点,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再与神物WE结识吧,EL34的标准接法和三极接法也试过,不过我是用12AX7一级推的单端,用拉菲牛,EL34单端三极接法比标准的好听,声音上低频比300B差点,也可能是一级推不好,高频与300B接近,但在泛音上即使是SG的也比JJ和EH的34好,以上试听用的是乐爵士的音箱,JBL号角+18寸低音,南京60X60号角+20寸低音,卓丽300,仿制的PMC书架,因机器主人不同,以上试机在不同环境进行,但试听结果基本上一致。
结论,如果新手或不想麻烦,用EL34省钱省事,容易成功,用300B一不小心噪声搞到心烦,特别是在别人的高灵敏度箱面前哼哼声不断,那种滋味只有我们爱折腾的人才能体会的。

网友:
认真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在介绍如何设计电路。

我正在准备第二台EL-34单端功放,希望能见到版主设计的三极管接法EL-34功放,6N9P推动的电路,我给试验安装。即使安装出来成品有瑕疵或不成功也没有关系,后果自负,不会找你的麻烦。只是想和你合作试验做一台三级管接法的EL-34功放。
已有电源  320--0--320   5V 4A  6.3V 2A  6.3V 2A  6.3V 4A   3.15--0--3.15  1A   其中6.3V 4A一组我另有他用。
输出  3.5KΩ
扼流4.5H  500ma
整流管  5Z3P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正在准备第二台EL-34单端功放,希望能见到版主设计的三极管接法EL-34功放,6N9P推动的电路,我给试验安 ...

欢迎合作试验。目前我正比较几种前级电路,下面是韩国电路12AU7SRPP推EL34三极接法单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民和贵族的差距在气质,心理因素占很大比重,我用“平民的300B”,没有用“穷人”的劳斯莱斯,因为养 ...

请教白版方案2是否如下图?另外12db负反馈是否这连接,阻值多少?谢谢.

网友M:
准备按此电路制作,有劳白版帮忙看一下有没有错漏的地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准备按此电路制作,有劳白版帮忙看一下有没有错漏的地方。谢谢。

端午节期间没有上网,下面这个图是对的,EL34栅极电阻可以改为270K。

网友:
引用 楼主:
端午节期间没有上网,下面这个图是对的,EL34栅极电阻可以改为270K。

谢谢白版指点,另外发现负反馈接入点错了应该在两电阻中间。

网友N:
白版你好,最近我的也研究EL34三极管接法,现在看见你的帖,想请教一个问题,我试过用6米8C和6sQ7推沒有大环反馈,用示波器测EL34栅极发现高衰减利害。拔掉EL34就正常。是不是EL34的栅阴电容大,怎样解决,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白版你好,最近我的也研究EL34三极管接法,现在看见你的帖,想请教一个问题,我试过用6米8C和6sQ7推沒有大环 ...

这个现象是由米勒效应产生的(关于米勒效应可以搜索一下,胆艺轩曾经热烈讨论过),试增加电压负反馈并降低前级屏极负载电阻及本级栅极电阻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O:
哈哈,正打算把以前的6P3P三极管单端(功率太小了,推89DB的箱子无力啊)改成6CA7单端,但是输出牛是4.2K,适用吗 ...

如果音箱是4或6欧姆的,可以接到8欧姆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问题我只有8欧的箱子,唉,看来不买不重作不行了

6L6G标准接法,屏极电压300V,帘栅极电压200V,阴极电阻220欧姆,负载阻抗4.5K,输出功率6.5W。

楼主:
引用 网友O:
好的,谢谢白版,我准备照你说的作,以前买的4.2K:8的拉菲尔的牛,当时搞成了两级6N8P推6P3P三极接法,但功 ...

6P3P三极接法,屏极电压250V,负载阻抗6K,输出功率只有1.3W。
       拉斐尔4.2K输出牛配6П3C(苏联型号,相当于国产6P3P),屏压350V/54mA,帘栅极电压250V/2.5mA,栅极电压-18V,负载阻抗4.2K,输出功率10.8W。

网友N(2014-06-23):
白版你好,你知道EL34三极管接法跨路电容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白版你好,你知道EL34三极管接法跨路电容是多少吗?

这个还真查不到,我用数字表测试了一下,五极接法7P,三极接法8~9P。

网友:
谢谢白版主,谢谢白老师。您辛苦了,如此精辟的帖文实在让人受教。有机会一定要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查不到,我用数字表测试了一下,五极接法7P,三极接法8~9P。

多谢了

网友P(2014-08-07):
做了一台双EL34的三极接法并管单端,声音挺好的,不知功率有多大,怎测?屏压316V,105X50铁芯输出牛,2500:190圈,请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
按楼主输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做了一台双EL34的三极接法并管单端,声音挺好的,不知功率有多大,怎测?屏压316V,105X50铁芯输出牛,2500 ...

要用信号发生器、毫伏表、失真仪和示波器,失真度在设计范围以下,示波器观察波形没有明显失真,功放次级接假负载电阻,测试负载电阻上的输出电压E,可以计算出输出功率,N=E平方除以负载电阻。

网友P:
引用 楼主:
要用信号发生器、毫伏表、失真仪和示波器,失真度在设计范围以下,示波器观察波形没有明显失真,功放次级 ...

好的,我是两级6N8P阻容偶合推动,反馈深度咋计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好的,我是两级6N8P阻容偶合推动,反馈深度咋计算,谢谢!

负反馈量要根据输出变压器变比,负反馈电阻和前级阴极电阻的比例计算,没有具体数据无法计算,可参看有关文章。

网友Q:
引用 楼主:
欢迎合作试验。目前我正比较几种前级电路,下面是韩国电路12AU7SRPP推EL34三极接法单端:

我有些疑问,这个图EL34三极接法的阴极电压怎么只有17V呢?高压只有268V?屈了这只EL34管子了,要知道EL34三极管接法高压加330V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网友:
想知道用的什么线路,EL34工作点多少?有意思。大盾EL34的白皮书上的三极管接法的最高平耗是30W,应该能轻松做到平耗的八分之一。就不知道听感会怎么样?我瞎想想平压350V  栅压26.5V  负载阻抗4.5K应该不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有些疑问,这个图EL34三极接法的阴极电压怎么只有17V呢?高压只有268V?屈了这只EL34管子了,要知道EL3 ...

我设计的电路EL34三极接法,屏极电压315V,阴极电阻370欧姆,激励电压18.9V,内阻1.1K,负载阻抗3K,输出功率6W,效率21.3%。该数据来自<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既然标题为平民的300B,因此不会用大盾管的,普通EL34屏极最大功耗只有25W,但是屏极电压可以提高,EL34帘栅极最高极限电压425V,三极接法屏极电压不能超过帘栅极最高电压,保守些取80%,还可以达到340V(屏极到阴极间)。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的电路EL34三极接法,屏极电压315V,阴极电阻370欧姆,阴极电压18.9V,内阻1.1K,负载阻抗3K,输 ...

哦,感觉数据有些奇怪,照这个数据的话电流只有50毫安???这组数据应该不太可能出现馁。是否有误?是否是三极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哦,感觉数据有些奇怪,照这个数据的话电流只有50毫安???这组数据应该不太可能出现馁。是否有误?是 ...

阴极电压为激励电压之误,已更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阴极电压为激励电压之误,已更正。

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负反馈量要根据输出变压器变比,负反馈电阻和前级阴极电阻的比例计算,没有具体数据无法计算,可参看有关 ...

阴极电阻2.7K,反馈电阻100K,两级6N8P阻容偶合推动,第一级无阴极电容,第二级有阴极电容,反馈电阻一头接第一级阴极电阻,另一头接喇叭正端8欧负载,谢谢!

网友:
输出牛2500T:180T,35X50的0.35高硅片气隙0.16
平压316V屏流54ma

网友P:
现侧输入0.33V100hz正玄波,推动电压17V,喇叭端7欧电阻有6.3v,但输入再加大喇叭端7欧电阻处就波形削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侧输入0.33V100hz正玄波,推动电压17V,喇叭端7欧电阻有6.3v,但输入再加大喇叭端7欧电阻处就波形削顶了。 ...

第一级阴极没有旁路电容,100%电流负反馈,反馈量=Rk|RL,RL=Rp*Rg|(Rp+Rg),Rp为屏极负载电阻,Rg是次级栅极电阻。
大回环负反馈量=k(阴极负反馈电阻除以阴极负反馈电阻+大回环负反馈电阻。k为输出变压器次级与初级变比。屏极电压是指屏极至阴极间电压,本机设计额定功率6W,由于输出变压器效率问题,因此实际输出功率5W多,该机设计输入灵敏度200毫伏,由于负反馈系数较小,增益余量大,现在屏极电压低,因此300毫伏出现削顶失真很正常。测试功放应使用400、800或1000Hz正弦波。

网友Q:
引用 楼主:
第一级阴极没有旁路电容,100%电流负反馈,反馈量=Rk|RL,RL=Rp*Rg|(Rp+Rg),Rp为屏极负载电阻,Rg是 ...

白斑,这个按你的数据做不到6W的,5W也做不到的。最多3.8W。激励电压也不可能只有18V左右,标准接法18V的激励电压输出功率9W左右,你认为三极管接法18V左右的激励电压能出5W以上的功率?我反复的在特性图上笔画了下,怎么着激励电压也要在25V以上才能出4W左右的输出功率。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现侧输入0.33V100hz正玄波,推动电压17V,喇叭端7欧电阻有6.3v,但输入再加大喇叭端7欧电阻处就波形削顶了。 ...

其实按照白斑的200mv的输入灵敏度的话,做这个电路已经是很吃力的啦。要想推出白斑标出的功率的话,推动电压要100V左右啦,兄弟是不是第二级的波形就已经消顶了呢? 两级放大了51倍,问题一般都是出在第一级放大量过高,造成中间的摆幅不够?抱歉,上面说错了,不是100V,是100倍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其实按照白斑的200mv的输入灵敏度的话,做这个电路已经是很吃力的啦。要想推出白斑标出的功率的话,推动 ...

第二级推动EL34的波形一点都没失真,可以输出30V都波形完美,是有效值,P-P 80多伏波形完美

网友Q:
引用 网友P:
第二级推动EL34的波形一点都没失真,可以输出30V都波形完美,是有效值,P-P 80多伏波形完美

就是第二级输出30V的完美波形?那就是功率级不对捞?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就是第二级输出30V的完美波形?那就是功率级不对捞?呵呵

我是EL34双管并管单端才5.8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白斑,这个按你的数据做不到6W的,5W也做不到的。最多3.8W。激励电压也不可能只有18V左右,标准接法18V的 ...

这个数据是<电子管声频放大器实用手册>里面提供的,如果有误可能是原始资料的问题。我的斯巴克A-50T功放,EL34超线性推挽,输出2*30W,三极接法推挽输出2*16W。6P14(EL84)三极接法,屏极电压250V输出功率都有1.9W,EL34并管才5.8W,屏压多少,负载阻抗多少?由于只是想以此介绍一些电路设计基本原则,手头没有合适的输出变压器,因此没有实际制作,有些问题需要通过实践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来论坛里发现自己技术很菜,虚心向各位前辈学习,提高自己。

美女除了玩路由,还玩电子管吗

楼主:
最近一些网友对EL34三极接法输出功率提出疑问,我也考虑了几种可能,甚至包括是否使用了束射四极管性质的6CA7。经过认真核对,该书提供的EL34三极接法参数确实有误,我引用的参数来自该书第八章,<多极管的三极接法>(61页)页,由于该章节是专门讨论三极接法的,后面网友跟贴提供的电路屏极电压也不高,所以对这个参数没有怀疑过。但是在该书第五章<电子管功率放大器中的输出级>(44页),表5-4:<典型功率放大特性>里,EL34三极接法的屏极电压为375V,最后确定原书资料屏极电压315V为375V之误,证明我的猜测不无道理。原帖子中的数据均应以此为准(屏极电压是屏极到阴极间的电压),因为还涉及电源变压器制作数据问题,已经在原帖变压器设计部分加以修正,请各位网友注意,并致歉意!

楼主:
很早就发现该书表8-1中,6BQ5(EL84)标准接法的参数有误,屏极电流、阴极电阻、激励电压、负载阻抗、输出功率等数据与表5-4及其他资料中的数据明显不同。但EL34三极接法的资料很难找到,所以没有引起注意。

网友:
EL34要涨身价了

网友R(2014-10-21):
老大,怎么没下文了?电路出台了吗?
小弟在这么等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老大,怎么没下文了?电路出台了吗?
小弟在这么等着呢。

这个帖子旨在介绍电路设计原理,因此分别给出几种方案,供参考。具体电路可以自行组合。前级电路是经过实践的,功放级网上相似电路有一些。

网友S:
引用 楼主:
我在介绍如何设计电路。

请教老师,300B的灯丝电压的1,4脚的电位器是调整哪的工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教老师,300B的灯丝电压的1,4脚的电位器是调整哪的工作点的?

300B灯丝交流供电时,调节交流声至最小的。

网友(2014-11-27):
EL34三极接法单端功放电路设计要点...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5-05-27):
准备中,6N4+12AU7。

网友:
2、计算前级增益
     设输入灵敏度为200mV。
     说明:输入灵敏度200mV,是前后级功放国际标准。国内很多成品机输入灵敏度为500mV,甚至800~1000mV,只能说是带音量调节的后级,不外乎诱导消费者购买其前级。有些人认为数码声源最大输出2V,因此直接可以推动6P15,或者只需要一个1:2~3的输入变压器就可以推动6P1等功放管,实在是误解。虽然CD、DVD标注最高输出信号电压可以达到2V,但只是只是交响乐等高潮的瞬间,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设计电路,肯定会造成推力不足。而且五极管和高μ三极管,在输入信号达到500mV时其失真已经超过5%。由于功放输入端有可衰减60dB的指数型电位器,其12点位置信号电压只有输入信号的1/10,同时电路有负反馈,因此不必担心过载问题。白版老哥的大实话,按0.5V灵敏度做,甚至0.7-1.2V做的胆机实是觉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仿机制作的朋友要关注灵敏度!

楼主:
发一个完整的EL34三极接法韩国电路(输出功率较小),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T:
白版这个电路中12AU7的能用6N9P代替吗?因为机箱开孔是八大的。别外我的电源变压器只有一组6.3V的能用吗?也 ...

12AU7(ECC82)是低噪声双三极管,μ17~19.5,在现代功放电路广泛应用。可以用6N8P(μ20)或6SN7GT替代。EL34灯丝电流1.5A,12AU7灯丝电流0.3A(灯丝电压6.3V),两路合计3.6A;6N8P灯丝电流0.6A,两路合计4.2A,如原变压器灯丝绕组电流不够,可以另外加一个灯丝变压器。大八脚孔可以用一个转换片安装小九脚管座。

网友U:
(二)扼流圈数据
    10H200mA   铁芯EI26X39mm,0.31mm漆包线,3162匝,空气隙1.14mm(实际垫纸厚0.56mm)。

请教白版! 扼流圈是怎么计算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二)扼流圈数据
    10H200mA   铁芯EI26X39mm,0.31mm漆包线,3162匝,空气隙1.14mm(实际垫纸厚0.56mm ...

扼流圈有设计公式,根据所需电感、电流计算出铁芯截面积,匝数及空气隙。网上可以查到扼流圈参数表资料。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2015-07-01):
不知要学到何年何月啊,留个脚印先

网友(2015-10-24):
引用 楼主:
扼流圈有设计公式,根据所需电感、电流计算出铁芯截面积,匝数及空气隙。网上可以查到扼流圈参数表资料。

白版你好!不是说是“6N6推EL34-3接阴极输出”?

是不是还有另一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