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曙光产6K5参数

楼主(2014-03-27):
我想搞个收音机,今天找零件,发现有个曙光产6K5,我查不到参数,特此求问,有朋友知道不?请告知,致谢。

网友A:
与6K4特性一样。只是第三栅和阴极不在管内相连。因此可以直接代换6BA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6K4特性一样。只是第三栅和阴极不在管内相连。因此可以直接代换6BA6。

谢谢告诉。
那就是与6K7完全形同?

网友:
6K7又是一种,跨导比4、5要高一些,用在222-1收信机高放级

网友B:
旁热式三极管,用于低频电压放大,6.3V,0.3A。栅极电压-3V,跨导1.4毫安每伏,内阻50K。
典型应用:屏压250V,屏阻250K,栅阻1M欧,增益70.

网友:
2012老师,6K5和6K4参数一样,不知为何。

网友:
就是主要参数跟6K4一样。
可达老师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旁热式三极管,用于低频电压放大,6.3V,0.3A。栅极电压-3V,跨导1.4毫安每伏,内阻50K。
典型应用:屏压25 ...

此6K5不是楼主所说6K5,是外国的6K5,是三极管。楼主所说6K5是国产五极管。

网友(2017-05-06):
引用 网友A:
与6K4特性一样。只是第三栅和阴极不在管内相连。因此可以直接代换6BA6。

今天找了唯一 一只6K5正好直接代换6BA6,比6K4好多了,信号指示强多了。

网友:
头一次见6K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