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场效应管可以直接替换晶体管吗?

楼主(2014-03-28):
我有一台“影皇AV-600B”功放。经检查发现,其使用的功放管为东芝的C5198与A1941,现手头有二对A1633和C4278配对好的场效应管,想直接用它们替换掉功放机上的那两对C5198/A1941。不知道能不能直接这样替换,会造成A1633/C4278烧毁吗?求有经验的网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这两个管子型号,跟场效应管有什么关系?晶体管更换即使是同型号的更换,通常也要做一定的调整,你这个水平还是别乱动了,找个懂行的师傅帮你换吧。

网友:
找个修电视的帮你换一下,牵扯到静态电流的调整,听2楼的话吧,你那个是三极管吧,场馆一般不这样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个管子型号,跟场效应管有什么关系?晶体管更换即使是同型号的更换,通常也要做一定的调整,你这个水 ...

功放机上的C5198和A1941可以肯定是晶体三极管,而C4278和A1633据说是场效应管。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能不能直接用场效应管替换晶体三极管,当然,一定的调整比如中点电压的调整,还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放机上的C5198和A1941可以肯定是晶体三极管,而C4278和A1633据说是场效应管。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能不 ...

是不是场管 用万用表就能区分,你为什么不测一下呢?“据说”多数是不靠谱的,至于末级用场管还是晶体管,电路的差异当然很大,因为工作原理完全不同,一个是电流控制电流器件,一个是电压控制电流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场管 用万用表就能区分,你为什么不测一下呢?“据说”多数是不靠谱的,至于末级用场管还是晶体管, ...

本来想将功率管替换一下,能够使效果上一个档次。被你这一盆冷水泼下来,我是连主意也不敢打了。

网友B:
两种功率管的参数:a1941 c5198:140v   10A   100w; A1633、C4278是TO-247封装, 150V,10A,100W。A1633和C4278不是场效应管普通三极管来的,场效应管一般都是K J开头的,音响上面用的参数大的都可以代换小,换了管要是电路设计不好声音区别不大

网友:
jinlai 听老师讲讲课

网友C:
你说的两上管也是三极管,不是场管。
参数后面有人上传了。

我用场管代换过推动级的三极管电路,要稍微调整一下偏置电流,否则,会出现声音失真等不正常现象。
毕竟两种管的工作原理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功率管的参数:a1941 c5198:140v   10A   100w; A1633、C4278是TO-247封装, 150V,10A,100W。A1633和 ...

阁下话言不多,却让我信心倍增。请问它们能够直接替换吗?当然,替换之后要进行必要的诸如偏置电流、中点电压的调整,这个我是知道的。问题是能不能直接替换?谢谢!
另外还想问一下,既然它们都是普通三极管,以阁下的经验,我这样进行替换有必要吗?能不能使效果有所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两上管也是三极管,不是场管。
参数后面有人上传了。

嗯嗯,谢谢提醒,就是不知道替换之后,能不能使效果有所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管阀压比较高一般大于1V, 而BJT管死区电是0.7左右, 故代用后管子会截止

我一直隐隐感觉不能直接替换,但又搞不懂究竟为什么不能直接替换。阁下所言解了我的疑惑,谢谢!

网友:
真的明白了呀

网友:
只要管脚一样装好不用调中点电压就能正常工作,要是想调大功放管的电流就要小心容易烧管,而且散热器也要跟得上才好,调整功放管电流最好用多圈可调电阻这样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