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赛】 用单片机做小工具--扫频仪"制作问答

楼主(2014-03-28):
大家装机会遇到很多问题,参赛的帖子太长不好找,所以在仪器仪表版开一个专门的问答贴。

1.这次大家装的机器电路图如图:

零件清单:

程序老:
程序新:

2 此次的套件是5V的,所以3.3V的电源块是没有的,需将该电源块的输入和输出短接(电路图中的U2)。

3 电路中的R45 是39欧姆,这次材料中只有33欧姆,大家如果自己有39欧姆的就用上,没有用33欧姆的也没问题。

4 电路中的R14是1.8K,材料中用两个3.6K并联代替。

5 电路中的R35 R36 是220欧姆,串27欧姆。材料中是200欧姆(买的是220结果发给我的是200 )串50欧姆。如果有220就和27一起焊上,否则就用200+50。

6 原A07 供电处的电感考虑电流较大改成100uH的功率电感,脚距有点大,大家想办法焊上吧。

7 至于外壳大家就各显神通吧

8 另外建议焊接时准备一只电筒 我经常拿着电筒厥着屁股在地板上找贴片 ,0603很小的哦。

网友(2019-07-14):
开源程序能否共享学习一下。

网友A(2014-03-28):
很好,关于套件也在这里说明一下吧。

补充内容 (2014-3-31 22:02):
不老神鸡老师的原来的参赛帖子【参赛】 用单片机做小工具--扫频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9&fromuid=58298

网友:
开新贴了,等套件。

网友:
等套件感谢神鸡老师

网友:
谁给科普一下扫频仪是干嘛的?用过频谱,没用过扫频仪

网友:
我想问一下神鸡老师,5V的05,06版程序与3.3V的04版,做了那些改进?

楼主:
主要增加了扫频时每个频率点之间的延迟功能.原来菜单上就有,只是没有功能.这次把它加上了.3.3的过两天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关于套件也在这里说明一下吧。

原来为了方便大家DIY提供的是洞洞板加DDS模块的版本,结果很多坛友认为还是套件好,所以就搞了这个套件,不定期提供.价格大概130/套 左右(根据当时采购的零件价格决定)

网友:
有收到套件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为了方便大家DIY提供的是洞洞板加DDS模块的版本,结果很多坛友认为还是套件好,所以就搞了这个套件,不定 ...

开新贴了,等套件。先报名

网友:
我套件估计明天就能收到了  大家在制作过程中多交流啊!

网友B:
套件收到了,里面的带横线的电容是钽电容吧?正负标示正好和电解电容相反,幸好神鸡老师焊了两个在上面,不然我肯定焊错~~~

网友:
我的看明天能不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件收到了,里面的带横线的电容是钽电容吧?正负标示正好和电解电容相反,幸好神鸡老师焊了两个在上面,不 ...

呵呵,是要注意,这个电容是有个横线是正极.
还有焊好AD9850 一定要检查一下又无搭脚,这玩艺脚比较密.

网友:
套件收到,仔细研究中。谢谢不老神鸡。

网友B:
神鸡老师,套件中少了个10uH的小电感,请问有啥代替方案,或者去掉哪处的电感对电路影响小??还有最好发个焊好的高清图,对照着焊会好点~~

网友:
神鸡老师焊个成品出来呗。拍些照片让大家照着焊接我想这样会轻松很多。我的也收到了还不敢下手焊呢参考了成功的哥们再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鸡老师,套件中少了个10uH的小电感,请问有啥代替方案,或者去掉哪处的电感对电路影响小??还有最好发个 ...

A07 输出端接的10uH 换功率电感,

我的是老版的,应该差不多,你对照看.
打红圈处用功率电感.

其实只要看PCB上的丝印焊就可以了,丝印是阻值或容量而不是序号.

A07 的1脚是尖的要注意.所有IC的1脚不要焊错.

网友B:
原来是有一个电感换成大的了,没问题了,等下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有一个电感换成大的了,那就不少了。但是怎么没有51欧的电阻?都是68欧的,用68欧的能行吗?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

量了,是51的,电阻标识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了,是51的,电阻标识有问题。

是的,你已经焊了吗.如果没焊,请发一张图上来,告诉大家焊几个元件就可以先写单片机程序了.

网友:
还是少两个51欧的电阻,r35和36用200加27能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你已经焊了吗.如果没焊,请发一张图上来,告诉大家焊几个元件就可以先写单片机程序了.

快焊完了已经。

网友C:
收到套件了。看了所有零件后发现9850的脚位比单片机还密,我在思忖:该用多小的烙铁?用什么方法来将它焊上去呢?有点不好整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到套件了。看了所有零件后发现9850的脚位比单片机还密,我在思忖:该用多小的烙铁?用什么方法来将它焊上 ...

刀头拖焊,有粘连就往外拨几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快焊完了已经。

预祝老兄成功!9850怎么焊上去的交流一下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