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里兹线最适合绕中波磁棒线圈

楼主(2014-03-29):
    说起纱包线脑诲就会浮现出蓝色0.07X7。现在市面上里兹线(多股纱包线)主要有0.04mm、0.07mm、0.1mm三种,哪那种绕中波磁棒线圈Q值会更高呢?
   我们知道影响磁棒线圈Q值的主要因素有:一、线圈的直流电阻。
                                                           二、磁棒的涡流损耗。
                                                           三、骨架介质损耗。
                                                           四、线圈匝间潜布电容的影响。
   为了保证试验的准确,先将磁棒做出标记。单支磁棒线圈统一用5mL针筒,二支磁棒用20mL针筒。
   被测磁棒:A、200MM中波磁棒
                  B、140MM中波高Q磁棒。
                  C、200MM中短波磁棒。
                  D、180MM中短波磁棒。
  手头有0.04x60,0.04x175,0.04x270三种线,截面积分别为0.0754、0.2198、0.3454。采购到相近截面积0.07x21、0.07x60、0.07x80和0.1x10、0.1x30、0.1x45,六种里兹线。
  被测线圈:

测试结果:单支磁棒

  总结1(单支磁棒):无论用那种磁棒,0.04X175线表现最好。

换一种排列:三种截面积相近线径不同

总结2(单支磁棒):相近截面积0.04X60线表现最好。
                          相近截面积0.04X175表现最好。

被测线圈

测试结果:二支磁棒

总结3(二支磁棒)  基本上还是0.04x175线好

换-种排列:

总结4:截面积相当时,小股数0.04和0.07在不同磁棒时各有优势。
           截面积相当时,使用各种磁棒0.04x175线绝对优势。

被测第三组线较粗,不适合单支磁棒平绕,制作了平绕和花蓝两种线圈。

二只磁棒的平绕线圈

测试结果:二支磁棒平绕线圈

总结5:0.04、0.07、0.1在截面积相当时,0.04线空载Q值最高。

二支磁棒花蓝线圈

测试结果:二支磁棒花蓝线圈

总结;0.04线空载Q值最高。

0.04X270线/二支磁棒/平绕--花蓝线圈对比

0.04X175线/二支磁棒/平绕--花蓝线圈对比

0.04X175线/0.04X270线花蓝线圈对比

其它测试

汇总:-、中波磁棒磁导率高,相同圈数电感量大。但Q值较低。
         二、中短波磁棒线圈Q值最高,短-些还会增加Q但电感量降低。
         三、0.04线径系列里兹线更适合绕中波线圈。
         四、用同样线绕的线圈,二支磁棒比-支磁棒有更高Q值。
         五、绕在磁棒线圈股数并不是越多越好,以0.04X175和0.04X270配二支磁棒为例:175线圈只有140mm和180mm/600KHz时略低于270线圈,四种磁棒在1MHz和1.5MHzQ值全部高过270线圈。所以,0.04X175线是最佳选择。

声明:此结果只是业余测试,其数值仅供参考。

网友:
早晨,等结果。!o(≧v≦)o

网友:
提供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版主经验分享!

网友A:
什么时候搞个不同直径的漆包线来对比一下就很方便大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搞个不同直径的漆包线来对比一下就很方便大家啦!

请看lq19512003版主在2007年测试: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053-1-7.html

网友:
看来0.04*60股和0.07*21股相差不大

网友B:
有一部分表有不同电感量的Q值对比.证实了以前坛里一个原则的正确性;

用少点电感量.配大点的空连.效果最好

老旧的书总是说;L/C越大越好.这理论上的的确确如此.但很难找上几千.上万Q值的L支持时.

坛里的这个原则最能帖合实际器件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部分表有不同电感量的Q值对比.证实了以前坛里一个原则的正确性;

用少点电感量.配大点的空连.效果最好 ...

以前的理论忽略了Q如果Q能跟上用以前的理论就会更好了。

网友C:
有了Q表能出现1000Q的大点电感量的线圈不是梦想,以前用0.04660股线绕出的线圈Q到1800如降到1000Q电感量应可在一定范围內增绕,如果增大电感量带来的信号收益抵过降800Q还有剩余那就好了。

网友D:
有实物,有图示,有数据,有结果。 好帖子。谢谢板子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了Q表能出现1000Q的大点电感量的线圈不是梦想,以前用0.04660股线绕出的线圈Q到1800如降到1000Q电感量应可 ...

那些磁性材料不是个个都那么幸运能碰得到啊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实物,有图示,有数据,有结果。 好帖子。谢谢板子的无私奉献。

不用谢。

网友:
斑竹们辛苦了现在线圈测了、耳机测了、电容测了,检波二极管也测了,下一步是不是要做天线材料对比测试呀

网友:
搞个天线版块也不错,无线电天线是很重要的。一些近代天线理论与成果很有趣也很强大。我很关注各频段用的天线的,一些用于发的天线因电磁可逆转性用于接收效果是十分理想的。近代天线效率高尺寸小。我做过3米波H9cv用于FM远程接收信号爆表。

网友:
很实用,我要认真学。

网友E:
老师能否再量出0.04x60,0.04x175,0.04x270三种线不插磁棒时的针筒外径、导线外径、绕线匝数、电感量,这样似乎可以折算出等效的单股线径,绕制其它规格空心线圈时可做初步计算。据说使用同种线材绕制同等电感量线圈时存在一个最佳长径比,此时线圈的Q值最高,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师能否再量出0.04x60,0.04x175,0.04x270三种线不插磁棒时的针筒外径、导线外径、绕线匝数、电感量,这样 ...

5mL针筒外径13mm,20mL外径21mm,0.04X60线直径约0.5mm,0.04X175约0.75mm,0.04X270约1mm。
对于用在磁棒上的线圈,没有所谓最佳比例,原因是在应用中磁棒长短并不-致。但总体上讲在同样圈数的情况下,线圈越短越好,这样可以提高Q值,有少部分收音机中波磁棒线圈采用蜂房绕法就是这个道理。还有将线圈分为两部份分别放在磁棒两端,目地也是提高Q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5mL针筒外径13mm,20mL外径21mm,0.04X60线直径约0.5mm,0.04X175约0.75mm,0.04X270约1mm。
对于用在 ...

谢谢老师!计划做平绕空心线圈,所以顺带问起。原来买了许老师第三版LCR表满屏显示不工作了,不然就可以自己量。

网友:
实践出真知!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何种里兹线径最适合绕中波磁棒线圈--0.04X175线是最佳选择。

顺便问楼主,0.04X175 的线,哪里可买到?

网友(2014-04-29):
谢谢分享这下可以试下了

网友:
99哥;
      660股里面有没有发现 0。04的线断股?
我自己绕线时有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