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线圈实验效果基本一样

楼主(2014-03-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两个线圏分别用到A回路,把A回路的线圏用到B回路,差异会很明显的。

网友:
如果10米天线能收到电台,这个大环肯定能收到电台,大环的方向性很强。

网友:
分別是你两个线圈都调到一样响时看那个线圈偶合距离远些。

网友A:
在中波段,用截面积基本相同的多股纱包线绕的线圈空载Q值一定会高于单股线圈,而且直径还大许多。另外用基本上听不出差别显然不科学,那么为什么会有此情况呢?我们来分析一下,-、楼主给出的线路检波管输出阻抗不匹配,1N60的Rd约为150K,而所用小电源变压器初级明显不够。由于阻抗失配使线圈的有效Q值低,也就是说用多好的线圈也没用,都给拉下来了。所以说有了高Q值线圈还要有相配套的电路和器件才能有很好的结果。二、楼主所用为双回路双调谐电路,这种电路优点是选择性好而不是灵敏度高。恰好楼主位置只有一个台,没有选择性困扰,即便是纱包线圈好于单股线圈也体现不出来,所以该线路不适宜楼主,建议用单回路单调谐电路以获得最高灵敏度。第三、楼主单股间绕线圈(由于有塑料外皮也可看成间绕)电感量只有114uH,也就是说圈数少,铜损也少,再加上谐振频率为1287KHz,在这个频率上Q值也许比纱包线低不了多少,但这不公平,解决的方法是用与纱包线圈同等电感量的线圈做比对。以上个人看法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波段,用截面积基本相同的多股纱包线绕的线圈空载Q值一定会高于单股线圈,而且直径还大许多。另外用基本 ...

99版主分析得非常好!就是这个理。
二极管的RD不高,再高Q值的调谐回路也白搭!低RD二极管往上一接,再高空载Q值的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立马降的很低(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喻:这就好像是在一只阻值很大的电阻上并联一只阻值很小的电阻,并联值一定很小,无论那只大阻值的电阻阻值有多大都白搭)!只有换上高RD二极管高Q值的调谐回路才能得到高的有载Q值,其高Q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再有就是音频负载与RD的匹配等等--------------。总之高Q调谐回路要有一系列的措施才能发挥作用,只是单纯的提高调谐回路的Q值不能说没作用,但是作用很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波段,用截面积基本相同的多股纱包线绕的线圈空载Q值一定会高于单股线圈,而且直径还大许多。另外用基本 ...

说的很科学 分析的到位

长知道啊

到底是前辈

不服不成

谢谢

也谢谢楼主 给我们学习的机会

网友:
用天调 或是天线远远的 不能和楼近
这二个HHYY99说过
我也试过
天调能调的很细 很有用

网友:
做实验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相同条件 一次只变一个参数
一个是玻璃杯的 一个不是 这个会有影响吧 学有别的HHYY99说的全

当然 条件有限 也是事实

如玻璃杯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两位版主指导!继续按这个指导思想实验。
有一个问题,我用10米的拉线天线,经实验测算分布电容有60pF ...

有很多人认为天线的对地电容是天线的标准之一,其实不然,天线对地的电容只是天线的参数一部分,不能完全反映天线的特性。不知道说明白沒?

网友:
加上100k以上的班尼电路,去掉酒瓶子换成空心线圈儿,没准儿会收到弱台。前提是天线能够收到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