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混血再生收音机

楼主(2014-03-29):
胆耳放机箱空间比较大,摸索着加装了混血再生机,接收范围为短波5.8-15MHZ。实际使用灵敏度很好(当然与我年后完工的外差收音机不是一个档次),相比外差机音色很动听,闲暇时听听也是一番风味。

因为双栅管BF998加了AGC,强弱台之间巨大的音量差变小了很多。本来原计划也要在再生级6F2上也加上AGC(来实现自动再生控制),但是初步实验下来效果不甚理想(主要是控制不够平滑),所以最终没有采用。

补充内容 (2014-3-30 08:55):
最新实验结果用6F1代6F2性能有不小提升,噪音小再生更平滑了。

补充内容 (2014-4-3 10:09):
重要更新,整体性能提升巨大,最新电路在13#

完整电路,点击放大

完整电路,点击放大

电路主板

电路主板

机箱

机箱

接收环境

接收环境

网友:
呼啦圈的天线
电子管、晶体管加集成块真正的混血儿

网友A:
电子管的看不太懂。似乎为了AGC性能,电路上下了不少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看不太懂。似乎为了AGC性能,电路上下了不少功夫

AGC电路下了太大功夫,大可不必。电子管做高频比晶体管要好。此机电路比标准机子复杂多了,玩玩可以,照做不如做标准机子。五个变容二极管很难统调一致。

网友:
很新鲜的玩法,虽说不方便调谐,但有特色。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T50-2后面的就是高级耳机?

耳机是中档货,型号是TS-671,

网友:
不知何故,我看不到图片

网友:
把古典的胆管和现代的双栅管/晶体管有机的结合
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相互取长补短
很好

楼主:
几个重要更新,整机性能有巨大提升:

1. 调谐高放取消了谐振电感的中间抽头,这样整体增益有数倍的增加,同时调谐点更尖锐。
2. 调谐高放与再生级的耦合电容降低到22PF,这样实现了前后级的弱信号耦合,这样处理后电台的选择性有质的飞跃

(用普通单圈电位器调谐调台比较困难,稍微转动电台就滑过去了,与超外差机的选择性有一拼)。
3. 再生级供电电压降低了几十伏,这样工作更稳定了。

网友:
可以锻炼自己的综合知识,改天自己也做一个,一来学习,而来给自己一个考试,看看哪些地方知识不够.

网友:
高人制作

网友(2017-06-20):
不知楼主有沒有视频,很想欣赏一下。

网友:
哪个效果好用哪个,        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

网友:
整个电路核心就是用一只电子管做栅再生查波, 后面的电子管只是功放, 对灵敏度没有帮助。

网友(2018-06-04):
之前做的2.6M高中频SW短波收信机, 思路跟楼主一样, 灵敏度高的侧目, 性能直逼, 二次变频的PL600。

网友:
老中青三结合机啊

网友:
高手,有教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