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改成可调

楼主(2014-03-29):
前段时间把手里的一个开关电源拆看
发现输出端 有个可调电位器 。电源 是24V 电位器可以让电源电压丛18V至28V之间调节
打开看了一下 发现电位器是从输出端采样直接接的电位器然后传给tl494cn来控制电压

再次想问问各位 大大没 我可不可以给改成 0-30V可调
还有我小改成  可调留留 但不知道改那里 请大大指教  哦对了,这个 开关电源是24  14.6A的
今天权限用完 明天上图

补充内容 (2014-3-31 20:55):
图片在8楼

补充内容 (2014-4-1 09:31):
求助以下  我从494的1脚和输出负极接的50k电位器
15脚并联电位器 494单独供电
现在电压最低调到3.7V最高29.3V
电流最低调到1A最高调到15A
也就是3.7-29.3V
1.0-15.9A为什么两个不能从0起调

网友A:
494可以改,要单独加一路辅助电源给49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94可以改,要单独加一路辅助电源给494的

我看这套板字没有独立可以提供的电源  我可不可以用个12V电源单独给他供电  还有 我看他 电流取样是通过电感 取样 但不知道 调流电位器 装在那好

网友:
这种一般只改调压,用个12V电源单独给494供电,调流也有改的,具体搜坛子里面开关电源改可调

网友:
要大范围调整,就必须单独给494提供一路电源。

网友B:
有图吗?我有一个12V15A的,想把它改成0~12V可调电源。想问一下是不是还稳压保护的取样电阻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板子 图片  今天补上

楼主:
今天差了一下资料  在15脚并上10电位器 可以调流   今天看到494旁边有个空电位器的位置 电位器 一脚 刚好通向15胶  准备利用一下  还有我 把接线柱旁边的电位器 和连接电位器一脚的一个点出拆掉 换了个大的电位器 发现 最高可以调到29.4V再高就调不上去 了  最低 可以调到 7V左右 在怎么调也调不下来  用万用表 量了一下494的供电脚电压从7V至20V跟着电位器变化 本来大线圈旁边有个小线圈 我以为独立供电 现在看来不是 的 自己加个独立供电了 顺便问下  自家加上独立供电是不是要把原来供电的正极 切断

把原来电位器和电位器连接的电子拆掉 接上自己的大电位器LED和连带的电阻拆掉接上数字表头

把原来电位器和电位器连接的电子拆掉 接上自己的大电位器LED和连带的电阻拆掉接上数字表头

未拆之前

未拆之前

494旁边的电位器预留

494旁边的电位器预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吗?我有一个12V15A的,想把它改成0~12V可调电源。想问一下是不是还稳压保护的取样电阻啊!

这个我也不是很懂我看看单机片 型号 再百度搜索一下 各脚功能  然后在根据  各脚功能该

楼主:
求助以下  我从494的1脚和输出负极接的50k电位器
15脚并联电位器 494单独供电
现在电压最低调到3.7V最高29.3V
电流最低调到1A最高调到15A
也就是3.7-29.3V
1.0-15.9A为什么两个不能从0起调

楼主:
经典的TL494调压调流原理

调压过程
1、去除TL494 1脚和2脚原来所有电路。
2、去除5V连1脚的采样电阻。
3、去除所有的 3.3V、 5V 、12V、 -5V 、-12V过压、欠压电路。
4、辅助电源取电,用7812给电源风扇供电。

调流过程
1、去掉tl494 15脚的任何连接,去掉16脚连接的两个电阻。
2、电流取样电阻用康铜丝,我用的是水泥电阻 精度不大。
3、确定你的最大电流。  用你电源的总功率 除以 最高电压。比如你的电源总功率是300W。你的电源是0V-24V可调。那么 最大电流就是  300W 除以 24V 等于12.5A。
4、根据 经典调压图,焊好所有的东西。
itbbs.pconline.com.cn/diy/16543110.html

网友:
看看电路走线,加上试试

网友C(2014-09-24):
改好后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好后的情况呢?

5-29V调节 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