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N1/6N8P制造第二回,试装,【争取在业余两个半月做完3台胆机,已经完成2台】

楼主(2014-03-30):
MP3,输出变压器同一天到的,试装一次,看看位置需要微调不,看图吧,MP3已经成我装胆机的标配了,有了这个,下载歌曲,遥控很方便的

网友A:
请楼主上图,学习了。

网友B:
值得学习,那块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习,那块表的作用是什么?

UV表啊,设计装有两颗3MM黄色高亮度LED,近距离应当比较漂亮,DIY做省点银子吧,因为这个灯丝电流预计不够,没有加6E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上图,学习了。

预计下个星期完工应当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UV表啊,设计装有两颗3MM黄色高亮度LED,近距离应当比较漂亮,DIY做省点银子吧,因为这个灯丝电流预计不够 ...

我看见一看表,它右边是不是还有一块没装?

网友B:
布局很紧凑,感觉太密了,管子前后错开一点,散热可能好点,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一看表,它右边是不是还有一块没装?

请仔细看那个位置已经装上了A950的MP3,只不过没有通电,坛里面用这种监控地址解码机箱装机的朋友还不少,做6N1,6N8P刚刚好,规划尺寸只能装下一块UV表,UV表的指针电路,将采取一种或的关系来指示两个声道,这个没有问题,已经在FU50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布局很紧凑,感觉太密了,管子前后错开一点,散热可能好点,见笑了。

上面还有东西没有安装的

网友B:
楼主批量生产,是商业行为吗?

网友C:
原生态的底板好!壮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批量生产,是商业行为吗?

非也,先做了一台6P1,在做一台FU50,最后才准备做这个的,都自己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生态的底板好!壮观!

外壳也喷涂过的,请看前面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25588-1-1.html

,做这个完全起于一次争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24090-1-1.html

网友:
请上电路图,学习学习。

网友:
工作台也该漆刷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