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坛感受之四 修HP3466A之二

楼主(2014-03-30):
虽然上次收爱德万R6551配置机,结果不好,但机缘巧合,还认识了一些坛里的朋友,也算不错。有天看见坛里出一个与洋垃圾一起出的HP3466A,与卖家联系,已经售出,约定有货再通知我,没过几天,通知我,又有一台,外观比上次那个好很多(上次那个面板裂了的),上次是能开机,但无法测量,这次是通电无法开机,仔细观察图片,发现此机虽然说和其他洋垃圾一起卖,但此机应该是从单位里出来的(顶部标签像单位的,而且是中文),上次那个应该是洋垃圾来的。从网上找到包含电路图的使用手册,于是敲定价格,发货。
东西到手后,包装非常妥帖,外面纸箱,里面用大块的泡泡纸包了几层,不愧为专业卖家,赞一个。插上电源插头,果然静悄悄,什么反应都没有。
拆机检查,发现变压器、整流部分正常,各组电压在稳压前都正常,但稳压后都没有电压,而且根据电路图,发现稳压部分内部电压也不正常,测量稳压后部分无短路现象,说明问题出在稳压部分。该表采用双7V和一个单电压输出,其中+7V影响其他两路输出。采用维修电源在稳压后部分接入+7V,发现-7V仍然无电压,但另一组电压稳压后部分正常,尝试再接入-7V至稳压后部分,发现面板上出现了LED的灯光,表开始工作了!!接上表笔,测试了下电压、电流档,居然都很准,说明问题确实在稳压电路部分,就是双7V稳压电路都已经损坏。对电路进行分析,+7V电压由一个金封集成电路构成,里面有稳压管、运放、功率三极管等部分,-7V由一个金封运放块和一个单独的金封功率三极管组成,经测试,单独金封功率三极管正常,判断为运放损坏。
制定维修方案为:+7V通过LM317进行替换,-7V通过更换运放处理。查看元件,发现原来居然买了LM337,而不是317,运放也只有LM324(测试后发现324无法达到效果),无奈之下,用7805、7905串二极管方式提供双7V稳压,将相关元件固定在一块万能板上,并用飞线连接相应位置,表能正常工作,烤机一晚,没什么问题。
第二天是周末,觉得这种解决方案不合理(我比较喜欢追求完美),到城隍庙买了各种运放和LM317等稳压块。再次对比电路图,发现-7V运放与741引脚顺序完全相同,而且741以前也有金封的,因此决定用741替换。拆除原来的运放,显然是一个较大的问题,用8300柔和风枪,除了元件有热量,焊锡纹丝不动,用850风枪,虽然焊锡化了,但板子也开始变色,只能使用堆锡法将其焊下。将一个8脚集成块插座固定在一小块万能板上,将相关引脚通过飞线与原金封管各引脚连接,完成后,断开7905输出,通电,一切正常,说明-7V修复。由于+7V的集成块是10脚,这次用剪脚法将其移除,再焊掉残留引脚,将LM317接入,并利用原分压电阻进行分压,由于原分压电阻比例与317不同,因此317输出暂不与稳压输出连接,经过测试,在原分压电阻上并联一个680欧的电阻后,调整可调电阻部分,输出电压稳定在7V,将317输出与稳压后输出连接, -7V也联动输出为-7V,7V部分修复。将741和317的小万能板分别通过热熔胶固定在拆除的集成块附近,7805和7905部分电路全部拆除,这样,电路板上基本没有飞线,也变得比较清爽。

7805、7905方案

7805、7905方案

741、317方案

741、317方案

网友:
好手艺,又修好一件装备

网友:
“器官移植手术”做得好,金封741运放转换!

楼主:
“器官移植手术”做得好,金封741运放转换!

多谢,没有办法的办法,上面用记号笔标注引脚号,下次移植的时候不需要再查电路图了。

网友:
高手啊,佩服,呵呵

楼主:
高手啊,佩服,呵呵

说不上什么高手,只是拿些低端的东西折腾折腾.

网友:
金封741运放转换

网友:
不错,功底扎实,我就不会看电路图。

网友A:
为啥不用337产生—7v呢,我以为7v和—7v由317和337分别产生较简洁。

网友:
都到第四期了,我来晚了支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337产生—7v呢,我以为7v和—7v由317和337分别产生较简洁。

根据电路图以及参照一些资料,它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正负双电压同步改变,保持一致,估计有些部分需要正负电压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电路图以及参照一些资料,它这样做的目的是保证正负双电压同步改变,保持一致,估计有些部分需要正负 ...

额,我还以为以前没有集成稳压块,所以设计成这样。

网友(2016-08-19):
hp3466A电路图发给一份可以吗,邮箱:fujlan@163.com  谢了,
收了台Hp3466a,现在直流电压mv二档正确,2Ⅴ以上均无数值(0000),交流测市电显示正常,电阻档短接正常,请教大侠原因出在那儿,

网友:
高手,好手艺!